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15):
定影膜坏,你不是说定影膜有裂痕吗,故障就在这里了,开始是没什么问题,一印多就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晕,知道坏了换了不就得了,

网友(2008-12-14):
坏了,就换了,修也没得修了.

网友(2009-01-31):
加热膜不能修!!

网友:
只能花点钱买新的换啦。

网友(2009-03-05):
定影膜是不是粉仓上可见转动轴上的塑料圆筒膜?

网友:
坏了的,就要换新的,不可能修的

网友:
如果边上坏了一点点可以剪掉凑合用,坏多了就得换新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