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主板BIOS资料有问题?

楼主(2008-10-15):
如题,有些主板因为BIOS资料有问题(应该属于软件故障)而导致主板不开机工作,请问各前辈你们是如何判断是BIOS资料有问题的呢?谢谢了
不开机
iOS

网友:
我个人认为,诊断卡跑乱码就停下,有可能是BIOS坏了或者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测试卡跑05 0d 41都是BIOS坏了但是华硕板你要注意它在正常情况下也会跑这个数,还有的就靠经验来判断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修得没办法了的时候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测试卡跑乱码``和开机不显也有可能是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
BIOS 22脚有低电平到.但是不跳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