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IBMT43加焊过 3205后没有CPU电压

楼主(2008-10-15):
今天修T43按着显卡能够点亮和进系统,这显卡是打胶的,除胶后打算重新做 ,谁知南桥也是打胶的,做显卡的过程中南桥底下泡出小珠珠,做好后上电跑00,知道南桥出了事情了,南桥重新做后跑马了,但是跑69不亮,有时候 不 跑马。想给3205焊下,谁知电流一直在0.41,CPU没有电,主板不复位,换了3205还是不工作,会不会北桥也虚焊了?3205工作条件是什么,兄弟们给点思路,3205的 3.3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楼主干事很不细心,十分的郁闷,故障越修越大。最后导致主板报废。

网友:
加焊3205时可能会损坏芯片,楼主换一片3205试试.

网友:
换过3205还是一样,平时做T40等机器太牛了,T43带胶的。没有注意到南桥打胶很 容易爆锡,3205不知道换多少了 也没有出过 问题。会不会跑 69是北桥虚焊。如果北桥虚焊的话也会造成没有 cpu电压?

网友:
这个你换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