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康柏V300

楼主(2008-10-15):
老机器康柏V300不小心导致接电池的线路短路 主板的14角IC烧穿代号HA04线路表示U520,现在开机不过内存,老是滴。。。。。。。响
请问哪位大侠有这IC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型号还知道吗?在GOOGLE上一般能找到,如果知道型号的话,可能查到他的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