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P4XP-X上DDR内存不亮。

楼主(2008-10-15):
P4XP-X上DDR内存偶尔会亮一次,上SD内存每次都能点亮,上DDR内存的时候代码C0,E2停住,以前碰到过两片一样的板子,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前两次找不出原因没空放了几天就好了。这次把4500M边上的LM324及102电阻都换了情况还是一样。换这些之前刷过BIOS,加焊过南北桥,换过IO,上SD内存就能正常和CPU及座子应该没什么关系了。现在求维修思路。这片板能上SD 和DDR内存,中间没有跳线是自动切换电压的。

网友:
补充一下,上DDR内存的时候测内存的电压为2。6V,一脚电压为1。3V

网友:
放了这么多天也没有哪位老大来指导一下啊,今天把边上的LM431也换了,还是一样。供电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