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不接地线,防静电焊台还防静电不?

楼主(2008-10-15):
插座不接地线,防静电焊台还防静电不?

一般电工走线的时候插座上那个接地线都是空着不用的。

网友:
它是用线圈变压器隔离了。。

网友:
“电工走线的时候插座上那个接地线都是空着不用的”,实际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只是为了节约成本,用万用表量或拆开防静电焊台就知道:烙铁头是直接接到地线的。不接地线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可想而知。

网友:
是不是用了防静电焊台,还得必须把插座上的地线给连到大地上?要不然就和普及烙铁没啥区别 ?

网友:
太好了 就等着看你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不是用了防静电焊台,还得必须把插座上的地线给连到大地上?要不然就和普及烙铁没啥区别 ?”
     说的没错,变压器隔离的只是高压,不能消除烙铁头的静电

网友A:
插座的地线怎么接?用个长钉子砸进墙壁上,把钉子用导线连插座的地线上行不行?

在网上看到说是要在地上挖个深坑,把导线埋进去才行?

需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
所谓防静电,还是与烙铁是否可靠接地相关的,如果焊台不接地,静电还是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的地线怎么接?用个长钉子砸进墙壁上,把钉子用导线连插座的地线上行不行?

在网上看到说是要在地上挖个深坑,把导线埋进去才行?

需要那么麻烦吗?

往墙壁打钉子没有用的,地上挖坑至少也要几万块。只有看楼的根部,一般都有地网的汇流排,接到那上面就可以了吧。

网友:
经过隔离的工具自己是很难产生静电的,没经过隔离的烙铁直接使用220交流电,在焊接操作时候会使电热芯与导热焊嘴之间产生感应压差(类似陶瓷电容原理),这个压差在某种条件型成时就会产生感应静电电流,通过烙铁头将能量释放到被焊接材料上造成破坏.....

这个也是为什么936焊台都用隔离变压器和用24V以下发热芯低压供电的原因之一

对于电工走线的时候插座上那个接地线,是为了人身安全而设立的,在电器设备漏电的时候减少因人接触漏电设备时通过人到地的电流.

网友:
想防静电还挺不简单的

网友:
要知道,   人!  才是静电产生的重要祸害!  找工具的问题,还不如解决自身静电的问题来得重要!

还要知道!  静电!  不是只有通过地线才会释放能量的!  静电是正电子与负电子相互吸引而产生的能量释放..他不需要回路!

请不要理解成通常电路中的电流回路啊

(比如你穿羊毛衣经过一阵运动后,你可能身上带足了正电子,然后用手指头接触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产生电子转移发生电击了...呵呵)

网友:
以前就看到朋友的电脑机箱带静电,他就用一根导线栓在机箱的螺丝上,另一头就埋到地砖的缝隙里,就这样解决了碰到机箱触电的问题了!!!!

网友:
插座上不接地线这个太普遍了,也没啥解决办法。

我发现机箱带电我穿鞋子有关系,我试过穿皮鞋一般没事儿,穿布鞋摸机箱都是带电,双脚离地也没事儿。哈。

网友:
机箱带电是ATX开关电源电路设计的原因

因为ATX电源采用了直流高频开关型电路设计,为了减少电路高频自激等原因,通常在热地(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300V的接地端)与冷地(开关变压器低压输出端公共接地端)之间串了个M欧电阻和电容,使220V交流电的火线通过这两个阻容器件偶合到了机箱铁壳上,虽然电压高但是电流是相当小的,对人的伤害基本也很小....我们通常可以将机箱铁壳连跟导线到机箱附近的地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