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显示器电源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10-15):
前几天修一三星CRT彩显问题是  :电源正7负输出二极管烧断,和16V1000滤波电容击穿,更换后一小时二极管又烧断,重新更换后现在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急需要帮助

网友:
看一一下8个脚的IC坏了没``还有就是开关管``也有可能是那个2W 0.25的电阻坏了他也会保护``

网友:
发表于 2008-10-15 21:0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看一一下8个脚的IC坏了没``还有就是开关管``也有可能是那个2W 0.25的电阻坏了他也会保护``

楼上的朋友!我觉得三星显示器上,电源部分没有什么8脚IC!只有5脚的电源厚膜吧,,应该是DP系列的(104。。。906)什么的!再说楼主说的7V应该是电源的次级与初级无关

楼主!我觉得你可以查查是不是灯丝供电管坏了。。型号可能是,,772这个三极管,,它是不是不良?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顶以下!!!!!!!!!!

网友:
你换的二极管型号不对   应该是高频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