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惠普LCD W17AB 菜单被锁 怎么修 刷过程序没用

楼主(2008-10-15):
修惠普LCD W17AB 菜单被锁 怎么修 刷过程序没用 刚 开机出现亮度自动调节 到最低 之后菜单就锁住不动
惠普

网友:
我 又换了 个 MCU 重刷 了 下还是 没 用

网友:
不 是 按键的 问题 按键 我 不 装 也 还是这样

网友:
我 刷 是 在线 刷的

网友:
换个24C看看结果~~~~~~~~~~~~~

网友:
现在 已经 修 好 一 电容漏电 引起

网友:
楼主能把照片照出来是最好不过了,让我们也知道是什么回事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按 键线材是否短路,或PIN口间两线是否接触。。。

网友:
把按键排线拿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能说明是哪个电容引起的嘛!这个电容是电解的还是瓷片的?

网友:
肯定是 按键接口位置 的瓷片 .很明显的故障.一般来说.这种故障都是按键电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