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信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8-10-15):
一海信显示器缺色,好像是缺蓝色,排除虚焊尾板都重新焊了一遍了,线也没问题,请教一下应该是什么件坏了?

网友:
蓝色通道有元件损坏了,查一下几个电感,电阻

网友:
三个通道的元件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
信号线断不有断啊?还有就是暗平衡那儿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换换红绿蓝处理IC,有可能他坏了

网友:
换控制ic,若不行就查经过的通道,要细心

网友:
那个IC是在尾板上的吗能不能大体说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