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0-15):
一台优派的显示器只有显示器的上半部分有显示,下半部分不显示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场是STV8172      供电,1脚1.2    2脚14.6  3脚.03   4脚0   5脚2.2     6脚13.9   7脚1.1

网友:
感觉应该是场块的负压问题,,但不知道是哪只脚    ,,这个块的资料找不到。。。谁知道啊 ????

网友:
换一个激励管看看一下``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