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cd 主板有时启不动???

楼主(2008-10-15):
intel 865pcd 主板有时启不动???
有时开机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亮的,但比正常启动时灯暗的?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电源的电容是否爆了

网友:
外表看上去没有一个爆的,但里面我不懂判断了

网友:
这几天出现的启不动情况几率高了,开机CPU风扇是转的,电源指示灯比正常暗些

网友:
老板子,电容,虚焊,电源

网友:
要是Inter 原装的话 不上CPU是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