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判断下双面128 SDR是那个颗粒坏了

楼主(2008-10-15):
一个现代双面 128M SDR的内存,总是蓝屏,用RST 检查如图,看是那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第8颗粒相对背面的那颗吧,不知对否,请高手断定

网友:
按照SDR的顺序,应该是背面的第八颗有问题,就是正面第八颗的背面,可是我换了以后,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第二面的右手边的第一颗

网友:
它那是SD的,应该不是反面最后一个把,好象没什么规律..

网友:
看你用什么板子测的,,有些板子不一样,,要么是A面的第1颗坏了,要么是第8颗坏了,,很有可能是第8颗坏,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
A面是没有BIOS芯片的那面,B面是有EP,也就是有BIOS那面,从上面数下来, 挨着EP那颗是最后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