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VC15主板光驱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08-10-15):
一快大众vc15主板
故障现象:光驱硬盘都不能引导,自检过后屏幕左上方显示一横线,一闪一 闪的。
维系过程:首先把硬盘光驱,IDE线都换了,还是不行,IDE口上没有断针。
                  于是就刷BIOS,换BIOS芯片。再把BIOS座拆下,直接焊上去,故障以旧。

网友(2009-05-24):
把南桥换了就好了
我遇到几块神州的主板也是这样,U盘光驱能引导,但硬盘不能引导.

网友:
你测量下IDE接口针脚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我原来遇到过,可以自检,但进不了系统,后来量了下针脚的阻值,发现几个脚异常,就放弃了,80个啊,你一个个的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