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特别的暗!!

楼主(2008-10-15):
一杂牌显示器,看电影时候特别的慢,浏览网页时觉不出来,我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大,还是一样,加速级电压调不了,
大家说说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我这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吧``我想应该是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g2的对地电容,应该就能ok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机问题呀

网友:
看电影时候特别的慢,浏览网页时觉不出来,
这是主板或显卡的问题。
换台显示器或主机,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显示器本身问题,外部调节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有机会调节下总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