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笔记本的屏呢。

楼主(2008-10-15):
我接到一台ACER  TravelMate 3003NWTNI r的本本。屏裂了。问了一下价格,有的说几百,有的说两千多,我不大清楚怎么区分这个机是什么屏,机子上写着是   12.1 WXGA Acer CrystalBrite  TFT LCD 不知道是什么屏,哪位大哥知道最简单的判断冷光屏与普通屏的区别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冷光屏就是LED与普通屏就是LCD对吗?
屏能不能换主要看屏线

网友:
上回师傅说过,不知道正确不 :有清楚看见人象的就是冷光屏,要贵些!

网友:
昏死,看看有没有高压,灯管不就知道了

网友:
TFT LCD 的几百就好了

网友:
主要看屏线,线的脚位对的上,一般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