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经典的维修,足足烧掉我10几颗场管。

楼主(2008-10-15):
收了一张845杂牌主板,CPU周围的电容全部都爆了,我把全部的电容换掉了,换电容后上电、开机,立即短路,烧场管2个,焊下,换上2个,上电开机,又烧2个,奇怪,不死心,又换上2个电流高点的,上电开机,又烧,这次我把6个场管焊下测量,只有2个击穿,我又把场管焊上,这次没有上电,想了想,会不会是RT9602烧掉了呢???把这个换了,上电开机,不烧场管了,呵呵,供电正常了,但南桥没有振荡,又换32.768,换上,上电开机,有振荡了,哈哈,真是一点又一点啊,,,现在有点麻烦了,,上电开机后,南桥开始升温,发热慢慢提升,会烫手,,,这个故障是不是电源IC:RT9642B引起的啊。。。?????

网友:
开机电路正常,换过IO,其它场管都换过了,比如AGP槽的场管。

网友:
应该是AGP旁边的场管,换了那么多件,收多少钱啊,我出845主板好的80一块

网友:
换了那么多件,但还没有搞好啊,现在就是南桥升温、烫手啊???难搞死了。

网友:
→楼主是维修学徒吧?这么舍得花钱练功夫!

网友:
无所畏了,只要修得好,烧多几个,也无所畏。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我们鉴赏,,不过不值得学习。。

网友:
先用打阻卡测一下呀!看看没有短路的地方再上电!

网友:
新手嘛,这样练练 最后能修好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了
以后要先测量判断,再上电

网友:
网卡芯片和声卡也要小心

网友:
南桥升温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实在太麻烦了,现在南桥不烫了,但还是不跑,哎,这种主板怎么那么差劲啊。修主板的场管钱,比我赚的钱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