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9113和9116 代换出的小问题

楼主(2008-10-15):
这台显示器是TDA9113的, 故障来的时候中间就一条亮线。 我手里就9116 查了下引脚定义,一样,我就换上去了,结果屏幕出了一半,但是中间有条特别亮的线。
我又在好的机器上拆了一个TDA 9113下来换上,故障又跟刚才的一样,中间一条亮线,我可以肯定不是场管和TDA 9113的问题,谁知道是哪的问题的说下呵呵

网友:
来人帮帮忙

网友:
查场扫描电路的工作情况,也可以先替换下场块

网友:
查查它的供电情况

网友:
我 换了 场馆还有供电的2J管还那样

网友:
我测试电压,正常机器5脚电压为0.01V 而故障机为0.12V

网友:
是不是场IC虚焊了.

网友:
TDA9116不能代TDA9113.
用TDA9112代.

网友:
查供电,查信号去震荡上的,还有注意以下是不是断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