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P4M266A-M2主板维修

楼主(2008-10-15):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块主板型号为精英P4M266-M2无法点亮。插上检测卡代码根本无显示。拔掉内存bios也不报警。(偶尔会报一回)这正明连bios也没过。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启到一半就死机。如果能进系统我可以在windows下先刷一下BIOS,l因为我这没有专门在编程器,以前也有相同型号的主板,出现过这种情况(没办法,只好报废了)。我听了网上和论坛里说的这种情况是南北桥的问题(可能是桥虚焊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可能性很大。但是本人没有BGA焊接机,所以没有太好的办法处理(我现在只有一台850的热风枪)。 请教各位师傅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
如果是南北桥问题
方法一,找专业维修店做
方法二,自己买个bga台做

网友:
一般说来,CPU座坏的机率要比北桥坏的机率大点哟,有850可以试试,说不定加热了会好

网友A:
请问这位兄弟能不能把加热CPU座子的详细方法,和注意事项说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到新手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位兄弟能不能把加热CPU座子的详细方法,和注意事项说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让你自己试,报废的可能远大于修好。你弄一遍弄不好的话,基本也就没人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自己试,报废的可能远大于修好。你弄一遍弄不好的话,基本也就没人能弄好了

呵呵,原来没有一个人知道。

网友(2009-02-05):
就是CPU坐虚焊或者BIOS的问题 别考虑别的了~!

网友(2010-04-09):
先刷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