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有飞利浦107s5的电路图

楼主(2008-10-15):
各位师傅,谁有飞利浦107s5的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给你,收好了!

网友:
谢谢你的电路图
终于找到这张电路图,但小弟还没修好,此机只是行幅偏小,但可调,能否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不会修显示器,就会修这东西的电源。

网友(2009-07-23):
终于找到电路图了。。。。。。。。。

网友(2009-12-14):
查一下行幅管的电压够不够。。。。正常应该在2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