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和复位)故障集合。请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此类故障修复实录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楼主(2008-10-15):
主板(时钟和复位)故障集合。
请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此类故障修复实录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欢迎大家:
       时钟和复位问题,或许你碰到过,或许你解决过,如果您愿意费举手之劳,也许能为求助者多提供一个解决思路呢? 大家一起来参与试试吧。
RT9241不良引起进系统黑屏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客人反映主机进系统黑屏,因为这几天天气燥热我也懒的检测,帮客人简单测试,一切OK,唉~~谁知这就开始走弯路了,.客人决定留下机子让我帮他测试几天看看,客人一走机子就黑了,我想可能是最近天气热,是不是有什么元件温度过高,摸了半天就发现AGP供电管烫手50N03,心想这个快,我连板都没拆出机箱就换上了个55N03进去,心想这回应该OK了吧,下午事多,主机通电以后没接键盘,也就停在了开机自检那里,我就去忙其他事,过了半个多钟头了,没黑新想OK了,再摸55N03还是很烫,于是加了片散热片,盖好机子准备交还客人了,就顺手进个系统操作一下
呵呵,大家猜到了,又是黑屏。这板想想修不了几个钱就打算叫客人换板得了,于是我又做了点其他事,后来想再摸下看,嘿嘿,现在连CPU一点温度都没了,心想供电一定是没了,于是拿了万用表稍微测了一下,CPU无电压,北桥也无电压,再仔细一看是RT9241做电源方案的,测10脚0V   。关电源再开机测电压都到,想都不想吹了片9241换了上去,现在机子运行了1个多小时,哈哈可以交还客户了。
给大家借鉴一下,我没什么技术,简单修修。
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
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1.技嘉的845小板通病,开机不复位,测都不测把北桥供电(MOS)换就OK..
2.技嘉8I845GV-RZ,很多都是北桥供电3054坏..
3.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CPU座易空焊.
4.华擎K7S41GX,最容易坏内存供电1202                                                                                                    5.GIGA的主板最爱坏的一个地方就是:内存供电,一般是9916,还有旁边的2个二级管!换上就好了。
6.技嘉845板型的 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爪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7.845G技嘉主班.测试卡不跑代码.大多数是给北桥供电管子坏.
8.顶星P4T800,黄SE大板,通病是主板跑数00或FF。其I/O芯片为ITE8705大都是此芯片坏,更换后OK!!
经常烧AGP旁的场管。     9.asus 845g 845pe经常烧AGP旁的场管。

10. ASUS和GA845的主板经常遇到显卡旁边的一个3极管子没有1.5V,使南桥发烫..希望大家小心哟..

网友:
我在修INTE原装主板的时候,象这样的主板一般情况只要能加电,点不亮的。一般情况都是BIOS出错了,把BIOS刷一下就好,如果要是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晶振起振。在我修到的主板中,一般都是IO坏了,把IO换了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中,有可能加电以后还是不亮,代码跑E9象这样的情况再刷一下BIOS就可以亮了,一般修到INTEL原装主板可以加电代码跑E9一般就是BIOS坏了,。。。。一点小小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要注意只有SIS芯片和NF芯片组的主板,BIOS才会影响CPU没有复位,,(大家维修要节约时间哟)
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
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 \                                                          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                                                                                                    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                                                                                                    正负极相反并不是所有的全部主板,而是一部分主板。
佰钰815EPT主板
品牌型号:佰钰815EPT主板  绿色细长板

此板有一款致命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后均开机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
你仔细看一下32.768K,它直接连南桥,没有谐振电容,所以它极易损坏,不良造成不开机现象.
更换晶振后解决,修过了大约十块左右,故障一样,判断为通病.# 遇到此板不开机,多准备晶振吧,呵呵.

网友: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               换 。                                                                                                    我第一次换5093的时候连弄坏了3块,师傅把我骂惨了

我现在一般是将大风枪在板的背面吹,一待松动,立即取下,
这样一般不会坏的
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墩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顶星810T TM-810T主板,.紫色的板型.故障现象为开机自动上电.RST灯常亮.关机关不了主板不工作..换IO问题解决 IO为W83627HF-AW。

P4P800华硕这款板子急爱坏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

网友:
ECS L4S5MG/GX +5.0A跑41的维修- R)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今天碰到个基础维修的,发上来大家借鉴下,活跃下论坛的气氛。
概况:         主板:ECS L4S5MG/GX +5.0A   478架构!       NB:S650GXB0
           SB:  S962LUAC1+ F8
           IO:IT8705F7 T,
           BIOS:W49F002U`
           CLK:ICS952001AF
2 故障现象:可以正常触发,U工作后测试卡跑CI--C6--O5--OD--41停止,此时有急促短鸣报警,显示器不亮。
3 维修过程:
  41的帖子很多,多数故障集中在内存,BIOS,IO几处。  1》首先检查内存相关,供电时钟以及各个点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接下来考虑BIOS问题,论坛里有四五个相关程序,下了4个进行刷新,有2个刷完后内存都不过,一个FF,还
     有一个故障不变,依然是41。中间换过芯片刷,没有效果,所以将思路转向IO相关。
测量IO的工作频率正常
开始动手换IO,剪板的换一个上去,晕了,FF;继续换第2个,41故障不变;不甘心继续换第3个,上电居然7 U
    RST不正常,同时IO发烫-----不用说肯定是坏的。一口气换了3个上去都不行,自信心有点受打击了, ,但是     考虑到不至于整SB吧,所以找第4个IO换上去。各位看官猜的不错,这次总算听到滴的一声,显示器亮了。
为了验证故障点,加上75185,OK;再换回原来的IO,又是41,至此确认是IO故障导致跑41。!
4 总结:修板首先要有理论做指导,维修时除了要细心测量,耐心和恒心同样必不可少。此板其实故障非常简单,发
    此帖的最大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凡事要认真,要细心更要有耐心。
5 针对论坛里关于此板的BIOS有错误的情况,所以特意将BIOS传上来,希望大家维修时少走弯路!谢谢!
945GC无复位!
接一945GC主板,诊断卡跑-- --,复位灯常亮,量IDE一脚电压输出为0.05V,F_PANEL的REAST电压为2.9V,复位电压均低于标准,查CLK电路,晶振旁边两个电容的电压值分别为0.8V,0.4V,OK板应为1.4V,断量后量两电容对地二极体值分别为13\556.OK主板的这两个二极体值相同。测量CLK1输入电压正常,测量VTTPWRGD无电压输出,判CLK1不良,更换OK!!
Q35主板跑--- ---- 不开机!!
(这块主板着实费了我半天的劲,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而且跑一会就会自动复位。无奈,只好把南桥供电电压,时钟,VCORE电压,内存,北桥,复位都测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一开始怀疑元气件加热就会复现故障,所以仔细地检查了NB ,SB,I/O的输入电压均正常,CPU通北桥的AD线也测了,没有故障!正无从下手之即,过来一高手,听了我的维修过程,建议我先清CMOS看看,我想跑---  ----不应该和CMOS有关啊,于是清了CMOS,后上电,主板OK。心中不解:为什么会导致主板有这种现象,高手解释说;BIOS里的数据错误导致,清CMOS,恢复了出厂设置,故主板OK.得一结论:修主板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盲目的检测。做无用功!!
华硕P5GPL-X SE开机保护维复一例   一客户今天拿来两年前卖给他的主机,说是不能开机,可能主板有问题。插上电源线后,按下电源开关按钮,只见得CPU散热器上的风扇稍微动了一下就停住了,然后再怎么按电源开关按钮都没有反应,应是主机内有短路的情况存在。

更换一正常的电源测试,故障依旧。故障点应该出在主板方面3
将CPU的P4供电插头拔下,主板20针插头仍插着,再按电源开关按钮,主板能通电也不断电。分析:问题出在主板的CPU P4供电电路上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量CPU的供电场管。该主板为三相供电,当查到位于CPU右侧,靠近主板边缘的一个上管已经坏掉。该管子型号是70T03GH,用全新的85T03GH管子代换然后上机加电测试,电源风扇常转不停,诊断卡也能有显示。这样测试以为已经好了,然后就装上CPU、显卡之些,结果又是老样子,再一测,刚换上去的管子又坏了。 O无奈只好将整组(相)的场管都给换了,之后再测试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接上硬盘可以进入XP操作系统,使用正常。后来在通电的情况下摸摸这几个新换上去的场管,温度比原配的70T03GH还要低,看来还是不错的。
G31主板加不上电!!
下午,同事拿过来一块G31主板,让我帮忙确认一下故障。于是我把这个主板的维修思路写了下来,以便大家指导!
   BOARD 故障现象:加不上电,量测24PING无对地短路,只插24PIN电源,触发主板不上电,测F_PANEL  PS有5V,RESET有3.3V
I/O发出PWRBT_L_SIO信号,南桥接收到如工作正常测发出SLP_S3信号反馈给SUPPRY I/O,I/O控制PS-ON拉低,即能上电,现在测量结果为SB没有反馈给SUPPLY I/O,SLP_S3信号,初步判定为SB与SUPPRY I/O有问题。8 j4 X3 k/ q-逐步分析,先判断SB是否正常,量测BAT通SB线路中串联的电阻电压为0.28V,将电池取下量得电池电压为3.1V
I量浊晶振两脚的滤波电容二极体值分别为138,0造成这两种故障的原因就是SB内部短路,造成主板不上电,更换SB后,故障板OK!跑了一下午3D,故障没复现!!

网友:
RS690主板加不上电!

K针对加不上电的故障,以向是我的最爱。今一MSI主板RS690主板,故障现象:加不上电,我在未加电状态下测量24PIN及CPU供电插座,发现CPU供电12V对地短路,故障现象更加细化,便于查找,针对加不上电的主板,建议先测电源插座是否短路,防止故障现象再次升级,量MOS管上管Q6,型号:09N03LA GDR818 ,D级与G级导通,MOS管内部短路,更换Q6,  板OK!!
建议把ISL6566也一起更换,不然可能用一段时间后,还会MOS短路.
华硕P4B533-X 自动关机维修一例' j" ?主板可开机,正常跳码,能亮。但是10秒钟左右自动断电。/根据以往检验,肯定有一组以上硬件电压保护,于是更换了 PWM  及供电MOS,但是故障依旧。
U然后换内存供电管,无效。加焊CPU座,NB  SB  换IO 还是无效  故障依旧,实在没有办法了,便怀疑有没有可能客户主板受雷击导致故障呢,?

'而雷击最容易出问题就是 网卡了,。

B5 M于是焊下  RT8101B   重新点,跑了1个小时,故障解决OK .好几个板都是这样.
        全板没有复位!!
说来巧,今同样收到ECS的主板,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亮!!量测SB,CPU,没有复位。一般我测这种故障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F_PAENL开始沿RST跑线路,中间有三极管或门电路。测量不正常。加以替换,还有就是从时钟芯片开始找起。今我用第二种方法,我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不起振。量测晶振旁边的电容没有1.4V电压输出。应该就是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但也不能完全就判定就是时钟芯片坏,量测输出给时钟芯片的电压的针脚的二极体值为03,我记得以前测过这种板子。正常的是100多,更换时钟芯片.CLK OK。
          CPU_FAN不转
今下午,朋友送来一MSI  RS690主板,告我的故障现象是CPU_FAN不转,我量了CPU_FAN四个脚的电压,第二脚的电压应该是随着CPU温度的高低来调节的。一般在5V_10V左右,而此板的电压为0,我看了电路图,知道电压是由一U45给出的!我量了U45的输入电压,均正常 ,只是输出没电压,初步怀疑为U45不良。查I/O通U45之间的电路也正常。换掉U45。CPU_FAN OK!!帮了朋友的忙,自己也积累了维修经验!··
主板又遇B0解决一例;                                                                                               送修一块七彩虹C.GE800-L,主板不复位,内存电压不正常,内存供电15N03明显有烧的痕迹,换后跑C1,BO,一直报警,明显的内存不工作,换内存,无果,内存电压:3.3V,2.5V,1.25V.时钟均正常,插槽,上拉排阻也正常,这块主板折腾了快一个小时,BIOS也刷过,还是不见好转,南北桥也排除了,实在没折了,把CPU座拆下来,靠近内存插槽的一角有断线的地方,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补线后此板OK.在此指醒各位:修主板的时候细心一些.

网友:
今天修复一块845也是负载没有PG和复位电压,诊卡RESET,IRDyt和FRAMEi常亮,在线检测到AGP旁边的一个管没电压输出换了就正常了,无意中想到这块板没有PG和复位电压,它是PCIE显卡的.介于北桥间正好有一个场管,测得输入是3.28控制是3.26,输出是1.24,查看一下电压是正常的,试试看的心情吹下来检测,一般我是这样离线检测N型场管的,黑笔接D红笔接G,然后黑笔不动,红笔再放到S,正常的情况下D和S极是导通的,不通就是不良.GS短接放下电,黑笔接D红笔接S读数是500左右(用数字表的二极档).,吹下的哪个是不良品,换了一个上去,在线测电压和先前一样,但PG和复位电压有2.52V了.哈哈上U,OK
华擎P4I45GV维修一例
G今天接到一块华擎P4I45GV,上电几秒就保护断电了。这时摸到CPU供电下管Q31发烫,测量已经击穿,取下后更换一个再上电,没一会又断电了,测量后发现又击穿了。取下后,测量板上G点值为1,追线路,连到L6916D的1pin,取下它后,阻值恢复到5XX,更换L6916D和Q31后,再次上电,运行稳定无问题了。发上来给大家分享参考下,给自己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一片主板故障是BIOS程序出错,修板的师傅重新刷BIOS  为了方便他还在板子上加焊了一个BIOS座。结果搞的主板不开机了,代码FF。哈哈 上假负载阻值卡都插上量电压打AD线 检测全部正常 哈哈 重新刷了BIOS 还是一样FF 考虑了一下因为那个修板的师傅加上去一个BIOS塑料座,可能接触不良,马上吹下来,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去,上电开机检测卡上熟悉的代码出现了C1--26 哈哈 。这个贴子是给新手朋友看的 主要是希望大家在修板的过程中多观察多思考。希望对新手有点小启发。
华擎主板无法加电一例

今天修一片华擎的AM2主板,插上电源,DEBUG卡的-12V灯亮了一下,无法加电,电源的14脚待机下没有高电平,不插P4小插头的12V可以上电,就想到了问题是在12V上,由于量12V对地阻址正常,所以走了好多弯路,突然间想到了心照不轩老师写的一编维修实例就想到了可能是5VSB供电部分和12V供电部分有了短路,然后跑了一下线路,果然发现5VSB经过了一个三极管的E极,它B极又连到了12V上,先换三极管结果一样,最后换L6711电源管理芯片,可以上电,至此问题解决了。                         最后要感谢心照不轩老师!!!
修复V星OEM长城品牌机910GV主板一例"
[此机故障现象为无法正常安装系统,如果是克隆系统的话能正常克隆系统文件但是不能进入安装程序,一进入安装程序则报内存初始化出错,系统挂起因为是售后返修挂标所以直接把故障部件定位在了主板
目测主板无任何刮伤烧伤等物理痕迹,能正常上电并且克隆文件证明主板上的工作条件应该正常,于是用示波器观察其供电质量与一些总线频率并无任何发现.                                                                                                    感觉此故障应该和BIOS或者SC有关系
直接用编程器读取BIOS程序备份后刷入好的BIOS程序挂上硬盘开机,直接进入系统,故障排除。
调出备份的故障机BIOS和好的BIOS文件做对比,发现故障机BIOS内容竟然没有ACPI table了,至于为什么故障机BIOS会没有ACPI table代码部分我个人猜测是客户自己编辑过BIOS结果出错了,要不我实在是理解不了怎么会整个缺少ACPI table部分

网友:
大哥这是你抄来的吗,怎么这么乱!

网友:
常见维修实例;                                                                                                    注:本文章非本人自写 主要为大家服务 如在实例文章标题开头加"@"表示重点实例子请仔细阅读 欢迎浏览本文章 本文章肯定有错字 因为都是自己摘抄下的 请理解(个人整理的资料)
   主板加电故障维修实例@1.MS-6566主板不通电故障'      V星MS-6566E主板,故障为不通电.此主板南桥为82801EDB,I/O芯片为83627HF-AW主板,已被别人修过(换过32.768kHz晶振).首先排除短路 跳线问题,晶振两脚有起振电压0.26V左右,基本正常.测I/O芯片83627第67脚无高电平,应该是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导致的.跑线路发现在AGP槽附近发现一"351"小场效应管损坏,此场效应管负责把5VSB转为3.3VSB待机电压,用"702"场效应管更换后,测试83627第67脚为3.3V高电平,正常.点PWR开关主板通电,主板修复."     分析:此故障就是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导致无法开机,V星MS-6566系列型号主板大部分是该场效应管损坏导致的无法开机,此管位于AGP槽旁边.
杂牌845GL.主板南桥短路故障
       一杂牌845GL主板,南桥为82801DB,故障现象为插上ATX电源插头后,主板自动通电,点PWR开关无法关机.南桥旁边有两个1117稳压器,其中一个非常烫手,经检查短路的1117第三脚接+5VSB(紫线),第二脚输出应给南桥提供3.3V的待机电压,导致1117发烫一般为其供电的后级电路导致的.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先更换1117稳压器,故障依旧,后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分析:使用82801DB和82801EB的南桥短路后经常有此类现象出现,大部分为南桥短路导致的.这两种南桥在实际维修中经常碰到损坏的情况.
V星845E主板不通电,强行开机能显示
     V星845E的主板,点机电源开关没反映,强行开机代码可以走完,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查PWR开关一脚有5V电压,通过331电阻进I/O,绿线直接进I/O,I/O是83627HF-AW,此I/O为高电平触发,点PWR开关时有高电平触发,强行加电后可以点亮,说明工作基本正常,应为I/O内部集成的触发电路损坏.更换I/O芯片后,故障排除.
848主板南桥无待机电压导致的不通电故障
    一块848主板不开机,此主板的南桥为82801EB,I/O芯片为Winbond的83637,此主板为I/O开机,跑开机线路,绿线到I/O PWR开关到I/O线路正常.检查南桥的3.3V 1.5V待机电压,发现南桥无1.5V待机电压.跑1.5V产生电路,发现此电压是由一个标示为"H4R5Y"的小管产生,此管损坏导致无待机电压.初步判断这是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用"702"代换后,开机正常.;
5.华擎M266A不通电故障;     检查CMO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电压正常,检查开机线路,发现在ATX电源插座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集电极与绿线相连,控制极接电阻进南桥,此三极管在点击PWR开关后,基极有南桥发出的高电平,由此判断此三极管损坏.用"1AM"代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此主板的南桥为VT8233,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触发后南桥持续发出高电平,经1.2电阻控制三极管导通,将ATX电源的绿线电压拉低,完成通电.使用VIA芯片组的主板开机电路大多为此类设计.
.杂牌810主板不通电故障:     检查CMOS跳线正常,检查开机电路未发现异常,后用手去刍秣32.768kHz的实时晶振,发现有时可以通电,怀疑晶振起振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此晶振一脚有电压,但是无波形.由此判断32.768kHz晶振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9     分析:在实际维修中,经常碰到32.768kHz晶振损坏后导致出没可以开机的情况.如果在更换32.768kHz的晶振及与其两脚相连的稳频电容后,故障仍无法排除,则为南桥坏.
杂牌694主板无法关机故障
   一杂牌694开机能显示,使用正常,点PWR关法关机.跑线路,开机线路进了I/O(83977EF),此主板是通过此I/O开机的,触发发上为低电平触发,怀疑I/O损坏.试换后,故障排除.
(815主板不通电故障
    一块杂牌815主板不通电,后发现触摸晶振就可开机,测32.768kHz实时晶振一脚电压为0.04V,明显偏低.换晶振和稳频电容,再测电压正常,故障被排除.
MSI K8T NEO-V加电自动开机
插ATX电源后自动开机,全板没有复位,CPU无CORE供电.查PS_ON线路没有故障,更换南桥故障依旧,后仔细观看主板前面,发现一处断线,经检查为ATX上的PW_OK信号,此信号通往MS-6的3脚.补线后此板修复./ MS-6575主板不通电故障
此主板使用的是SiS芯片组,南桥为SiS961,通过南桥开机,此南桥需要低电平触发.检查CMOS跳线正常,晶振其振正常,跑开机电路,发现PWR开关一针经电阻接5VSB,为1V左右电压,另一针接一小三极管b级,三极管c极接SiS961南桥,PWR开关时,三极管c极电压无明显跳变,由此判断此三极管损坏,用"1AM"三极管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I/O芯片导致的复位故障
一块6LEAT主板,815芯片组,故障为跑到26后复位灯常亮,并不能关机.此主板使用的I/O芯片为8712F,根据经验,此类复位异常同时不能关机情况,多为I/O引起.                     更换I/O芯片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
很多内容好象在维修经验区看到过

网友:
华硕875维修实例

此板故障为不上电。先测5VSB 正常 测3。3VSB时 发现电压为5V  量3。3VSB转换电路中3极管短路。更换此3极管。3点3。3VSB为1。2V 只好把分压电阻 和431拆下来量 量完没问题 只好装回去 再次测量发现电压变为3。4V。此时3。3VSB已正常了。以为修复。触发PSON排针还是不能上电。测量排针有3。5V电压没问题。在测量RTC电路排针没2V以上电压。直接测量电池发现没电 换电池 再次测量发现RTC电路排针还是没电。直接拆掉肖特基2极管。在测量电压正常 直接更换肖特基2极管。排针电压正常。触发PSON排针还是不能上电。只好测量晶振。在表笔碰到晶振引脚的时候 。上电了。直接更换谐振电容。可以上电。上U和内存。发现跑码到内存 就不动了。在用手碰下晶振。码就就动下。找到原因了。直接加焊南桥。此板修复。

网友:
修了一个技嘉板同时坏三个地方,郁闷哦!)
GA-8I845GVM-RZ,主板上电无复位!嘻嘻,这种板子最好修了.测无VDDQ供电,哇!爽呀!马上换了管上去,上电有复位了.呀怎么不跑码啊!问客人说是本来好的拆下装装就不行了.好,马上检查主板.问题发现了,南桥下面掉了一电容,上面南桥有一小缺口,厉害一定是镙丝刀划的.日,南桥挂了.马上和客人说100元换一下桥.一会儿桥换好了,上电还不跑码.主板可以复位.郁闷!供电复位都无问题应该是信号总线问题.上CPU灯具,发现HIT不亮.检电路图是通北桥的.这就好办了,不是CPU座坏就是北桥空焊了.看线路也没有搞断.CPU座是穿孔的,打上面的点与下面的针不通.OK,就是座的问题了.打开CPU上盖,里面的针都变形了,换一座子上电OK!

网友:
今天修好了一块板

原来是红5V对地短路.只有30多阻值.
我就拆IO,串口芯片.还是短路.再查CPU供电, 上管接的竟然是5V.  那个12V插座是假的,接不接一个样.晕啊.
把上管拆下来, 三相供电,有两个上管已经穿了.把下管拆下来, 发现都是双二极管. 测试没坏.
于是更换上管,装上IO和串口芯片通电.
插上电源, 主板自动开机, 测CPU电压正常, 无复位. 关不了机
先换了一个IO,是W83627的, 还是自动上电, 无复位,关不了机.

于是再换一个IO.  不自动上电了.
. 再点开机键, 主板上电了, 于是再上CPU跑C1. 终于好了

网友:
重新插拔电源才能开机的几种原因:

详情: 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上电亮机,关机断电后即出现不能上电的现象,将电源重新插拔之后又能正常上电亮机,断电关机后又不能上电了,还是要插拔电源才行.                    硬件环境:除了上述现象之外,主板一旦运行起来一切都正常。排除CMOS和触发电路问题。
      最近看到很多类似的帖子,我一般考虑的是两点:
          1  内存的双压DUAL电路中有MOS管或2极管损坏(故障率高)
         2  32.768(碰到过一次)及相关R,     经过这2天大家的跟帖讨论,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3   电源 .
        4  SB

大家以后在维修中如果遇到这种现象的话可以参考此帖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新发现也请及时告之,有什么不对的大家指正为谢。

网友:
七喜电脑主板故障(915V)

今天朋友送来一台七喜品牌电脑,故障为不启动。于是插出 DEBUG卡,开机,灯一闪即灭,判断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断开!12V PIN,开机,风扇转,说明12V有短路,用表测上管D极至S极电阻为180左右,下管D极对地100左右,好像没短路。仔细观察PCB,发现有一组供电的下管成豆腐渣状,还管它,把它拆了再说,拆后上电可以开机,跑码。于是打个同样的MOSE管换上,,再开机,不到1分钟,换上的MOSE冒烟,一口气换下辅助芯片RT9603,OK,正常了。看来RT9245+RT9603的组合,MOSE管坏的话,RT9306也坏了……不知这是不是常识呢。
MSI-845PE复位灯长亮维修一例

一V星845PE板全板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我先换了MS-5,不行,换了32.768,不行,查了很多地方没找出故障,后来测量复位脚电压发现电压很低,只有0.1V,正常因该是3.3V,跑线发现,复位分两路,一路进南桥,一路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进时钟芯片,拿掉这个进时钟的电阻后,复位电压正常,3.3V。主板正常工作,后来问飞翔,飞翔说这个脚要不要无所谓,要不就换时钟芯片,我当然是废除这脚了。
关于华硕板子电容的问题

遇到一块华硕的板
WCPU旁的电容鼓了  但运行正常 时间紧  匆忙 换之                                                                                                    第二天 来换   说开机就自动进BIOS  当时我以为是BIOS原因  换了之后还是没效果就丢一边 今天有遇到一块华硕  有一电容鼓了 我换了一个    反复RST触发时爆炸了
仔细看了之后发现 电容换反了  一般电容的负极都焊在印刷板电容标志的白色位子
而华硕却是反的!!           所以我换反了     电容爆炸了
回头 看原来那个自动进BIOS的板    电容也是反了  无语!!!  不过将电容换过来之后; {! 还是一样。

网友:
测量MOS管G极电压,判断是否性能不良!

结合我的两个实例来为大家说明,因为时间长了,板子型号记不起来了。
_第一例:不定时重启,长的时候一天能重启一次,频繁时开机就重启,经检查确定是主板问题。测量主板各管电压时,无意间发现CPU两路供电上管的G极电压相差0.3V之多,判断为电压高的那一路上管性能不良,将两路上管全部更换,故障解决。第二例:经常性死机,手摸主板各MOS管,一个给北桥和AGP供电的MOS管发热,根据以往维修,一部分机器换这个管子就能解决问题,就在路测了一下电压,发现G极电压为4.2V,果断换了一个9916上去,再测G极为3.6V,确认原管性能下降。总结:要多积累各供电的控制电压,有多路供电的(如CPU供电),采用对比测量,有相同型号的,可参照正常板子的数值,因为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所以在输入和输出电压一致的情况下,G极电压基本应是相等的,如果G极电压无故升高,就极有可能是这个管子的性能下降了,达不到规定的电流输出值。这是我在维修中的一点体会,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
NB发热一例!
一梅捷865G主板,上电整板无复位,CPU电压,时钟正常,内存一个槽有烧焦的痕迹,手摸北桥巨热,断电,测NB供电管,DS极对地只有20欧的电阻,换供电管问题同样,后杀NB,发现不短路了,。电压回复正常,,换NB后OK.              如果主板上没有ISA总线,也就是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IDE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在两者之间通常也会有一个非门或是反向电子开关,PCI总线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有些主板会在两者之间加有跟随器,此跟随器起缓冲延时作用。且PCI的常态为3.3V 或5V,复位时为0V,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是同路产生。也有的主板AGP总线的复位也是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时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对于北桥的复位信号也是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同路产生,也就是说PCI总线的复位信号,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北桥的复位信号通常是串在一根线上的,复位信号都相同,对于CPU的复位信号,不同的主板都是由北桥供给,I/O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直接供给,通常是3.3V或5V。在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中,固件中心(B205)和时钟发生器芯片也有复位信号,且复位信号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为3.3V,复位时为0V。
修复杰微8654GV跑内存断电例
收到客户三片红色杰微8654GV,故障都为跑内存断电.量得第一块板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2.5伏,1.7伏.第二块板的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2.7伏,1.3伏,第三块板的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3.3伏,0.7伏.除这两组电压不正常外,其它电压基本正常.第一块板,拆去IO83627G,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 两脚电压还是分别为2.5伏,1.7伏.再去拆掉主时钟ISC952603D,再一次强制触发,内存系统总线1,2两脚都变为3.3伏,装个原来的IO, 更换ICS952603D,故障排除.第二块与第三块也是更换主时钟IC修复.一个小时,修复三块,修到通病的板

网友:
修四片小意思大家分享一下
一、七彩虹NF4T-M2,AMD的940的U,NF4的整合桥,上电全板无复位,用力瓣板能跑码,想都不用想了上炉子加焊搞定.                      二、科盟这种杂牌的845板,上电保护,也就是风扇一转停的那种了 ,打阻12V对地短路,对于12V短一般我就从CPU供电开刀,结果是PWM部分全拿掉阻值才正常,重新换上新元件,假负载打供电波形正常后上U,又好一片。三、EP-8K9A7I,这板是462的,假负载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但代码FF。很多朋友没办法下手,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望。。。仔细看板子有没别人动过,钉孔附近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从上到下看一遍,哈哈,IO有几个脚不知道是不是拆机还是什么撞歪了,连在一起了,小刀挑开,又好一片。
四、ECS给七喜代工的SF2/648D,先是座子空焊,加焊后竟然全板无复位!!!! 一查时钟IC没工作,但修的板子不少,时钟IC坏的情况少之又少,还是从IC的工作条件入手,3。3V供电正常,14。318两脚无电压无波形,型号 ICS952018AF,找不到资料,手上又没有元件代换。还是那一招,望。。。。看了一下时钟IC的外围,除了3。3V的供电的电感之外,还有一对 W04的NPN小三极管,打值没发现异常,烙铁各个脚点一下,上电,代码一路往下跑,又搞定,歪打正着    想想应该是这对三极管给时钟IC PG信号什么什么的,线路都懒得跑了。
ASUS-P4B800无时钟问题"                                                                                       这两天修了两片ASUS-P4B800无时钟的板子,第一片板拿到手的时候,上假负载各供电都正常,全板无RST,无CLK,查时钟IC的工作电压正常,准备看时钟IC的VTT_TWRGD信号电压是否正常。想看看时钟IC的资料可是去goole搜了一下没有。这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无意间把假负载拿下来,通电发现测试卡上的时钟指示灯亮了。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CI 与AGP的时钟都有了。再把假负载上到板上,又没有了。这时心里就确定无时钟和CPU的主供电一定有关系。时钟和CPU主供电的关系我知道到的就是 VTT_TWRGD这个信号,测了一下ADP3180的第10脚,这个时候为0,而正常主板当VCORE正常时这个电压为3.3V,这个时候我又把假负载取下不上通电,ADP3180的第10脚3.3V了。时钟输出OK。呵呵,问题找到。换一个ADP3180,故障排除。后来跑线路发现ADP3180的 10脚VTT_TWRGD信号直接与时钟IC的33脚相连。为什么不上负载10脚会有3.3V的电压,上了反而没有,这个问题高手都应该知道。自己也发现一点,时钟IC好多都没有资料,我们想找到VTT_TWRGD这个信号引脚有点难,但我发现在很多时钟IC的这个信号都与SM总线相邻。。找SM总线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找多了。
修复ASUS P4S333/C综合故障一例
ASUS P4S333/C 故障为一开始为不触发.测得电池跳线电压正常,测得PW触发排电压为0.5伏.于是,先把主要问题锁定在触发排针上,跟线发现它与473电阻相连.473 的另一端却有3.3伏电压,而接到触发排针的电压却为0.5伏.于是更换473,输出还是0.5伏.这块板的IO为8707,旁边还有一个华硕专用芯片 ASB100-A,而8707这IO是不带触发功能的,根据以住经验,触发排针电压被拉低,常是ASB100-A引起的.于是拆下ASB100-A,这是插上电源线触发排针已有3.3伏电压了,马上更换后.终于可触发.触发后,又来一个故障,为,CPU的主供电为2.9伏,复位电压2.9伏,而内存显卡供电电压正常.吓了一跳,以为眼花,更换一个电源一个万能表,还是一样2.9伏的电压,象这样845的板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电压的,初步判断为MOS管上管不良,或是电压反溃电路出现问题.在路测了一下各MOS管的对地阻值,却发现基本正常,为了节省时间,而且具体是IC脚位定义又不熟,于是先杀主电源 ICHIP6301CB,更换后还是一样2.9伏电压.再一次性更换与之相连的三个HIP6601CB,再一次触发后,发现CPU主供电电压为1.8伏, 复位1.8伏.大喜,上CPU,内存,显卡,之后,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显示后自动进入CMOS,提示“CHASSIS。。。。。  ” 中文意思为,系统中止,检查机箱开启或温度超出.于是,结合以前论坛"ASUS自动进入自动进入CMOS"的老贴子,对照,发现ASB100-A的第74 针电压为2.75伏连接到CHASSIS排针,注意这2.75伏的电压只有拨开CHASSIS的跳线才能测得,当闭合CHASSIS的跳线,CHASSIS跳线帽上的电压是为O的,ASB100-A的第74针的电压也必需为0伏.因为CHASSIS跳线中有一脚为地线,所以闭合要为0伏, 这块板虽然CHASSIS的电压正常,但在闭合情况下ASB100-A第74脚却有2.75伏的电压,于是头判断地线接触不好或跳线帽有问题.把主板反过来,直接把CHASSIS的两排针用锡线相连.自动进CMOS故障也排除.进系统正常.呵呵 ,有一些板,就好象它有一千种毛病,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
今天修一GA-8IR2003的二修板
上电主板无复位.测电压,无内存2.5伏,仔细看主板,2.5供电管,1.8伏供电管被换过.1.8供管很烫发现短路了.南桥很烫,801BA的桥.又发现内存边上又被拆一8脚小芯片,3-6脚被飞线短路.测得是给内存VTT供电的,看了一下脚位应该是上RT9173的.修复过程,先换内存供电管上电有2.5伏供电了,上RT9173后有1.25伏VTT,最后换南桥和1.8伏供电管后,测无短路了.开机一路OK!维修得还真顺.
快速判断是哪个CPU供电管短路的方法

在实际维修中,经常遇到CPU供电管击穿的故障,CPU供电一般都是两组以上,而击穿的多数都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们都拆下来,会费很多功夫,还会使附近的电容受到高温的烘烤。如果是采用撬起一个脚的办法,有时会把管脚弄掉。
其实,多数时候,管子的D、S极击穿的时候,G极到D、S也已经击穿了,只要用表量一下哪个管的的G、S之间短路,就是那个管子坏了。有的板子可能受前级影响,好的管子也表现G、S短路,直接拿掉G极的的电阻就可以了。
昂达N61G典型故障解决方案汇总!
近段时间维修到此板较多.故障现象也较奇特.此板设计缺陷招致通病成堆!论坛上讨论此板故障的帖子也多.现就结合自己维修实际对一些故障予以总结.如有不对和疏漏的地方望楼下予以更正和补充:
1.此板典型为1000UF6.3V电容爆造成多次开机才正常的情况.个人认为温度低开不了机的缘故也跟这个有可能.首先通杀此型号的电容.
2.能加电 有复位但不跑码或跑码为20 50此时查Q31 D极电压.也就时北桥电压正常应为1.2V如异常.杀RT9202.至于9202的代换可参照相关贴!           3.可以加电.有复位但不跑码.北桥供电正常.查CPU供电如偏低的话故障可能是ISL6566或IT6266R.查其6266R的VID组合是否正常.异常则6266R损害面居多.正常的话杀6566
i4.加电断电情况.取下P4插头看有无此情况,如不断电,则6266R或6566故障面据大.判断方法可同3. 如取下P4头还断电,则北桥面故障据大
5.可加电有复位,各个测试点均正常刷新BIOS无效.则桥虚焊面可能性大,尤其是北桥!
GIGA-845PE跑26掉电的修复
今天修了块GIGA-8I845PE的板子,IO为8712,客户反修的板,10多天前是主板自动上电走FF,换了IO好了。今天那板子是上电跑到26就掉电了,先看看上次IO的焊接绝对没问题无虚焊连焊,IO是剪板的那种看着也比较新,不象是老化的,不太相信又是IO挂了。  在没掉电前迅速测量CPU内存显卡各关键测试点电压均正常,CPU散热也良好,因为能跑26 绝不会是有短路吧,于是就刷个BIOS,涛声依旧。正在没招的时候突然想到,跑26掉电也算是不能上电呀,就按不上电的思路修吧,于是把故障定位在 CMOS电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CMOS跳线针上的电压只有1.6伏,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电池有电,查相关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把RTCRST针上相连的贴片电容去掉也是一样。晕了,该不会是南桥OVER了吧?突然想IO有时也和CMOS电路相连的,会不会IO把电压拉低了呢?左查右查,查不出哪路线和IO相通的,索性把IO吹下来,再量RTCRST有2.9伏电压了!喜不自胜,原来罪魁祸首还是IO!于是换之,诊断卡都不插了,直接上CPU内存显卡,以为肯定点亮了。一碰POWER-SW,郁闷,风扇都不见转一下!还是插上诊断卡,准备再试,晕死,还没上电诊断卡上就有灯是亮着的,肯定是+5VSB串到其它电压上了。毋庸置疑,这又是IO惹的祸!唉,又是个破IO!于是叫老板又拿个IO,老板怀疑了,“是不是IO的问题哟!”我说,百分之两百IO是坏的!然后又换,谢天谢地,这次终于好了!
在修INTE原装主板的时候,象这样的主板一般情况只要能加电,点不亮的。一般情况都是BIOS出错了,把BIOS刷一下就好,如果要是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晶振起振。在我修到的主板中,一般都是IO坏了,把IO换了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中,有可能加电以后还是不亮,代码跑E9象这样的情况再刷一下BIOS就可以亮了,一般修到INTEL原装主板可以加电代码跑E9一般就是BIOS坏了,。。。。一点小小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家要注意只有SIS芯片和NF芯片组的主板,BIOS才会影响CPU没有复位,,(大家维修要节约时间哟

网友:
磐正 EP-8KDA31主板无3.3VSB维修一例

机型:磐正 EP-8KDA313                                                                                         故障现象:不上电
    测量PCI的A14脚为0.43V,打该点对地电阻380欧,无短路现象。跑线发现此电压由U30(LD1117)转换而来,测U30的输入脚并非从 5VSB来,继续跟线,发现该脚的输入电压由PCI第三根槽上方的Q52(一个小芝麻管)供给,此管的字迹已经烧的看不清型号了,它的大头连接到 5VSB,将它的输入和输出脚短接后可以正常工作,开机后,Q52的控制脚升高到12V(关机状态为0V),由此可判断Q52为P沟道的MOS管或结型管。
下图是根据实物画出的实物简图,当接通ATX电源后,由于Q52的控制极为低电平,所以Q52饱和导通,5VSB通过Q52加到U30的输入端,由U30 产生3VSB电压。而此时的Q50由于G极为低电平而截止,可以防止5VSB倒流到5V电路中。当触发上电后,Q52和Q50的控制极是连接在一起的,同时升高为12V,此时Q50导通,Q52截止,U30的5V改由红线5V来提供,以获取更大的电流支持,这也是很常见的5V DUAL电路的工作原理.                                                                                    此板在维修中,Q52因为没有找同类型的管子代换,用一个低压差的二极管将5VSB接过去,在待机状态下长时间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此板修复。

映泰P4TPT主板接上电源就开机并全板无复位)
板子拿来说点不亮,刚接上电源就上电了,并整板无复位.查测发现南桥已烧坏.更换南桥.接上电源还是自个上电并无复位.自动上电一般是IO坏的多,看到IO是IT8712F-A的,换一个后还是这样,晕了!还是老老实实跑一下线路吧,测开关PIN 处只有0.5伏电压,明显不对,跑线发现'                                                                                                    开关处电压是一个105上拉电阻供电(3.3伏),一个贴片电容,经过一个330电阻到IO的75脚(PANSWH#).测330电阻的IO端和开关 PIN处都是0.5伏,打二级体值是500多,无明显短路.拆开关处贴片电容,无果.拆330电阻,测开关端变3伏电压正常,IO端0伏.说明开关一端无问题,还是IO处的问题,IO已经换过,南桥桥的是全新的,心想可能南桥没换好,加焊南桥无果.只有IO了,因为换的是剪板的IO,还是再换一个吧.更换后接电源不上电了,加电全板有复位了,上CPU一切OK!!
分享经验 ,复位问题..                                                                                                一般的复位问题维修人员都是按照常规的步骤去找问题了,但是在此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如果PWD IC是AD3180的,如果没有复位,请关注此IC,我维修过差不多20块该PWD IC的主板,复位不正常的,换电源IC就OK了,因为供电等所有的电压都正常,所以很少人会关注该IC,不过这确实是我的维修积累。。。。。。。。。
北桥挂导致南桥发热一例!
修到一块INTEL原装845E主板。SB为DB。IO为 SMSC 47M102S-MC故障现象:为加电就触发,无复位。SB温度上升很快(手不能坚持5秒)!经检测SB时钟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电压偏低,PG偏低!AGP 内存供电正常!(未查内存时钟)起初怀疑SB挂了!经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PCI的AD线对地阻值正常。PCI的A14有3.3V电压。基本排除SB。而后拆下IO,加电还是自动触发 故障依旧。但此时PCI的A14无3.3V。排除IO坏的可能性!最后测AGP的AD线的对地阻值无异(未测完) 拆下NB的散热器测上面以及附近的贴片电容。对地阻值偏小(小于60)而后检测内存的时钟有两组电压竟然有2.54V 最后确定NB挂了!                         此案例中如早检测内存的时钟即可早确定为NB故障!少走很多弯路!这里主要是SB发热误导了维修思路!

复位慢的技嘉主板
今天搞了一个主板是技嘉的具体型号有点记不住了(修了2个小时修的直迷糊) ,拿到手 用478的假负载放上去点PWR发现没有主CPU供电, 检测卡显示不复位刚要拔电源线结果发现复位了并且CPU供电有了, 拔电重新试了一下还是复位慢(后来发现这个复位慢跟CPU电压有关只要有CPU电压了 就复位了). 翻过来看这个板子发现6.3V2200UF的电容被人换过了 ,再翻过来发现这个主板以前电容漏液的电解液(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淌到 6301CB下面了 于是就把6301CB拿下了重新清理补锡 又焊接上了 但是还是老样子复位慢这时发现这个板子被人换过的电容是那种黑色的电容并且16V1500UF的电容他还没给换于是我就把16V 和6.3V的电容重新又换了一遍晕了还是老样子复位慢 开始检查6301CB和三个小八抓6601ACB 把 6301CB和三个6601ACB都换了个遍 还是不行  又把6301CB 6601ACB 周围的 电阻电容啊检查了一遍也没有什么问题(说实话检查到这头都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6301CB旁边的一个K72 一个小的贴片芝麻管引起我了注意 我把它拿了下了 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是个小的场效应管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小管子在板上的三个点 发现S极接地 我又把它给贴了上去  然后马上加电测试(注意我是吹上去以后马上加电的)这个时候我发现主板直接可以复位并且检测卡开始跑代码了 呵呵一看跑代码了心里挺高兴但是等凉了一会后又变成老样子了于是加电测量K72这个管子的电压 发现它的G极没有电压 D级电压是 一点一点往上升 等升到 1.28 以后主板就可以复位CPU供电也就跟着也上来了 看来问题是还是跟这个管子有关系检查到这觉得G极怎么会没电压呢于是顺着线路跑这跟线穿板以后走的线正好在CPU供电电容引脚旁边经过 在一个6.3V电容引脚有一处很小的划痕小心的用手术刀把这根线刮开然后用细铜线连上 呵呵~~~~~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了久违的开机画面又出现在眼前////////////////////////////////;                                                                  不会写帖子 呵呵标点符号也没用大家将就着看吧-
本帖子就整理到这,留下来就由各位发言。                                                                                                    注:本文章非本人自写 主要为大家服务  欢迎浏览本文章 本文章肯定有错字 因为都是自己摘抄下的 请理解(个人整理的资料)
剩下的 时间就各位发表/////////////////////////////////////////////////////////////////                                                                                                   就此整理完闭。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点评,以及各位的认可。

网友:
复位电路工作原理:复位电路工作原理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由芯片组产生,其主要由南桥产生。即主板上的所有需要复位的设备或模块都是由南桥去复位。南桥要想去复位别的设备或模块,首先自身要先复位,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灰线能使南桥复位的原因是它在电源开机瞬间有一个延迟过程(100-500MS)。此过程是相对于黄线和红线而言,灰线恒定为5V电平,在ATX电源开机瞬间此延迟过程表现为0-1变化的过程,此0-1变化的脉冲信号会直接或间接(通过门电路)作用于南桥,使南桥复位,后使其内部的复位系统的复位信号产生电路会把灰线恒定后的5V电位进行转换,分解成不同的复位信号发出,加入后级的各所需处。开机后此0-1电平由 RESET开关控制,其中一端为高电平,此高电位有红色5V提供,另一端直接或间接接地。
当主板加电后,各相电源输出稳定,南桥就会收到一个PWR_GD的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为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一个是PCIRST2#(有的主板上定义为DEVRST#和 SLOTRST#)另一个为IDERST#。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网卡,北桥,1394芯片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IDERST#是用来复位IDE设备的.

再说一下CPURST#的产生流程。北桥的电压及时钟条件满足后,接到传送来的PCIRST#1信号后,便通过内部电路转换为CPURST#来对CPU进行复位。
这里只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流程,不同的板,RST信号的细分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大同小异的。
PCI上有复位,而CPU上没有复位,这就说明初始的PCIRST#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而CPU的RST是由北桥来完成,而北桥的RST由 PCIRST#1来完成,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思路,首先,我们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一般INTEL8XX系列的芯片组,北桥需要三组基本工作电压,AGP的 VDDQ1.5V,DDR的VCC_DDR 2.5-2.7V,CPU的主供电Vcore1.4-1.7V左右。(845D的板,还会有1.8V的电压)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三组电压正常,并且没有短路,然后就是要查北桥工作所需要的时钟信号,这个可以通过跑时钟线路来完成,看时钟芯片的正面和背板都有什么信号通至北桥。进而查出那个时钟信号不对。
这些基本条件查过后,我们就要查PCIRST#2的线路了,由于PCIRST#2信号同时供给IO,BIOS,北桥,1394,网卡这些设备,所以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PCIRST#2信号被拉低,以至北桥不能正常复位,从而影响CPURST#的正常,我们可以量测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看电压是否为3V,或是达到3V,在触发RST开关的时候,这个引脚上的复位信号能否被正常的拉低,如果电压不够3V,或是不能拉低,就有可能是此元件不良,我们可以割断这根复位信号线,或是挑开这个引脚,或是干脆换掉这个元件,来看CPURST#是否正常。  上述条件如果能排除了的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北桥不良了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技嘉8I845GVM主板问题,DB卡无数显                                                                       技嘉8I845GVM主板 ,上假负载和DB卡,短接PW_ON,能上电,但DB卡数字无显,各电压灯均亮,但BIOS灯及复位灯常亮。测量假负载上的几个电压如下:总线时钟0.4V/0.416V,主时钟0V/0V,PG信号1.75V,复位信号 1.76V,PLL供电1.75V停止时钟0.18V,CPU内核电压1.76V,基准信号0V/1.17V,......系统管理中断1.75V。 DDR#7脚 2.52V。另外,IO芯片有点点烫手,其余的芯片不烫。) `测量了一下IO旁的一个MOS管,型号为APM3054N,D极3.3V,G极10.8V,S极0V。                                                                                   没有楼上大侠说的1.5V。看来是这个管坏了。
没什么好说了,更换这个管子了,用V3012代换的。再加电,OK了。复位有了,马上上CPU和内存,以为大功告成。但只是有复位而已,DB卡的数字仍无显示,说明CPU仍没有工作。 刷 BIOS ,再加电,这次有数字显示了,且一路狂飚直到26, 这才整板OK了。
和大家分享,       进系统重启或死机的华硕的P5VD1-X,
客户说此主机已经合到华硕售后测试过两次都是拿过去测是好的但拿到家里用重启或死机怀疑三星788显示器有问题,但主机接到别的显示器或显示器接到别的主机测都正常,是个怪病。我上电一测果然如此,进系统不久就死机了,再后来点RESET跑00不亮了但有复位,手头恰好有一片同型号主板换上一测不死机,于是判定主板不良。
量板上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打了一下内存槽上的AD发现阻值都正常判断北桥基本没问题,再看四个槽中有两条槽有烧过的痕迹问客户是否插反过内存,客户说烧过,量了下内存供电管也正常。一时没头绪就到基地找些思路,发现华硕的板主坏北桥供电的通病。于是再量北桥的供电管,输出是1.1V。对比了好板上的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想到此管有可能软击穿不管3721换掉上电一测DEBUG卡跑数了
修复技嘉b0一例
技嘉845,CPU主供电,复位正常,内存电压2.5伏正常,但内存1.25伏电压,只有0.6伏,而上拉排阻电压1.25伏却是正常,以前修的比较常见的大多的是,内存的2.5伏不正常影响到内存的1.25伏也不正常。而这板2.5伏是正常的。上完配件完跑b0。查1.25伏路线,发现它是由2.5伏经二个18A的电阻串联分压而来,2.5伏正常,而串联过来的电压却只有0.6伏,马上更换18A电阻,电压还是0.6伏,拆掉相连在一起的三个滤波的贴片电容,电压就变1.25伏,更换滤波电容,上配件,故障排除。
ASUS自动进入CMOS的一种修复方法
故障现象                                                                                                    ASUS P4B533大板,845GL芯片组。 开机后自动进入CMOS,提示“CHASSIS。。。。。  ” 中文意思为,系统中止,检查机箱开启或温度超出。此时测量到A点电压为1.5V.                                           检修过程:
1、 确认S72场管轻微击穿 。摘除后,A为2.5V,故障依旧。
2、经测 B点电压为2.8V以上,于是将105电阻换为102电阻,再测试A点电压上升为2.8V。故障排除。

网友:
RT9248在线实验6
杂牌848P                                                                                                    82801EB  83627F-AW RT9248+RT9602上假负载,测VCORE为1.75V
关键引脚测试如下:

  1:   8脚 FB: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入。    9脚 COMP: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及PWM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断开COMP到FB之间的阻容元件:15K、22NF。VCORE是正常值
    结论:8、9脚外接阻容元件为补偿网络。补偿网络之间的阻容元件开路一般不会影响VCORE 。当然短路估计不行,我没有试过。'
     断开FB到VDIF之间的2.4K电阻。VCORE为0。PWM关闭
:       结论:FB和VDIF之间的电气连接不可开路
       2:断开11脚DVD到地之间的电阻,VCORE正常。断开DVD与12V之间的电阻。VCORE为0,PWM关闭。DVD脚还另接有一场管的S极。该场管的D极接地,跑G极线路。跑到SB。上电,测G极为OV。模拟此管导通,直接将DVD端和地短接,PWM关闭。
'       结论:DVD和12V之间的电气连接,不能断开。
             S极接DVD的那只场管,应该是SB在异常情况下强制关闭PWM的控制管。有可能是一个故障点,比如当SB对某种异常情况的侦测电路出现故障(如超温、过压),导致保护电路误动作。此脚就成为解决此类故障的关键节点。
         3: 13脚 RT端:开关频率设置端。 和地之间接有一12K电阻。              取下该电阻,上电。场管处立即冒烟…………。断电测VCORE输出端没有短路。为了研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再次上电,立即测试VCORE,已经达到 9V。(看来RT9248的过压保护还是不行!)   。将电阻焊上,更换一颗9248。VCORE恢复正常。
         结论:经过RT9241,ISL6556BCB、RT9248的实验。证明开关频率设置脚的外接电阻有多么重要!绝对要同值代换!!!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华硕845pe的修复
华硕的一快845pe主板,诊断卡跑FF,第一件事就是恢复 bios,开机还是老样子,将系统最小化,主板只接内存,显卡,再开机,问题依旧,再换内存,接一块确认没有问题的PCI显卡后再试,依旧没有反应。这个就麻烦了,不是主板挂了,就是CPU 了。因为家里没有CPU了,只好拿去街上的电脑维修部试一下了,重点怀疑是CPU坏了,因为之前“心在飞翔”已经帮我维修过了,也不排除在路上快递的野蛮运输造成主板损坏。我是把主板和CPU一起拿去维修部的,测试下来也说主板坏了,因为没有换我这个CPU,我提示说CPU又可能是海的后,他们换了个 CPU,竟然。。。。。。。,能电亮了。我想好了,CPU真的挂掉了,P4 2。8c啊,当年买来1400左右吧,那个心情啊,唉。无奈,那回家后准备在淘宝上看看现在CPU的行情,这时收到了“心在飞翔”的一个短消息,提示在他修这快主板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主板板跑FF,拔插了一次CPU后就没有问题了,建议我将CPU座打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用维修部的CPU能点亮,所以不报多少希望,但是打开了CPU座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内部有4根底座的金属片已经扭曲变形了,用镊子小心的将金属片拨正后,全部装回好后,开机测试,听到了久违的"嘀“一声,显示器亮了,呵呵,那个开心啊,真是感慨万分啊。没有”心在飞翔“的提示,估计这块CPU就只能收藏用了,再次感谢。 今天把这个我的经历来这里share一下,遇到点不亮的主板也检查一下这个CPU底座吧,说不定也有惊哦。
因为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怎么拆卸底座的办法,特意拍了张照片,因为很多的底座稍微有些差别,但原理都差不多,拆的时候还是要细心。用钟表的一字螺丝刀插进那四个孔里向外用力往上提就能拿下来了,我的主板cpu座是MOLEX的产品,一定要将那个固定杆抬起才能拆

网友:
很有保存价值啊!以后多记录点让我学哈

网友:
修好跑C1故障,专题。
"跑C1,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并不少。
  很多信号都会影响,但重点还是北桥,内存上的电压。还有PCI总线,BIOSU资料出错,都会影响。
就我修好的,如下:

主板C1,1.首先量内存上的供电通常就量那排上拉排组上的1.25V,还有2.5供电,先有2.5才能1.25。
                                    2.时钟,6个时钟都正常。
              3。SMB BUS  DDR (91,92PIN) DDR2(119 120) 3.3V
          4.北桥到内存上的AD信号线都正常。
以上四点是一定要首先量的。
   第一片板。量第内存1PIN 1.25偏低,他是通过2个电阻并连由2.5V分压为1.25V给第1PIN供电。经查连其电阻的滤波小电容短路了。取掉,1.25V正常,主板开机OK。

   第二片板。 上面量过的都OK了,但就是跑C1,可能是BIOS资料出错了,重刷BIOS ,主板OK。

第三片板,  上面电压,都正常,触摸各芯片,发现音效ALC655,发热,量其供电,12v转3.3V供电短了,取掉芯片。主板开机了。原因是,因为芯片短了,从而影响PCI总线                                                                                                    第四片, 发现内存背面断线。补好OK。
还有些,换南桥,换北桥都好过。

网友:
主板通电断电现象。专题!-
主板通电断电可分几种情况:1.主板上电直接断电:  一般多为电压短路,如12V,3.3,5VSB,3VSB等,但不是说只要有电压短就会断电。-2.主板通电10来秒断电:可能是某个电压被拉低,或微短造成。
3.主板开机画面断电: 这可一般跟CPU温度侦测方面有关,有些板不插系统风扇,在开机画面时,系统侦测不到系统风扇,就会自我保护,断电。
4.跑D1,D2断电,这些是正常启动,主板自检。
就我维修的故障:通电一闪就灭, 开始就怀疑是电压短路造成的,经打电压二极体都正常,12与CPU VCORE 对短,换掉09MOS管就好了,)   还有些就直接电压短,如果是电压二极体短成0,那电源可就极易挂掉,3.3V短成0欧不小心,  就挂了我电源。,MS-7104:通电10来秒断电, 经仔细检测电压二极体都无异样,经判断可能是SB边的问题,以前换南桥修好过,可并不是每片都是那样,经 仔细量测发现开关排针上电压只有1.8V,正常是3V以上,发现问题,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是排针上的电容漏电
造成,焊下那2个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断开PWRBTIN信号的电阻(开关排针连SB),也还一样,这说明南桥没问题,
后发现连SB,开关排针的3VSV上拉排阻一个电压偏低,测其二极体和排阴不对,换其排阻OK.主板开机了.还遇到过的是一个八脚芯片7313    5VSB转3VSB, 微短引起的.
开机画面断电, 宏基有些板,CPU温度上升速度太快(不是说CPU温度过高),会造成开机画面断电又重新跑.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奇特的声卡故障维修一例
刚开始做维修时,有人问,电脑的声音变调能修吗?我问,是不是你哪里设置不正确或者驱动有问题啊?回答是到处都换了,就是主板的问题。我说:不可能,又不是以前的磁带机,声音自己会变调。
    又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客户拿来一块映泰的主板,型号是:M7VIT-800。顾客形容的故障现象是什么都正常,就是看电影一顿一顿的。
接上我的设备(没有接音箱和耳机),做上系统,打开电影看了一下,确实,视频是快速的一放一停,就像有人在不停的反复点击暂停和播放一样。因为除了板子以外,其它的设备都是我的了,不会有问题,系统也是重做的,问题确实是在板子上了。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头绪,就把它放一边了。
   一天闲着没事,又拿起这块板子来看,无意中发现声卡芯片(CMI9761A)的下方有一个0欧的小电阻被碰歪了,心想,不会是它的原因吧,马上接上所有设备,这次把音箱也接上了,开机时感觉声音有些怪怪的,当时也没在意。播放电影,没有听出声音有什么不正常,也是随着图像的停顿而停顿,不管它,先把那个电阻焊上再说。
    焊完电阻,再开机,这回感觉到开机音乐和刚才的不同了,原来刚才的音乐音调慢了,难怪感觉怪怪地。再次播放刚才那个电影,一切正常了,原来是这个小电阻捣的鬼。
    关机后,跑了一下线,原来这个电阻连到右下方,内存槽下边的时钟芯片里了。是这个板子没有安装声卡的时钟晶振,所以才设计了这么一个电阻。
从这一例故障中,我总结了这么两条:一是接到待修的东西,观察一定要仔细;二是有些故障要把一些必备的外设都接上,有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SL-86SPE2主板不工作的实例
主板 故障为不工作 插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测CPU无供电、VDDQ也无供电,南桥发热,经走线发现此故障出现在一个电源芯片上.
当RT 9202的5脚有5V供电,7脚为高电平时,2脚和4脚应分别有5V、2V左右的控制电压输出,使Q23、Q30轮流导通后,输出2.6V给南桥和Q29 的D极,此时LM358分别给Q29、Q27输出控制电压,使Q29、Q27导通后产生VDDQ供电。
l此板故障为RT9202坏,使2.6V只有1.05V,因此相关电路不工作,更换RT9202后故障排除。
这个主板加假负载测时,刚开机复位灯亮1分钟后熄灭,CPU电压为1.0V。后加上CPU测试,一切正常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原装INTEL865PE 主板维修经验共享

客户送来 一块原装INTEL865PE 主板  说是插上显卡 屏幕不显示" 用自己平时试机用的SIS315 64M显卡 上机点亮正常!
插上客户的5200双128显卡,显示一下开机LOGO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怀疑显卡有问题) 换一新5200显卡 仍然不显示。确定故障在主板!
于是 测了一下AGP的供电 为1.18V  明显偏低  D极有3.3V   G极为-0.98V   于是更换 3055 MOS
i故障依旧
顺便又更换了 与3055 G S极相连的1A小管 故障仍然依旧 .                                          仔细分析了一下 感觉G极电压不对 不应该为负压;
接着跑了下线路发现 G极与一个标识为358的8脚小集成块的 1脚相连接.                    电压也为-0.98V 接着检查 8脚供电正常(按LM358的脚位图测量的) 于是就直接更换了个LM358  故障依然不变
于是又再次分析 LM358工作过程 发现1脚的电压  受2.3脚控制,  跑线路发现 2.3脚 连接一个1A的小管  直接拿下" 更换  通电测试MOS S极1.5V供电正常了  马上插显卡开机结果故障还是老样子
接着测试 AGP 其它测试点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正常 工作   维修陷入僵局(原装板的BIOS不好刷新,所以暂时没有刷新), 放弃 ,于是就把原来的标识358的小集成块又给换上了 准备给客户的时候  心里还不死心 就再次通电试了下 结果显示正常了!!!!
看来原故障是 358的2.3脚相连的1A小管损坏引起AGP供电异常  不显示  更换后供电正常.                                                                                                    但是LM358与358不通用,结果引起显卡仍然不能正常工作,使维修陷入僵局!
警示:以后代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然维修会走入死胡同的!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AOPEN 主板无复位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个AOPEN845 主板不复位.觉得很有点参考的价值,给大家发上来,希望对新手能有一点思路,.拿来时客户说CPU风扇转,但是显示器不亮.看来主板不存在短路,我就直接加电了,不然的话,还是打一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好一些,插上测试卡后对观察没有复位,OSC灯 不亮,别的都正常.测了一下主板的几路供电都正常.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灯,我查了一下这个灯不亮应该是主板的振荡电路不正常,我首先换32768 及谐振电容没有效果,接着换14.318及谐振电容,加电跑码可以点亮.但是第二次加电时OSC灯又不亮了,郁闷,难道是14.318及谐振电容和主板不匹配.又换了一个.加电开机第一次又可以点亮.第二次加电时又重复上一次的现像,OSC灯不亮 为什么呢,我就怀疑是不是主板时钟芯片周围的元器件与温度有关呢.,我是用风枪换的.刚换完主板是有温度的,所以第一次可以点亮.也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元器件的性能与温度有关我想也就是电容了,我就用风枪先吹时钟芯片的左边.加温后开机没有效果还是OSC灯不亮..又加温芯片的右边.开机可以点亮.看来故障在这里了.我先摘掉单个的电容,还是不好使.又把排容摘下去后(排容接在排阻的后面一脚接地,应该是滤波用的),开机OK 又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至此主板修复成功.这个主板我可是花了两个小时才修好,希望大家看了后能有点收获.呵呵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915P主板25不显 )
杂牌915P主板.不插显卡,DBUG卡跑75,很正常.
插PCI-E7300GT显卡后,跑25,换6500显卡,故障依旧.
打对地值均为260,不知是否正常,加电,电压均为1.26V,感觉偏高.
[再打给北桥供电的15N03L的G极,电压为1.4V,明显偏高.
找了个15N03H代上去,电压变为1.26,PCI-E槽旁贴片电容北桥端电压也降到了1.0几V,代码直奔75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MSI 845 故障及处理思路一例                                                                                   故障1:自动上电,点击排针不能关机。
       思路1 :此现象一般IO短路,直接将ATX14PIN拉低引起的。
                  处理:手摸IO的温度,没有感觉明显的发烫。还是想先换个IO试试。直接将83627HF拆下。还是自动上电,故障依旧。
      思路2:IO的问题排除了,看来应该从绿线开始,查找故障点
                   处理:跑线路,想研究此板的开机电路,遂将开机电路图纸出来了。见附件
根据图纸来分析,如果Q1开路、Q2短路,都会导致绿线电压被直接拉低,从而产生自动上电的故障。将Q2取下来,没
   有自动上电了,直接更换一只1AM后正常。装上U,呵呵……D3出来了,插上诊断卡,代码一路飞奔……心想应该修好 了,再 插上显卡,问题出来了……
故障2:不插显卡正常,插显卡不能上电
    思路及处理:测量A点电压,触发后能够从0V升到0.7V,说明IO开机的指令已经给了ATA 14PIN,接下来的故障应该没IO什么事了.                       故 障应该 出在Q1以后的电路。顺着往后查……发现C点电压无论触发与否,都是0V。
  分析:造成C点电压偏低的原因有三: 1、5VSB没有通过472电阻输送到
          2、Q1   C、E极短路                                                                                     3、Q2   B、E极短路。
上述三种原因都排除了,问题在那里呢? 决定再跑跑线路…………终于发现了如图虚线框中的电路。把Q3一拆下来,就! q) o* Z- Q& x  T
     好了,重新焊一只1AM上去,插上显卡,一切正常。 至此,故障排除。
顺便做一些测试,以下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关于R4的作用----------记得好象有网友问到过这个问题。   我将它拆了,主板一切正常。他的作用有待和大家一起讨论
2:关于Q4的作用---------还没有想明白,估计是保护电路
关于Q3的作用-----------应该是显卡识别电路,如果遇到了不支持的显卡,D点电压不会被TP_TYPEDET拉低----------Q3始终导通------C点电位恒
                              低------Q2始终截止---------主板不能上电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测试主板各关键点来判断主板问题
.测试主板各关键点来判断主板问题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 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正常主板不开机维修方法

有波不開机的板的維修
有波不開机板,一般是有信號開路或短路,信號變異造成的可以先用示波器檢查BIOS,ISA PCICPU的有波信號,看其波形是否正常,有不正常的則予以排除。對于地址信號,數据信號前一信號不良往往會造成后一級信號也不良。如果在后一級發現問題,但設有發現損坏的零件,則到前一級按一定的規律,很快就能找出問題,如SD6不良可以在PCI槽上AD6,AD14,AD22,AD30信號,并檢查它們的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沒找到問題,則可找CPU上的D6,D14,D22,D30,D38,D46,D54等信號,這些信號將有信號不良,可以檢查它們的波形或阻值,予以修復。
    如果用示波器找不到問題則用万用表,電阻檔量ISA槽上的阻,BIOS上的信號。或用万用表的二极檔量BIOS CPU座上的信號是否開路或變異,都能有效地判斷出信號不良或零件損坏。
   5. 無波不開机板的維修                                                                                         對無這類故障,多半是元件損坏或信號有開路,585板可將A23信號對3.5v 短,路使各槽有波然后按有波板維修。而短路后無波的和686板一樣,可用万用表進行維修,檢查各信號有無開路,短路或信號阻值變異現象并予以排除。
可以失從BIOS上查起,然后各個地方出問題多少的順序,如CPU座PCI,ISA槽等順序一順找,當發現阻值偏大或篇小時,一般是零件損坏。可以通過割線的文法,縮小故障范圍,然后找出不良零件,進行維修。檢查過程中,對各邏輯IC上的邏輯電路也要特別留意。必要時,記下上面的信號,發現不良則更換。對其他人焊過的芯片要特別注意,必要時應重焊一次排除里面看不出的短路或開路問題。對于他人接的線也要認真檢查,如果發現有空焊,短路,假焊,等現象應重新焊接一遍,排除,排除隱患。
有些板的CPU座質量不過關,造成接觸不良,有些天波的板通過更換CPU,座,也能將其完全修復。                                                                                                    有的板的BGA出現虛焊現象從外表查不出他有問題可以對這類板予以更換BGA或壓住(四角輪流加壓)BGA看其是否開机有波來判斷鑒定進行修復。
有的板芯片會因焊接不,勞而出現假焊容,空焊現象,在修板前右用表筆將它們輕輕拔一下,檢查其是否有空焊現象。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电脑主板故障分布情况
电脑主板比较复杂,故障率比较高,故障现象较复杂,分布也较分散。现简介如下:
(1)各种连接线短路、断路故障各种连接线不该通处短路,该通处断开不通;IC芯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电感等元器件引脚断、短路、击穿;连线、引脚与电源、地线短路导通;印刷板线断开、短路以及焊盘脱落等。这些都是常见故障。
(2)DMA控制器和辅助电路故障 DMA控制器功能较强,故障率较高;辅助电路芯片及输入信号电路亦容易产生故障。
(3)RS-232串行接口控制器故障 PC机中的串行接口控制器有独立的,也有与其他接口合在一起的。串行接口故障率较高。(4)时钟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故障时钟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总线驱动器、控制命令芯片,均有可能存在故障。
(5)内存芯片RAM故障 PC机中内存芯片较多,利用率较高,芯片本身故障率也较高。
(6)数据总线故障主板中的CPU、存储器、I/O设备的数据传输总线、总线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亦有程度不同的故障发生。
(7)地址总线故障表现在主板中CPU传送地址的地址总线、地址锁存器及地址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处。
(8)内存控制信号与地址产生电路故障指RAS/CAS行/列地址选通信号、行/列地址延时控制信号及行/列地址的电路出错.(9)个别插座、引脚松脱等接触不良故障指芯片与插座因锈蚀、氧化、弹性减弱,引脚脱焊、折断以及开关接触不良而产生的故障。
(10)I/O通道插槽故障指I/O通道插槽中的铜片脱落、弹性减弱、折断短接,插脚虚焊、脱焊、灰尘过多或掉入异物而产生的故障。
11)特殊情况引起的故障指受冲击、强震、电击、电压突然升高、负载不匹配或设计不合理而产生的故障,以及因安装、设置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人为故障。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并行接口控制器的芯片亦会产生故障,但故障率一般很低。                                                                                       (12)电源控制器的故障一般电源输出控制器电流较大,发热量大,如果控制芯片或集成块的质量不佳或散热不良,故障率较高。以及它周围的电源滤波电容因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也会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失效,从而引起电源输出的纹波增大造成主板工作不稳定。上述故障并非产生在一块主板上,其中有60%左右的故障会导致主板不能启动工作;有35%的故障将使主板的工作不正常;另外5%左右为随机的特殊故障,表现为主板状态不稳定。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INTEL 主板 CPU核心供电处烧MOS维修
1:换掉被烧的那组MOS管小电源IC

2:换所有上管换掉

3:换掉小电源IC旁边的小三极管,                                                                               4:换掉所有上管相连的几个电解电容.                                                                       5:换主电源
以上最容易坏的是上管和电源IC旁边的小三管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CPU故障的分析与维修
 频率有时自动降低
 开机后本来166MHz的CPU变成133MHz了,显示的信息是“Defaults CMOS Setup Loaded” ,在重新设置 CMOS Setup中的CPU参数后(软跳线主板),系统正常显示166主频,但不一定哪一天,又会重复上面的过程。
  方法:更换CMOS电池.  步骤:关机;在主板上找到纽扣形的锂电池;取下电池;开机,重新设置CPU等参数。
  说明:这种现象常见于软设置CPU参数的主板。普通的纽扣型锂电池是3V的,实际测量应该是3点几伏。如果发生上述问题,多数是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伏了.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特殊的电池,如Dallas电池,则需要找厂商更换。

  频率跳变   我的电脑有时显示PII 266,但有时变成PII 133了。几天不用,就成133了。如果开机是133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再启动就成266了。  方法:可能与CMOS电池或主板或电源有关。
 说明:笔者一个朋友也有此问题,更换了同型号新主板和电源后正常了,我怀疑是CMOS电池问题。主板是华硕LX97(非软跳线主板),CPU是Intel原装的。
  降频  一台IBM原装电脑,原来开机后显示MMX 200MHz,现在显示133 MHz 。  方法:把CPU 拿到其它电脑上尝试.  步骤:关机;打开机箱;打开CPU边上杠杆机制;拔下CPU;在另外的电脑上安装该CPU,注意正确设置CPU参数,包括电压、外频、倍频。
  说明:如果该CPU在其它电脑上正确设置,但也显示133MHz,则说明是CPU坏了,不能以更高的频率工作,如果在三年保修期内可以更换,否则只能当普通的133 MHz CPU来使用。
 锁频
  我想超频,但改CPU倍频系数后,电脑开机时显示的频率没有改变。
 方法:修改外频。    步骤:关机后设置外频跳线。  说明:这是一个锁频的CPU,倍频系数被锁住了,所以只能修改外频。如果原来使用的外频是66MHz,现在可以使用75MHz甚至83MHz等更高外频,具体由您的主板外频跳线决定。

  不能稳定地支持100MHz频率

 使用华硕PII B 100MHz主板,散装PII/300 CPU,名牌64M 100MHz的内存,宝利得名牌机箱和电源,在接上电源线后,不按开机按钮电脑就自动启动了,屏幕一片漆黑。
  方法:更换内存、CPU、主板。
  说明:因为使用了不少名牌配件,就怀疑机箱按钮始终处于开启状态。检查结果证明机箱开关正常。换机箱和电源还是出现上述故障。从此开始怀疑这华硕主板有问题。因为,使用同样的配置组装了两套电脑,都是同样现象。换主板故障依旧。遂逐个更换,当更换成原装(盒装)的PII 300 CPU后,系统运行正常。事后把散装的PII 300 CPU安装在66MHz的华硕主板上,运行稳定,内存自检。

  生锈
  一片半导体致冷片,安装在散热片与CPU之间。同时为了保证导热良好,致冷片的两面都涂上了硅胶。使用两个月后,开机后显示器黑屏。
 方法:除锈。
  过程:开始以为显卡有问题,因为从显示器的指示灯来判断是无信号输出,但换一块好显卡后一切照旧。又怀疑是显示器有故障,换了一台显示器后情况照旧。难道是CPU有毛病?借来朋友的CPU一试,正常了!问题找到了,可总想不通,没有超频使用也会烧CPU?看着可怜的CPU,总不相信它就这么牺牲了。看来看去,忽然发现原本金光闪闪的金手指不是发黑了就是长出了绿斑——生锈了!看来还有救。赶紧找了一块橡皮,仔仔细细地把每一个针脚都擦一遍,直到恢复以前的模样。再装入机内,开机,一切OK!   说明:致冷片的表面温度过低结露,导致CPU长期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中,日积月累,终于产生太多锈斑,造成接触不良,从而引发这次故障。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板维修精华
kA7V600 00 測試其現象00,單步跑發現其第一步是對的,跑幾步後死當不動,按其80卡工作原理,應該是腳座AD訊號有問題,量其保護二極體,發現A3 OPEN ,烘北橋,再次量測現象消失,測試OK。

UP4P8T 00 測試其現象00,單步跑發現其第一步是對的,跑幾步後死當不動,按其80卡工作原理,應該是腳座AD訊號有問題,量其保護二極體,發現A31 OPEN ,烘北橋,再次量測現象消失,測試OK。                                                                            P4P8T AUDIO FAIL 插上治具測試發現是左聲道不過,進入LOG文件後對比CFG文件發現問題點在022H,沿線路走線沒有發現異常,量測所有電壓和頻率都好,懷疑芯片不良REWORK後問題點消失。 K8V-F D4 開機測試D4檔機,用萬用表量內存信號發現DQ23阻值為OL,走線發現RN35 OPEN,重新焊好後此板OK。

RN35P4SQ LAN FAIL 手測再現其不良現象,發現測試的現象是抓不到芯片現象,檢測發現芯片抓得到,懷疑條碼沒有刷。測試其ID號,發現與條碼不相符,就做刷條碼的動作。後重新測試,不良現象不存在。 重刷条码

開機測試Lan Fail,量測Lan芯片的基本訊號與電壓皆OK,目檢發現Lan Chipset上的規格與OK不相同,懷疑零件錯料,通過檢查BOM表確定確實錯件更換新零件後OK。

該機板開機檔FF,量測基本頻率都OK,量測南橋工作電壓時發現2.5V的電偏低,而這個電壓是由Q44這個電晶體供出,更換Q44後OK。  用CPU上電測試發現全電,無VCORE。用上電繳腳座上電發現有VCORE。據經驗懷疑SOCKET有電壓腳或控制信號OPEN。烘腳座原現象消失,但還是FF無顯,從80卡現象看是CPU沒有工作,量CPURESET,CPUPGOOD皆OK,AD信號,控制信號也都是好的,看線路圖量 HGTLREF,該信號對地,拆其板面零件,懷疑腳座SHORT。拆之原現象還在,仔細走線發現還連板背兩電容,拆之OK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怎样用万用表判断南北桥芯片是否损坏
1,南北桥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2,PCI ,AGP,CPU 的地址线 ,数据线,控制线的对地阻值?用万用表只能这样判断。如果用示波器,可以看南北桥输出的信号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2、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3、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      南北桥问题)
  5、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一)、供电CPU内核电压(1)无电压   A、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B、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C、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2)电压低    A、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B、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3)电压高      C、反馈电路无作用    D、电压IC输出电压低 (二)VID0-4(+5V电压)电压IC 无输出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断线
(三)VTT 1.5V  (1)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四)时钟(1)无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2)时钟IC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3)全部无输出     有供电,IC 坏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4)一半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电
(五)复位(1)无复位1.5V      A、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B、有电压无复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北桥无复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及时钟电路维修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 DC3。5V电源给过二极管和L1(L1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产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 的线上还有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的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南、北桥、内存、CPU、CACHE、I/O上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旦正常,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面桥处理过后送到PCI的B39脚(PCICLK)和ISA的B20脚(SYSCLK),这两脚叫系统时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 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在主板上,RST和CLK都是由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如果RS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RST不正常,是先查总频。在数码卡上有OSC灯和RST灯,没有CLK灯的故障:先查R3输出的分频有没有,没有,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分频器坏。 CLK的波形幅度不够:查R3输出的幅度够不够,不够,分频器坏。够,查南桥的电压够不够,够南桥坏;不够,查电源电路。 R1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给CPU的第六脚(在CPU上RST脚旁边,见图纸),这个脚为CPU时钟脚。CPU如果没有时钟,是绝对不会工作的,CPU 的时钟有可能是由北桥提供。如果南桥上有CLK信号而CPU上没有,就可能是分频器或南桥坏。R4为I/O提供频率。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频率发生偏移,是晶体电容所导致的,它的现象是,刚一开机就会死机,运行98出错。分频器本身坏了,会导致频率上不上去。和晶体无关。 CPU的两边为控制处(位置见图),控制南桥和分频器,当频率发生偏移,会自动调整。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 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 位
2. 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 试换BIOS,4. 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5. 查ISA,
PCI上的数据线,
地址线(及AD),8. 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南北桥问题)
9. 查AGP,10. PCI,
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 供电CPU内核电压 场效应管坏, 开路或短路 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场效应管坏了一个, 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反馈电路无作用 电压IC输出电压低 VID 0—4, (+5V电压) 电压IC 无输出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断线 VTT 1.5V 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场效应管供电不 正常 场效应管坏  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有供电, IC 坏 无供电, 查供电相关线路 IC 坏 查不 正常的一半供 复 位 复 位电压低:北桥坏 有电压无复 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 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 有复 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 位:查复 位的产生电路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及时钟电路维修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DC3。5V电源给过二极管和L1(L1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产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的线上还有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的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南、北桥、内存、CPU、CACHE、I/O上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旦正常,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面桥处理过后送到PCI的B39脚(PCICLK)和ISA的B20脚(SYSCLK),这两脚叫系统时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在主板上,RST和CLK都是由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如果RS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
主板不开,RST不正常,是先查总频。在数码卡上有OSC灯和RST灯,没有CLK灯的故障:先查R3输出的分频有没有,没有,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分频器坏。 CLK的波形幅度不够:查R3输出的幅度够不够,不够,分频器坏。够,查南桥的电压够不够,够南桥坏;不够,查电源电路。 R1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给CPU的第六脚(在CPU上RST脚旁边,见图纸),这个脚为CPU时钟脚。CPU如果没有时钟,是绝对不会工作的,CPU的时钟有可能是由北桥提供。如果南桥上有CLK信号而CPU上没有,就可能是分频器或南桥坏。R4为I/O提供频率。
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频率发生偏移,是晶体电容所导致的,它的现象是,刚一开机就会死机,运行98出错。分频器本身坏了,会导致频率上不上去。和晶体无关。 CPU的两边为控制处(位置见图),控制南桥和分频器,当频率发生偏移,会自动调整。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内存故障的排除

当启动电脑、运行操作系统或应用软件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内存出现异常而导致操作失败。 总结了一些内存出现异常的原因,并给出以下几种处理方法,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
故障一:内存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内存控制器出现故障表现为:打开主机电源后屏幕显示“Error:Unable to ControlA20 Line”出错信息后死机。
            解决方法:仔细检查内存条是否与插槽保持良好接触或更换内存条。 故障二:自检通过。在DOS状态下运行应用程序因占用的内存地址冲突,而导致内存分配错误,屏幕出现“Memory A11ocationError”的提示。
,           解决方法:因Confis.sys文件中没有用Himem.sys、Emm386.exe等内存管理文件设置Xms.ems内存或者设置不当,使得系统仅能使用640KB基本内存,运行的程序稍大便出现“Out of Memory”(内存不足)的提示,无法操作。这些现象均属软故障,编写好系统配置文件Config.sys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故障三:Windows系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非法访问内存、内存中驻留了太多应用程序、活动窗口打开太多、应用程序相关配置文件不合理等原因均能导致屏幕出现许多有关内存出错的信息。               解决方法:此类故障必须采用清除内存驻留程序、减少活动窗口、调整配置文件(INI),重装系统和应用程序等办法来处理。              故障四:Windows系统中运行DOS状态下的应用软件(如DOS下运行的游戏软件等)时,因软件之间分配、占用内存冲突出现黑屏、花屏、死机现象。
      解决办法:退出Windows系统,进入DOS状态,再运行应用程序。               故障五:程序有病毒,病毒程序驻留内存、CMOS参数中内存值的大小被病毒修改,将导致内存值与内存条实际内存大小不符、内存工作异常等现象。
         解决办法:采用杀毒软件消除病毒;CMOS中参数被病毒修改,先将CMOS短接放电,重新启动机器,进入CMOS后仔细检查各项硬件参数,正确设置有关内存的参数值。

故障六:电脑升级进行内存扩充,选择了与主板不兼容的内存条。                    解决方法:首先升级主板的BIOS,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如果仍无济于事,就只好更换内存条了。!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 板 维 修 流 程    -

l1、PC图B 有无 open short 2、有无烧焦的痕迹。 3、电容有无流液,鼓起,松动等。 1) 4、注意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检查外观 5、插槽内有无异物或短路。.电压阻值偏小,

OK 1、量CPU电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NO 2、看COMS跳线有无跳错。 3、量POWER ON排针电压能否够高2.5V以上。 即不能触发 4、南桥旁边的32.768kh2小晶振。 5、PS-ON讯号连线是否断。 6、量I/O和南桥供电。 OK 7、量I/O迅号有无进出。 8、查找PS-ON线路,查找POWER ON至南桥门电路 或I/O的连线。 A、量三极管有无损坏。 B、量电源IC的工作电压12V 1、无CPU电源 或5V有无。 C、量三极管B极与IC之间的连线 4) ON D、更换电源IC。 A、量时钟IC的供电3.3和2.5 2、无时钟 B、14.318晶振有无波形。 C、更换时钟IC。 OK 3、无复位 A、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B、量时钟IC有时钟输出 C、追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D、南桥坏。

N4 T4、CPU电压值不对 量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1、看BOIS有无片选讯号 a、有片选 1、换BIOS。 2、量BIOS数据线、复位 不开机 时钟(把BIOS拨下)量。 5) 3、量PCI的AD线。 不能跑CI 只显示 4、量CPU的HD,HA线或, 排阻。

00、CF、CO、FF b、无片选 1、量PCI的Freme。 2、如无帧信号再量CPU的 ADS#和DBSY。 a如有ADS#或DBSY而无 PCI之帧信号则北桥可能坏。 b如有帧信号则南桥可能坏。 c最终量CPU之HA、HD和 PCI的AD来确定南桥或北桥 不良。 OK 2、无CPU复位(包括复位不动作) 1、在PCI有复位的情况下: a、量HWBlink总线。 B、南桥。 C、北桥*
1、内存槽接触不良(刷一下,擦一下) NO 2、量内存工作电压SDRAM(3.3V)DDR(2.5V和1.25V) 6) 拉C1、C3、C6 3 量时钟. A7或E1 4 量MA MD. 5 量CPU旁边的排阻. 6 北桥坏. 7 量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OK 8 SMBDARA SMBCLK 1 32.768是否OK(有无杂波) CI-05循环 2 I/O坏,LA,LD(ISA高端数据或地址线短路) 档07 ,05 3 3 I/O与南桥的连线 4 南桥 7) NO 档ob 1 换BOIS 2 量HD的数据线

1 量内存的数据负电压1.25V(DDR)2.5V;清除CMOS 档bo 2 量北桥的供电 3 北桥坏 1 量AGP工作电压 (4*为1.5V 2*为3.3V) 档25 2 北桥坏
量74F244可编程器的供电.(即倍频调节) NO 档od 2 74F244坏 8) 3 PCI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还是档机 1 量AGP槽之AD线 档2d 2 INTR 讯号 3 北桥供电 4 北桥坏"

刷BOIS或换BOIS 2 时钟发生器不良 档26 3 北桥供电 4 清除CMOS 5 北桥坏 OK 1 I/O供电 2 I/O不良 档50 3 南桥和南桥供电 4 北桥供电 1 刷BOIS或换BOIS 档41 2 量BOI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3 量MD和HD有无短路
档硬盘 1 量硬盘接口 9) 2 南桥不良-
OK 1 北桥供电 10) 档机 2 南桥不良 3 北桥不良

2 南桥旁边电阻,排阻. 11) 3 南桥 不能进系统

时钟发生器 出现LogoF死机 2 I/O不良 不稳定也是一样 12) 3 南桥不良 死机 4 北桥不良. 5 各参考电压偏低.

量AGP之INIT有无断线 NO 2 量AGP之INTR有无断线 13) 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3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才有HUB- LINK总线附 INTER之801AA/AB/DB/EB V/A之8233/8235/8237 或V-LINK总线 SIS之961/963 或妙渠总线* }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 板 维 修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8
3. 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2 o)
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 `
6. 实时时钟的晶振坏 只是时间不走.
7.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 "
8.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还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无复位.....连换4个晶振
前天修了一片ABIT IS7的板,865芯片组.开机无复位,仔细检查发现32.768晶振被换过,用万用表电压档触碰晶振一脚,复位好了,再碰,跳C1,再碰,再跳一直碰,一直跑到2526. 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OK, 今天客户又跑过来,说又不行了,我拿来一弄,又出老问题了.
换晶振+谐振电容,不行,再换,连换四次还是不行!!!最后一次把南桥和晶振附近的2个小电容(不是谐振电容)一气之下拿掉了,OK,一路跑到底~~~~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关于单步诊断卡使用
以下只是如何使用单步卡的简单方法,对于我举的例子跟大家手中卡跑出来的数不一样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只用过一种单步卡。
对于单步卡我个人理解无非就是可以锁定地址,然后可以查看CPU发出的首地址和对应的数据是否正确。
用865芯片组举个例子吧:
1:00 00 00 4D   2:00 00 00 00  3:A4 9B A4 9B  4:00 30 38 B5    5:00 30 38 B5   .........
     FF FF FF 40         00 0F FF D4        FF FF F0 00        FF FF F0 04          40 00 00 00   .........
上面的(1)FF FF FF 40 就是首地址;00 00 00 4D 是对应首地址BIOS发出的数据。根据我的经验INTEL芯片组的首地址都是这种;我们需要观察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1),根据(1)出现的代码来判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的。2/3/4/5等等是辅助观察看地址数据变化的。
|按照以上所说的如果首地址(1)出现问题,那么2/3/4/5等等也会不正确。但是不代表(1)正确了2/3/4/5就会绝对没问题。这就看平时掌握的经验拉。) 比如:一块板首地址是FF FF FF F0 这样我会从CPU→NC→SC→IO→BIOS这样的顺序排查问题点。
    如果首地址正确,但是数据是 00 00 FF FF我会从BIOS→IO→SC→NC→CPU的顺序排查问题点。
上面说的意思就是当电压/频率/RST正常发出后,CPU会发出第一条指令到BIOS,然后BIOS会回发数据给CPU。这样一步一步完成初始化自检设备的工作。所以当地址,数据都不正确的时候按照地址不正确的维修思路来检查。
还有几点说明
1、全0:当诊断卡数据,地址都为0时就需要自己来测量所有A/D值。这种全0状态才是真正的CPU没有工作。80Code:00(这种板最难修)
2、全点: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数据,地址都显示成一个小圆点。这种全点状态是没有PCIRST造成的。80Code:..
3、00:这种就是数据错,或地址错,或数据地址都错就按照上面所说的进行维修即可。80Code:00/FF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板维修思路
开机:(不开机就是CPU不工作) 查找步骤:先查信号再查阻值。
1、供电 (跳线超频就是改变CPU工作电压)。

1〉CPU供电(1.5V)
f插上负载看1.5V有无——无,看三极管的三种供电(一种5V,另外两面三种是电压IC输出给效应管G极的一个4点多伏一个7点多伏的电压)——IC供电(12V/5V)——直接提供电压的电源插座。
如有12V无输出——IC坏输出不是4点多伏和7点伏的电压)——IC坏OR 三极管坏

CPU工作电压低(如电压IC输出是10V——3极管坏OR 开路。

( s当不插CPU工作电压正常。,插上CPU 工作电压没有或偏低,——电压IC坏OR 负载短路。
〈2〉VID电压(5V)
.IC输出VID——经排阻——CPU
2、VTT电压(1.5v)(控制线本身有高低电平)

; B给地址数据线供电同时也给CPU供电VTT电压是三极管(通常是CPU旁的大三极管)调整后经排阻给CPU数据和地址线的。
3、导致CPU不工作的其它原因。 1〉供电 2〉时钟
3〉复位——无——电源IC电源好信号和电源IC有条直线OR 晶振。
4〉CPU跳线跳错   5〉32768晶振——插上CPU没有复位,不插CPU复位正常
6〉CPU的数据,地址,控制线短路或开路都有可能使CPU不工作。如不能传达室递地址——不正常工作——保护不开机
7〉CPU变坏接触不良。 ) ?8〉PCI ISA数据线,地址线开路或短路。
BIOS坏,脚电 信号无CPU不工作——有CPU可能工作——如电造有CPU不工作——BIOS坏。
I/O坏
北桥供电                                                                                 北桥通过旁边一大三极管给它供电,在供电电路中会有很多小电容,即北桥旁边的小电容,这些小电容供电滤波的作用。用表笔打电容两端查供电,因电容一端接地,也可查阻值,一般阻值在100欧以上。
注板上大三极管都是给元件供电的,有的有可能是一个给多个供电。

、查阻植以北桥为中心(查北桥电等)——以BIOS为中心查ISA 来判断I/O和南侨好坏——查PCI判断南北桥好坏。 )
BIOS影响CPU正常工作,电容是CPU发出来的信号到了BIOS的工脚。

{长方形BIOS查工电容信号,供电方BIOS ——查24初始化信号,供电时钟,复位                                                                                  珍断卡显示OO或FF说明CPU没工作
RDB02541——BIOS坏或BIOS的问题

当进入BIOS设置保存之后重新启动,屏幕显示列一行英文后带省略点时新机——怀疑BIOS,BIOS坏很多时候显示器不显,有时能进CMOS设置,但不能进系统。要进入系统时重新启动CMOS复位设置问题——清除CMOS不开机复位都可能是门电路                                                                                                    内存:
|诊断卡显示C1C6D3D4——内存问题

(1) 内存条坏(2)内存供电时钟 : (3)行列插上内存行列经通有跳变
(5)插槽接触不良。
CPU 读到内存死机。

运行大型软件死机——内存不够。

有些显卡(集成显卡的主板)要借用内存作显存,所以内存必须插在第一个槽上72线内存要2条一起用。插1.3槽或2.4槽。                            显卡:
FF——C1——C3——C5——OB——OD,2B,31(有的不显示就停在这里,有的跳到键盘6F4E时停止跳变)

卡坏

  使用不同的显卡在PCI,ISA,AGP的每一个槽中试查PCI槽ISA槽一个槽的个脚短路所有槽都短路,PCI/ISA所有槽的复位都是一个复位信号过来的。但时钟却各自独立。)

所有外设功能都和南桥相边,因只有南桥连接I/O 集成显卡(VGA)

R.G.B三其色对地阻值应在100欧左右。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由北桥输出经旁边的IC到VGA,如没有IC经排阻,还有排阻经电感给VGA供电,电感上都接有电容滤波。
有故障若上述元件全好则北桥坏。
一般缺色,查阻值可查出。花屏,黑屏可能显存坏也可能北桥问题。

显示器显示顺序:
显卡资料

显示主板资料,主要从BIOS获取 0          显示CPU资料,锁频不能自设超频,超频要上好风扇。
CPU频率显示错误:1。跳线跳错2。时钟IC有问题3。电路中电阻电容造成频率不对
c首先重插内存:内存本身坏,内存槽有问题,数据,地址,控制线有问题。 显示IDE连接资料。 iDE很少坏。

1、找不到硬盘——排除硬盘半身,信号线,硬盘上主从跳线——CMOS设置找硬盘——问题在主板上——查阻价如阻值不对要一至追查到南桥,中间的排阻坏的较多,还有中间断线,有的光驱和硬盘不能插一个IDE槽。

2、硬盘容量不对——信号线和硬盘本身首先排除(首先清除CMOS然后换信号线大部分OK)

' Z F1>阻值正常则南桥坏
2>查阻值则开路或短路

.软驱资料.

1)、排除FDD本身和信号线__主板故障.

2)、查看CMOS设置(CMOS设置不要FDD,检测时不显FDD资料,如没有FDD就显示FDD失败如有就显示找到FDD)
FDD有的边到了南桥(较少)有的边到了I/O(大部分)I/O坏的较多,南桥坏的较少.
7.键盘资料:
换一个键盘.
接触不良. 查电压,时钟,一个信号线
查相关电容,排阻,(排阻供电)

查电感I/O,南桥很少坏,另外键盘口易坏.

8.COM口

COM口很少坏,COM口芯电坏的较多,通过查阻值可查出问题I/O可能坏南桥很少坏.
9.打印口(故障较多) 排阻供电___打印口__(有的经过330/220排阻)I/O排阻5V供电给每根线,第根供电线都有电容滤波,大多数是I/O坏,旁边的排阻电容很少坏.
10.USB口(故障很少):
查5V供电.

USB直接接南桥,只有少数到I/O,其它相关元件不易坏.键盘,鼠标,USB到南桥I/O之间的电感很容易坏,电感起保险作用。 11.游戏口

有的到I/O,一般到南桥

不同的I/O功能不同,功能的多少取决于I/O脚数查供电和波波电容——都好南桥坏。
声卡/集成声卡 ;

装不上声卡:1、CMOS设置 2、无驱动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看代码,识别板卡代工厂
                                                                                                    大家在主板、显卡等配件的PCB上,是不是经常看到如上图所示的标志呢?它是一个由圆圈和箭头组成的图案,旁边是一串代码:D33088。其实就这玩意,标示着代工厂的信息。下面就是目前市场上主要代工厂所对应的代码。
(日立)工厂,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33004 FOXCONN台湾工厂,从事各种板卡类制造。
RD33005 ASUS华硕电脑,板卡,笔记本电脑制造。
HD33006 GIGABYTE工厂,板卡制造。. D33007 FIC大众台湾工厂,板卡制造。
D33008 MSIV星科技,板卡制造。
WD33010 HIS金星合资工厂,晶片制造。 D33011 PowerColor-TUL工厂,板卡制造。
D33014 WD泰国工厂(原Fujistu工厂),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33015 WD工厂,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33017 Hitachi-LG光学 工厂,光磁驱动器制造。 ' D33019 MAXTOR新加坡工厂,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33027 Seagate希捷科技,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33032 Shuttle浩鑫工厂,板卡、XPC制造,
D41039 Aopen台湾工厂,板卡,机箱,电源,光磁产品制造!
D33058 Chantech承启工厂,板卡制造。
D33064 DFI友通科技,板卡制造                                                                                D33068 Abit罗礼工厂,板卡制造。
D33071 MITEC工厂,笔记本电脑,光磁产品制造。
D33075 Sparkle旌宇工厂,板卡制造。
D33080 海韵科技                                                                                                    D33083 GIGABYTE原QDI合资工厂,板卡制造 )                                                          D33088 Galaxy嘉威FOXCONN合资工厂,板卡制造
D33221 EPOX大陆工厂,板卡,蓝牙适配器制造-                                                    D33282 Albatron青云国际,板卡制造                                                                       D33171 ASMART台湾工厂
D31010 ASUS台湾老工厂,板卡制造
D33271 FOXCONN马来西亚工厂,板卡制造                                                            D33A27 YUAN聪泰,板卡制造
D43136 金星科技
D33529 Super Flower
D33108 七盟电子,电源、机箱制造
D33373 原IBM-易拓工厂,台式硬盘、移动硬盘制造
D41126 Logitech苏州工厂,外设制造
D31264 微软外设工厂
D33221 EPOX大陆工厂,板卡制造                                                                           D33475 三星韩国工厂,板卡,颗粒制造
D43001 全汉科技(为Nexus等大厂做ODM),电源制造                                               D33567 康舒电子(为IBM、HP、DELL、酷冷至尊等做OE/DM)外设制造 ,                   D33081 耀越宏展科技 TT,外设制造。                                                                    D43028 Enermax保锐
D33228 Enhance,为Silverstone做OEM,电源制造
D004V0 保德!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电源部分维修实例

1. 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                       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2. 故障现象:一杂牌845黄SE方型板不工作                                                             检修过程:加电测试发现主供电异常,检查发现电源IC(HIP6301CB)有裂痕,更换后故障排除。3.故障现象: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有时不能软开机,并被人维修过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绿线(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电,测5V端及电源开关(PWR-SW)端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它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翻检查后发现电源IC(HIP6004)的18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更换HIP6004后故障排除.
4. 故障现象:-块P4 Titan533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
检修过程: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电路正常,当查到CPU主供电部分的Q63、 Q65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的控制级接触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一块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当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份检查中发现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线路查找发现与之相连的一个三极管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一块SF694XVA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测CPU的各组供电,发现VCC-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然后检查Q13、Q14的G极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源控制IC(HIP6021)正常。在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主供电滤波电容CE35(16V、1000UF)局部爆裂,更换后故障排除。)

8. 故障现象:K7TPRO主板开机测试“FF” !检修过程:加电测CPU核心供电为1.5V,正常应为1.65V左右,此主板用到电源IC型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场管短路后,更换SC1155故障排除。

9. 故障现象:一块承启6VIA3主板不亮。
I/ Q检修过程:在目测中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断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用SC1185代换,经查资料SC1164与SC1185只有第六脚定义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6脚悬空,焊在原SC1164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最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10. 故障现象:-技嘉QBI845D-533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供电在没插CPU时为1.0V,插上CPU后为0.68V,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个电压调整管底座发黄,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11. 故障现象:一块杂牌815EP主板不亮
维修过程:插好测试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有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Q19降压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线接好后,经测试主板完全修复。
12. 故障现象: P4VSD主板,故障为开机加电,测试卡灯闪一下,就断电。维修过程:此板主供电部分,用到的是KA7500B通过B772,D882进行电流放大后,控制场管,由快恢复二极管进行整流滤波供电的。当测Q1的G极对地阻值时,正常为500左右,而此板仅为0.58,判断为短路故障。因为是多路供电,其中任何一路Q1损坏,都会造成此种故障,逐个摘除,判断出损坏的场管,更换后故障排除.                13. 故障现象:杂牌主板(黄SE大板)Intel815芯片组不工作
维修过程:经查发现主供电在未加CPU前电压为5V,正常应为1.75V明显不正常。加CPU烧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均正常,故判断为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后,故障排除。
14.故障现象:一紫色815ET/EPT主板数码卡显FF。维修过程:复位灯常亮,查主供电输出为0V明显不正常,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正常,故判断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RT9231后,故障排除。'15.故障现象: PCI1600-F主板不亮
.维修过程: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 1569)表面有烧焦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故障排除。

_16.故障现象:一块EP-3VCM+(经694X芯片组)不工作
维修过程:通电检查发现Q2异常发烫,测量主供电发现异常,更换Q2之后,故障排除。-
17.故障现象:M36330主板数码卡显FF " C2 I; c维修过程:查主供电异常,用手模电源IC(SC1155CSW)发烫,更换之后,故障排除。

18.故障现象:一杂牌845黄SE方板,故障为运行大程序时死机。维修过程:首先看看CPU供电滤波电容没有明显损坏,接着测各组时钟频率也正常。当查到CPU供电时,发现三组供电中的其中一组的控制器HIP6601ACB(和HIP6301CB搭配使用)很烫手,更换后故障排除.
19.故障现象:一块联想飞鹰370E主板故障为数码卡显FF3
维修过程:经查发现没有主供电,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电路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检查到VID0-VID4电压发现电压偏低,沿着线路找VID0-VID4一端接电源IC,另一端接南桥。经分析怀疑集成在南桥内的监控芯片坏,换南桥故障解决。

20.故障现象:一块(SL-75KV+)462主板不工作                                                  维修过程:经查主供电异常,仔细查看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无异常,故怀疑电源IC(HIP630ICB)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21.故障现象:可维815主板(红)数码卡显FF用3055更换后OK,此板无外核电压。
维修过程:经查CPU无主供电,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无异常,更换电源IC(RT9231)后有主供电,但内外核电压还是不正常,沿着内外核电路查到Q9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22.故障现象:PT-694X-A1主板不亮
维修过程:首先用目测法仔细观察主板未见异常,之后在检查CPU主供电VCC-Core为0V,测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控制电压,该主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在检查3 U5的外围电路和供电均正常,判断U5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23.故障现象:LG6M815E/EP不工作
维修过程:加电测试发现上假负载主供电正常,上CPU后主供电为1.35V,说明此电路带负载能力不强,经更换Q1 和Q2后故障排除。
24.故障现象:一块联想BX1主板无法开机,即按下PWR-SW开关主板不通电。维修过程:先测试ATX电源的5VSB端,电压正常。由于一时没发现问题,转而想知道系统部分是否正常,将ATX电源的绿线(PS-on)端对地短路,强行主板开机,此时插在主板上的测试卡RESET灯常亮,说明主板一直处在复位中,不能正常复位。之后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检测5V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专用术语 :
CLK:时钟0 O0

DRESET:复位
CINPUT CPU:初始化

ADS: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CHK#: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DP0-7:数据偶校验
PCHK#:奇偶校验错使能
  KEN#:高速缓存使能

WB/WT#:回写/通写输入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NAHOLD:地址占用请求

IEADS#:有效外部地址
'
RHIT#:命中指示. |

INV:无效输入.
OIERR:内部检验错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T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RM/IO#: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WSCYC:裂开周期输出.
C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f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BREQ: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HOLD:总线占用请求
HLDA:总线占用响应BOFF#:总线屏蔽
FERR#:浮点数值出错                                                            IGNNE#:忽略数值出错
SMT#:系统管理中断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D/C#:数据/控制指示                                  W/R#:写读指示
CBE#:总线命令和字节使能多路复合线
FRAME:帧周期信号
IRDY:主设备准备好
TRDY:从设备准备好! UIDSEL:初始化设备选择
GNT:总线占用允许
KSBO#:试探返回信号                                                                                              REQ64#:964位传输请求              ACK64:64位传输认可
`PERR:数据奇偶校验错误报告! BALE:系统地址锁存允许
TREFRESH:内存刷新! LOCK:锁定信号
REQ:总线占用请求

STOP:停止数据传送
DEVSEL:设备选择!
SERR:系统错误报告
SDONE:监听完成信号PAK64:奇偶双字节校验
主板上的英文字母都代表                                                                                          1.L----电感.电感线圈
2.C----电容.
3.BC---贴片电容
4.R----电阻
5.9231 芯片-----脉宽     6.74 门电路-----它在主板南桥旁边7.PQ----场效应管            8.VT、Q、V----三级管
9.VD、D---二级管
10.RN----排阻 11. ZD----稳压二极管
12.W-----电位器 13.IC---稳压块
14.IC、N、U----集成电路
15.X、Y、G、Z----晶振          16.S-----开关
         17.CM----频率发生器(一般在晶振14.31818 旁边); `.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无报警声
 故障原因: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处理办法:针对以下原因,逐一排除。要求你熟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会使用万用表,有时还需要借助DEBUG卡检查故障。  (1)CPU方面的问题
 CPU没有供电:可用万用表测试CPU周围的三个(或一个)场管及三个(或一个)整流二极管,检查CPU是否损坏。
  CPU插座有缺针或松动:这类故障表现为点不亮或不定期死机。需要打开CPU插座表面的上盖,仔细用眼睛观察是否有变形的插针.  CPU插座的风扇固定卡子断裂:可考虑使用其他固定方法,一般不要更换CPU插座,因为手工焊接容易留下故障隐患。SOCKET370的CPU,其散热器的固定是通过CPU插座,如果固定弹簧片太紧,拆卸时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造成塑料卡子断裂,没有办法固定CPU风扇
  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只要清除CMOS即可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安装上去也可让CMOS放电.
 (2)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
 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显卡、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因此造成开机无显示。例如蛮力拆装AGP显卡,导致AGP插槽开裂,即可造成此类故障。
  (3)内存方面的问题
  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还没有故障提示(鸣叫)。另外,如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有时也会导致此类故障。    内存插槽断针或烧灼:有时因为用力过猛或安装方法不当,会造成内存槽内的簧片变形断裂,以致该内存插槽报废。注意:在插拔内存条时,应垂直用力,不要左右晃动。在拔插内存条前,一定要拔去主机的电源,防止使用STR功能时内存带电,烧毁内存条。另外,内存不要安装反了,以免加电后烧毁内存条。不过现在的主板,一般有防呆设计、不会插反。

  (4)主板BIOS被破坏
  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你可以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以便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在有DEBUG卡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卡上的BIOS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当BIOS的BOOT块没有被破坏时,启动后显示器不亮,PC喇叭有"嘟嘟"的报警声;如果BOOT被破坏,这时加电后,电源和硬盘灯亮,CPU风扇转,但是不启动,此时只能通过编程器来重写BIOS。
  你也可以插上ISA显卡,查看是否有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建议找服务商,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中。

  (5)CMOS使用的电池有问题
 按下电源开关时,硬盘和电源灯亮,CPU风扇转,但是主机不启动。当把电池取下后,就能够正常启动。   (6)主板自动保护锁定
  有的主板具有自动侦测保护功能,当电源电压有异常、或者CPU超频、调整电压过高等情况出现时,会自动锁定停止工作。表现就是主板不启动,这时可把CMOS放电后再加电启动,有的主板需要在打开主板电源时,按住RESET键即可解除锁定。
 (7)主板上的电容损坏   检查主板上的电容是否冒泡或炸裂。当电容因电压过高或长时受高温熏烤,会冒泡或淌液,这时电容的容量减小或失容,电容便会失去滤波的功能,使提供负载电流中的交流成份加大,造成CPU、内存、相关板卡工作不稳定,表现为容易死机或系统不稳定,经常出现蓝屏。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2、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      南北桥问题)

5、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一)、供电CPU内核电压(1)无电压   A、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B、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C、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2)电压低    A、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B、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3)电压高      C、反馈电路无作用    D、电压IC输出电压低

(二)VID0-4(+5V电压)电压IC 无输出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断线 (三)VTT 1.5V  (1)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
(四)时钟(1)无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2)时钟IC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3)全部无输出     有供电,IC 坏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4)一半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电
(五)复位(1)无复位1.5V      A、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B、有电压无复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北桥无复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最近维修一批754主板常见的一种故障

E梅捷754主板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正常,上CPU后无CPU核心供电维修实例

1:首先要确定电源IC到CPU座VID线要正常(经常维修到VID线空焊上假负载有电压,但上CPU后无核心电压                                                                                              2:换电源IC (因为假负载内部无电路,而CPU内部有很多电路,电源IC损坏可能负荷不了
3:换CPU座 (经常维修到CPU座核心供电脚位空焊太多引起以上故障)
主板的上电时序                                                                                                    只使用于P4   P5主板
在开机之前SC一定有3VSB  RCTRST 3VBAT 32.768 MHZ 信号.SC才会发给I/O一个PINBIT(低电平触发信号).收到后I/O也会发出PINBIT给SC  SC在发出SLP(休眠信号)给I/O   I/O才会发出PSON开机信号给ATX电源  则实现开机   如果以上有其中一个信号不正常   电脑则不开机. 开机后ATX发出5V 3V 12V 给所以的电路供电  ATX发出PWROK信号给I/O   则I/O会发给NC SC  PWROK信号   此时CPU有1.2V 则CPU就会发出VTTPWRGO信号给CPU自己和VCORE心片

CPU收到VTTPWRGO信号就会发出6组VID信号给VCORE心片 VCORE心片哟的VTTPWRGO和VID信号  就回发出VCORE电压给CPU   VCORE心片则会发出VRMPWROK信号给SC  SC收到后则会发出CPUPWRGO信号给CPU   同时会向I/O BIOS PCI PCI-E AGP NC  发出RST信号 NC收到后  会向CPU发出CPURST信号  则此时服位完成.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CPU断针维修方法

方法一:引脚焊接法
  (1)将CPU断脚处表面刮净,用焊锡和松香对其迅速上锡,焊锡均匀地附在断脚处即可。
  (2)将CPU断脚(如果丢失,可用大头针和电子元件的引脚代替)刮净,用同样的方法上锡。
  (3)用双面胶将CPU固定在桌面上,左手用镊子夹住断脚、使其上锡的一端与CPU断脚处相接,右手用电烙铁迅速将两者焊接在一起。可多使用一些松香,使焊点细小而光滑。
  (4)将CPU小心地插入CPU插座内;如果插不进去,可用刀片对焊接处小心修整,插好后开机,一切正常,大功告成!
  方法二:直接连接法
 (1)取30厘米长直径0.2毫米左右的漆包线,用同上面相同的方法将其一端焊在CPU的断脚处,要求焊点平且小。
 (2)将CPU插入CPU座,使漆包线从两者之间的缝隙中引出。
  (3)仔细观察主板CPU座的背面,发现有许多成行成列的小焊点,排列与CPU的引脚相对应,找到与断脚相对应的焊点,将漆包线的另一端小心的焊上去即可。注意漆包线要尽可能在短,以减少外界干扰。 : U9 B; {9 z8 Z
  (4)检查焊接确实无误后,装机、打开电源,屏幕显示CPU被侦测到,修复成功!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一块848主板跑FF的经典维修过程
     一块杂牌主板,能触发开机,复位也正常,上内存,CPU后,代码跑FF,因为会导致FF的故障很多,也是主板维修中的难点和重点,但是只要有章可循,一步一步地去检测,最后也会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维修本着先易后难的检修原则进行,1;上假负载测CPU工作电压正常,但是现在不能100%说明CPU供电已经正常,还要上CPU进一步测试后才能确定,(不要小看了这个地方,FF的故障CPU供电部份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测试任意一组场管的电压,上管的S和下管的D,1.7伏,电压正常,CPU也热,说明CPU供电单元正常,这时,说明以下电路正常,1,能触发,开机电路正常,2,触发复位端,测试卡的复位灯亮,复位正常,3,CPU发热,电压也对,CPU供电单元正常;
  至此就要进一步的检修了,再看时钟电路,在时钟芯片旁边找到黑色的小电感,先断电,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0欧姆正常,再上电测试小电感的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或者电路检修笔测试有没有波形,(也可以用万用表,但是会误判断,我用的是电路测试笔,很准确),测试有波形,说明时钟电路也正常,看芯片组供电,北桥的,南桥的,还有AGP的,都正常,而且各个芯片发热也正常,什么?芯片组的供电在哪里?。。。。。好好看看主板的构造,如果还看不懂就好好听课,然后请看下集分解,开机状态下,一边用力按压北桥,南桥,CPU,(按压CPU的时候,找个奔3的散热器,把风扇拆掉,放在CPU上散热)一边点复位端 )并观察测试卡代码有无变化,这主要是看CPU,南桥,北桥有没有BGA虚焊,反复操作,代码还是FF,没有变化,
    到这里还不好?一头雾水?别急,再找,用电路测试笔测试BIOS的片选脚22,正常,但是测试AD线的时候,不正常了,这个主板的BIOS是有座子的,仔细观察没有发现线路虚焊,用起拔器拔下BIOS芯片一看,哦,原来问题在此,由于主板的主人有个朋友也是个喜欢动手的,虽然不会修主板,但是喜欢升级BIOS,而且还买了个编程器,他们就经常把BIOS芯片拔下来升级,但是又不仔细,由于手上的汗液会腐蚀金属,时间长就把芯片的引脚氧化了,严重的接触不良,(这个也是他们来取板的时候才告诉我的),

    处理办法:把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在用电烙铁薄薄的上一层锡,装回座子,开机,代码一路畅通无阻,维修结束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主板该做什么了?当然是CPU发出一条指令,通过北桥,南桥选中BIOS,然后BIOS和外部进行数据交换进行主板的硬件检测,当有什么硬件出了问题的时候,检测不能通过,所以测试卡也就是根据这个工作原理设计的。

维修754,939,940主板供电时要注意                                                             `大家以后维修754,939,940主板时如果遇到CPU核心供电和VTT1.2V参考电压都没有时,直接维修CPU核心供电电路,CPU供电正常后,VTT1。2V就正常

如果修775主板遇到CPU核心供电和VTT1.2V参考电压没有时,直接维修VTT1.2V参考电压,这个电压修好了,CPU核心供电电压自然就会好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正常主板不开机维修方法

有波不開机的板的維修
,有波不開机板,一般是有信號開路或短路,信號變異造成的可以先用示波器檢查BIOS,ISA PCI CPU的有波信號,看其波形是否正常,有不正常的則予以排除。對于地址信號,數据信號前一信號不良往往會造成后一級信號也不良。如果在后一級發現問題,但設有發現損坏的零件,則到前一級按一定的規律,很快就能找出問題,如SD6不良可以在PCI槽上AD6,AD14,AD22,AD30信號,并檢查它們的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沒找到問題,則可找CPU上的D6,D14,D22,D30,D38,D46,D54等信號,這些信號將有信號不良,可以檢查它們的波形或阻值,予以修復。
    如果用示波器找不到問題則用万用表,電阻檔量ISA槽上的阻,BIOS上的信號。或用万用表的二极檔量BIOS CPU座上的信號是否開路或變異,都能有效地判斷出信號不良或零件損坏。

        無波不開机板的維修

對無這類故障,多半是元件損坏或信號有開路,585板可將A23信號對3.5v 短,路使各槽有波然后按有波板維修。而短路后無波的和686板一樣,可用万用表進行維修,檢查各信號有無開路,短路或信號阻值變異現象并予以排除。
可以失從BIOS上查起,然后各個地方出問題多少的順序,如CPU座PCI,ISA槽等順序一順找,當發現阻值偏大或篇小時,一般是零件損坏。可以通過割線的文法,縮小故障范圍,然后找出不良零件,進行維修。檢查過程中,對各邏輯IC上的邏輯電路也要特別留意。必要時,記下上面的信號,發現不良則更換。對其他人焊過的芯片要特別注意,必要時應重焊一次排除里面看不出的短路或開路問題。對于他人接的線也要認真檢查,如果發現有空焊,短路,假焊,等現象應重新焊接一遍,排除,排除隱患。
有些板的CPU座質量不過關,造成接觸不良,有些天波的板通過更換CPU,座,也能將其完全修復。
有的板的BGA出現虛焊現象從外表查不出他有問題可以對這類板予以更換BGA或壓住(四角輪流加壓)BGA看其是否開机有波來判斷鑒定進行修復。
有的板芯片會因焊接不,勞而出現假焊容,空焊現象,在修板前右用表筆將它們輕輕拔一下,檢查其是否有空焊現象。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INTEL 主板 CPU核心供电处烧MOS维修

1:换掉被烧的那组MOS管小电源IC"

2:换所有上管换掉

3:换掉小电源IC旁边的小三极管

4:换掉所有上管相连的几个电解电容

5:换主电源IC

以上最容易坏的是上管和电源IC旁边的小三管
维修精英945主板进系统死机和蓝屏处理方法
拿到主板时看主板无外观损坏,于是量主板三大核心供电

1:首先量CPU核心电压为1.4V正常,显卡供电1.5V也正常

2:测内存核心电压发现为2.5V,正常情况应该是1.8V,因为这个945主板采用DDR2代内存

3:量内存核心供电上管D极输入电压为3.3v,上管G极电压为4V,下管G极电压为3.5V,根据实际经验判断均属正常

4:于是先试换内存核心供电上下管,电压还是2.5V,

5:再试换内存MOS管控制蕊片 LM324,电压还是2.5V
8仔细一想,MOS管控制级和D极输入电压都正常,MOS管也换了,难道是S极到LM324的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于是追S极线路,发现S极到LM324中间经过一个电阻,电阻上面标示为150欧,但把电阻取下来量却变成了600欧,

换电阻后内存供电变为1.8V,进系统一且正常
CPU无供电的修复方法

CPU无供电的修复可从以下几点开始:
1:你首先应该看看主板的主要几个电源有没有短路,如有请排除之.'
2:你可以量量电源IC的自身的供电,如12V和5V等.
3.你再量一下三极管(我们都把他们看成是三极管)的控制端他们的阻值应该一样,不会差得太大,如果差得太大则电源IC坏.                                                                          4.电源IC周围得小电容 也会引起,但不好确定是哪一个 只能一个一个去试.
5.电源IC本身不良.
6.某些电源IC有一个特别的控制端,这个端的电位不对也会没有CPU电压输出.但这个要查具体的资料.每个IC都不一样的.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ASUS-P4B800无时钟问题,
修了两片ASUS-P4B800无时钟的板子,第一片板拿到手的时候,上假负载各供电都正常,全板无RST,无CLK,查时钟IC的工作电压正常,准备看时钟IC的VTT_TWRGD信号电压是否正常。想看看时钟IC的资料可是去goole搜了一下没有。这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无意间把假负载拿下来,通电发现测试卡上的时钟指示灯亮了。用示波器测了一下PCI与AGP的时钟都有了。再把假负载上到板上,又没有了。这时心里就确定无时钟和CPU的主供电一定有关系。时钟和CPU主供电的关系我知道到的就是VTT_TWRGD这个信号,测了一下ADP3180的第10脚,这个时候为0,而正常主板当VCORE正常时这个电压为3.3V,这个时候我又把假负载取下不上通电,ADP3180的第10脚3.3V了。时钟输出OK。呵呵,问题找到。换一个ADP3180,故障排除。后来跑线路发现ADP3180的10脚VTT_TWRGD信号直接与时钟IC的33脚相连。为什么不上负载10脚会有3.3V的电压,上了反而没有,这个问题高手都应该知道。自己也发现一点,时钟IC好多都没有资料,我们想找到VTT_TWRGD这个信号引脚有点难,但我发现在很多时钟IC的这个信号都与SM总线相邻。。找SM总线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找多了。
技嘉主板上的CPU温度保护电路.

THERMTRIP_CPU_L :  CPU温度侦测信号。
这个线路图是技嘉主板上很得要的是一个保护线路,几乎每个机种都用到了,表现一般为上最4秒断电.
l那要怎么去量呢.怎么去判断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先说下
  遇到上电断电的主板,一般是先量ATX上的电压\.3VDUAL  5VDUAL  1.2VDUAL.小电源上12V,或与CPU VCOR 有没有对短. 若没有.就可以拔掉小源.看是否还断电.从而排除小是源那边部题.
  如果CPU 温度保护线路出问题上,那么开关排针上一定电压偏低.只有2V左右. 线路图中的 -PWRBTSW 这个信号就是直接连到开关排针上的.所以我们可从线路上来分析这个信号/.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信号Q114 这个小MOS管,来入手推断. 3脚正常应为3V,是一个高电平,那么根据MOS管的开关作用,2脚一定要中一个低电平,这样Q114正常不工作的.如果2脚是一个高电位,那么Q114 打开.3脚和1脚直接对地.电压0.所以2脚必须是一个低位.
  2脚连到运放U66B第7脚.怎样才能使第7脚输出低电位呢.根据运放的特性,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高电位.反之就是输出低位/.也就是6脚电压必须高于5脚电压,7脚才会是低位
  再看5 6脚连接的限流电阻,这两个电阻都是很容易坏的,6脚(运放的负极)的5VSB经过两个8.2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为1.25V,(不知道,分压公式你们会不会)5PIN为1.0V左右, 这样运放7输出低位.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
(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VCC_VID电压知识的又一认识

一V星848板,上假负载VCORE电压正常,上CPU(CD2.66)后无主供电,认为VID信号不正常,按常规 ,依次换主IC和扩展IC后都不行,上C1.8后正常--这一现象个人认为VCC-VID正常,不然上C1.8就不会亮,认误定为U座坏,要求客户换板,今天无事量了一下VCC_VID电压为0V,换了此电压的供电五脚元件后变后1.2V,上CD一切正常。通过这一例个人认识到一点:即使VCC_VID电压没有时,上跟假负载电压一样的CPU后也能点亮。
不上电,需示波器表笔接触32.768K晶振才上电,

故障现象:
不上电,需示波器表笔接触32.768K晶振才能上电.
维修分析:一般32.768K晶振需外别的金属接触才能上电,为南桥待机时供电足.此板为3VDUAL经D23再经R572(20K)电阻为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供电,此板D23第3PIN有3V,经R572后为0V,更换R572后OK,一切正常
主板型号:GA-8IG1000-G REV3.1
:time: 945GCM-S2L 挑CPU 单核不开、双核开;
故障:此板双核CPU开机,单核CPU不开机。
分析:因为双核CPU为266的外频,而单核CPU为200的外频,所以此板挑CPU的原因是不支持200外频的CPU

:time: 华硕K8N通病修复

大部分华硕K8N NF3的主板,在使用几年后,都会出现无复位,无VCOER故障,看到论坛很多人,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先修VCOER供电,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其实故障点很简单,NF3的桥的 1.2V 和1.6V电压没有产生,这个电压由华硕经常采用的9915 MOS提供(9915 9916是世界上质量最差的MOS)可以直接更换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容易让维修员产生误解,一般菜修的同志,都会以为这是内存供电MOS,所以找不到故障点 。
:time: 一华擎775VM800 不上电。(775针,针座是焊过来的)

i客户拿来的时候只说风扇不转,电源换了也不行。
我拿到板以后:
一:先看整个板没有烧伤,没有短路。
二:然后上电用表笔测了一下电池发现有电,CLRCOMS1都正常,再去测触发排针的正极发现电压只有0。95V(这么低肯定不正常)。然后顺着线跑到了电源下边的一个Q4的小三极管的D极,电压为0。5,找了一个管换上了(一般华硕板上这种管比较多)再次一机可以上电了,再次测电压为2。5。
三:上U后发现CPU电压,时钟电压北桥电压都正常,就是档-- --按复位键的时候突然闪了一下没复位了。(U座不可能虚焊),再次测下CPU加电仔细查了一下南桥的电路,在PCI槽中间发现了一个Q223(型号为CF RS)D极5V,S极1。45V,G极4。5V,这个电压虽然能上电但是肯定有问题,于是在别的废板上拆下了一个爪型一样的上去了,再测S极电压2。57正常 了,上U后C0,C1一路到2D哦了。进系统测试发现南桥有点烫手,但不死机,USB也正常,就加了一个散热片,再次测了一个小时发现没有问题了。
:time: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技嘉845GL主板全板无复位3例:

修到GA的3片板,型号分别为GA-8GE667,GA-8VD667,GA-8GVMT4都是老板从货场赌回来的 ,都是全板无复位,首先查各测试点电压,发现给北桥供电的3055MOS管S极无电压~G极有10V左右,3055换了后故障排除,后面2片一上点发现无复位直接查3055,发现都是S极无电压,全部更换后排除。看样子这是GA845主板的通病,大家以后碰到可以省点时间了
片板都是在AGP槽下面,非常不好动手,因为如果把槽吹糊就卖不起价钱了。最后还是有一片吹的不好看,呵呵
最后说一下,最近修到GA的板给北桥供电的管都比较烫,这3片板换过的3055开机后还是有点烫,

科脑的不复位一例

客户抱来好些主板,都是科脑845的,而且毛病都是差不多,主板不复位,没有CPU电压,换掉电压IC后OK,电压芯片坏,但是这么多主板都是电压IC坏的话,就挣不了钱啦,我试着把坏的拆下来再安上,查上电跑代码OK,用着同样的方法把这些主板都修好啦,呵呵,想不到主板也有这样的毛病呀.不经典,供参考

修好两片SOYO 754的板跟大家分享一下,

客户拿来两块SOYO 754的板具体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客户拿走了).只记得芯片组是NF4的,第一片故障是44-50;第二片是无复位.看了一下想无复位应该好修些就从第二片修起了

   上假负载查电压.无CPU供电,存供电正常,北桥没有1.5伏,换供电的两个MOS管.上电再测有复位了.上CPU不走字晕还是不走字.再查无CPU供电,于是检查CPU供电电路.其中有两个上管阻值为无穷大.有可能是电源IC问题.拆下重焊.再上测,有CPU供电了.上CPU,上内存,上显卡,OK亮了
    第二块问题是上电后走44-50,按照前一片的代码.44完了后应该走C1,这种问题应该是内存不过.测内存供电一切正常.呆了.试了试把桥按着,谁知一路走到了26,原来是桥虚焊了.上锡炉,加热.完了一测OK.
修复硕泰克939不开机一例

硕泰克939,VIA核心,还在保修内,我测量了下没有数据直接表明芯片有任何问题,而且凭个人经验,芯片应该是好的,于是让他留下来看看~~~,今天早上开始维修,第一故障是不通电,更换一个好几个脚的集成电路可以触发了(忘记型号了,939的主板上很常见的一芯片,尤其在VIA上)但是还是不跑玛,用示波器看有点波形(比常规的波形稍弱),嘿嘿~~~好了,知道啥问题了,肯定是网卡等芯片在干搅,修过N多此故障的主板了,于是开始拆网卡,还是不行,再杀1394,修复。。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1.技嘉GA-8I845GV,十片主板、如果南桥没有被烧坏的话,十片主板只要把北桥供电场管换了就OK!你也可以量得出来它的G极,D极有电压,S极没有输出,有时候还会出现,你拆下的场管量是好的,呵呵,要小心,别被它骗了哦                                 说明一下,此供电管的作用是来提供HUB-LINK总线工作所需要的1.5V电压的。
EHUBLINK 总线供电管损坏这个是所有INTEL 845GX系列的 主板的通病。

2.华硕以款方板忘记什么型号了,和GA-8I845GV样子查不多 通病就是在 AGP槽旁边的小场馆坏!故障现象:开机诊断卡上的灯狂闪!!

3.msi的845GL/GV/E,绿色的小板。不开机,有一部份是主板右上角、DDR内存槽上边的一个小场管351容易坏,5VSB转3.3VSB的。

4.FOXCONN 845A02-6L 时钟电路不正常,故障现象为诊断卡跑26,PCI,AGP都不显示;CLK0或CLK1没有时钟。换时钟芯片解决!
'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维修21例

1. 故障现象:硕泰克 SL-85DR2主板不加电
维修过程: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此点由3.3V到0V的跳变,根据笔者多年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烫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的产生电路开始入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等,经查找南桥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如6-3所示,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极为0.8V,DG为5V,G极为5V,S极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补充:硕泰克此款主板不加显卡不开机,在AGP接口边有一跳线JP2,跳1-2必须加显卡才能开机,跳2-3,不加显卡也可开机,此跳线没有跳线说明,希望大家在修到此款主板应引起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故障现象:P6VXM2T(威盛芯片组)主板不加电 )
检修过程:经检查发现PWR-SW待机电压为1.2V,正常情况下应为3.3V以上,此电压变低大多数为南桥损坏或与其相连的门电路短路,首先用万用表档测PWR开关正极的对地数值为120Ω,正常应为600以上,说明此电路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经查找电路PWR正极通过R217(680)的限流电阻连接R213(472)的上位电阻,在经过C99电容滤波最后进入南桥,首先排除C99短路,拆下C99再测量PWR正极的对地数值还是120,这种情况可能是南桥短路,为了证实是不是南桥内部短路造成PWR开机电压过低,拆下R217,在测R217两端的对地数值,发现进南桥一边的对地数值为600多,说明故障不在南桥,在仔细查找线路发现PWR正极还与一门电路(U11)相连,此门电路的型号为74HCT74,更换此门电路芯片,故障排除。由于U11短路造成PWR电压过低,PWR,不能触发。

3. 故障现象:KTT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POWER SW 正极电压为1.2V,正常为3.3V以上,按下ATX电压接口,用万用表检测POWER SW的正极对地数值,只有180数值正常情况应为500数值以上,说明此线路有短路的地方,沿此线路查找并画出此主板开机电路。
根据此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短路的是U4和C290。于是用热风台焊下U4,加电测试故障没有排除,在拆下C290,经加电测试故障排除。由于C290短路拉低了POWER SW的电压,使POWER SW不能触发,造成主板不能正常开机。

4.故障现象:MS-6309主板不加电 5 v
检修过程:加电后触发POWER SW一瞬间发现主板测试卡灯一闪之后,就没有反应了,再点击开关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将ATX电源拔出重新插了一下,点击POWER SW测试卡灯还是一闪就没有任何反应,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主板存在严重短路的地方,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测试卡灯一闪说明绿线已被置于低电平,当绿线拉成低电平之后,12V、5V将供电开始输出,如果其中任何一根线有严重短路的地方,ATX电源就会自动保护,现象也就是瞬间开机马上自动保护。出现这种现象应首先测量主板上ATX电源接口的对地数值,特别是红5V和正12V,经测量发现红5V对地数值为65数值(正常应为600左右),判断红5V存在短路的现象,根据笔者的经验,P3的主板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是给CPU提供主供电的电压调整管短路,找出给CPU提供主供电的两个场管,并画出相关电路。测Q13 D极到S极,数值为10,说明此管严重短路,更换此管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845u1tra主板不触发
检修过程:首先查南桥的待机电压,3.3V和1.8V均正常,Power sw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测南桥边的晶振的波形也正常,在测I/O芯片(W83627)第67脚电压为3.3V,点开机时此脚没有跳变,此信号受I/O芯片控制,3.3V电压由南桥待机电压提供,在点开机时此点有3.3V到0V的跳变,没有跳变一般都是I/O损坏,于是更换I/O芯片W83627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S845DT主板不加电 :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PWR-BN是否有低电平进I/O(此主板采用ITE8712芯片),用万用表测量I/O第PIN 75无电压,此电压没有大多为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查南桥3.3V待机电压,发现是紫5V通过U42<1117>正电压稳压器进入南桥,测U42输入数为5V,输出为0.6V,控制端接地的电阻也没有变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端的对地数值为正常,初步判断U42损坏,更换U42(1117),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ASUS A7NBX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量PWR开关待机电压只有0.6V,正常情况下应为3.3V以上,判断此电路有开路或短路故障存在,沿此线查找,发现其直接进入U15(ASUS ASB100)的第71脚,此芯片主要集成主板上的开机,复位功能,不开机或PWR待机电压不正常,大多数是它损坏,于是更换U15上电测试故障排除。

8.故障现象:P6BAP-A+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PWR正极电压为3.3V,负极接地,点击PWR有低电平进U14(W83977EF)第73脚,ATX题,查南桥有3.3V待机电压,晶振(14.318KHZ)波形正常。测U14的第71脚5V VCC供电也正常,这种情况有可能是U14(W83977EF)损坏,于是更换U14,故障排除。

9.故障现象:P6IEAT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PWR SW为3.3V,点击开关有低电平进入U6(ITE8712)第75脚,测第72脚,电压为0.7V,此脚正常电压为3.3V,在点击开关时有跳变并受U6控制,其电压来自南桥3.3V的待机电压,此点为0.7V说明南桥待机电压3.3V不正常,查找3.3V供电发现紫5V通过U1(AS1117M3)进入南桥,用手触摸U1有一点发热,造成U1发热,一般都是U1的输出端对地短路,测输出极电压为2.7V,正常应为3.3V,用手触摸南桥,发现南桥也在逐步升温,判断为南桥损坏,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10.故障现象:一杂牌693主板(黄SE)不通电
检修过程:询问中客户说此板是在CMOS放电后就不通电了,查CMOS电路均无异常。再查开机电路有低电平进I/O(83977TF-AW)绿线部分也正常,查其待机电压正常,于是换I/O故障解决。分析:经找线路,CMOS电池给I/O一脚供电,放电后可能烧坏I/O.
11.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黄SE小板)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及相关均无异常,再查南桥待机电压偏高,沿线路查找发现3.3V是由1117稳压器提供。查1117的输入脚电压5V正常,调节脚的电阻数值明显偏大,更换此电阻故障排除。,
12.故障现象:ST3620杂牌主板不通电
检修过程:首先插上ATX电源开机,发现主板灯闪一下就灭。说明主板有短路故障,经对地测数值发现红5V对地数值只有7,用断路法逐个排除。最后换南桥SIS5595后,故障排除。"
13.故障现象:一块D33007主板(845芯片组)不通电 "
检修过程:插上电源后仔细观察,还未开机就发现南桥冒烟。此类故障明显为南桥内部短路故障,故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14.故障现象:一杂牌D33007黄SE大板不通电
!_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部分无异常,查南桥待机电压异常,沿线路查找发现3.3V待机电压由南桥旁的1117提供输,1117输入端又由HIP6501ACB提供,经查输入电压异常,故更换HIP6501ACB故障排除。

15. 故障现象:M770LRT主板810芯片组(只支持C1代)带Slot1及接口370接口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无异常,待机电压正常。在查不出原因时用手挤压南桥,发现可以通电,故判断南桥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16.故障现象:一杂牌紫色865芯片组主板故障为不通电 .
检修过程:经查线路PWR-sw一根接紫线5VSB,另一根接I/O(W83627HF/AN),绿线直接进I/O,经测量进入W83627HF/AN有高电平(注此I/O是高电平触发,一般I/O都是低电平触发)正常,当点击PWR-SW时测绿线(PS ON)没有跳变,故判断W83627HF/AN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

17.故障现象:一块杂牌绿色主板845芯片组,故障为不通电。 检修过程:经查此主板开机电路由I/O(W8627F-AN)和南桥组成,测W8627F-AN周围电路和待机电压正常,测到南桥时,发现SLP SX信号没有跳变,故判断南桥损坏,更换南桥后故障解决。

18.故障现象:一块Inter原装810主板,故障为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由INTEL单片机控制,查外围电路没有异常,故判断为该单片机损坏,更换之后故障排除。                                                                                    19.故障现象:P4×533主板故障为不加电
检修过程:检查时发现点晶振一个引脚可加电,点另一个引脚关机。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7V,2.26V,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无效,更换与晶振相连的106电阻后故障排除。

20.故障现象:V星MS-6566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小经验)此板在显卡附近有一组三针跳线,跳线如果跳错接2和3时(正常接1和2),需加显卡才能开机,把此跳线跳正确后故障依旧。接着沿线路查发现AGP接口附近的IAM三极管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21.故障现象:V星MS-6566E主板故障为不加电
检修过程:主板南桥为82801DB    I/O为W81627HF-AW,主板以前被别人修过,更换过W81627HF-AW,经测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为0.26V左右异常(正常在0.45V以上),测W83627HF-AW(67)脚无3.3V高电平,判断为南桥缺少待机电压,经查找线路发现线路上702场管损坏,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测试点正常不过CPU检修

现在的主板很多的会不过CPU,当然这类故障一般为总线性故障,如果没有思路,很容易就会发蒙。
不过CPU检修:(主板上的其它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1。确定CPU是好的。
2。刷BIOS。
3。确定是否为CPU座虚焊。
4。测CPU主供电(很多的板子上假负载正常上CPU不正常)是否正常
5。CPU供电的滤波不良所致
6。BIOS引脚氧化。
7。BIOS座虚焊,有些BIOS到南桥的244,255缓冲器损
8。BIOS芯片损坏。9。IO损坏,有些IO具有监控功能
10。CPU的AD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北桥到南桥之间是否有断线的。
11。南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是否存在虚焊
12。南北桥损坏。
13。串口芯片损坏也会导致BIOS工作不正常跑FF
映泰P4TPT不认显卡的故障                                                                             一块P4TPT,不认显卡,一长2短,跑码过26。一开始故障是有时侯正常,有时候不认显卡,到几天后经过机主的多次拔插,终于不认显卡了。先怀疑AGP插槽接触不良,因为测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于是费了很大功夫换了一个新的AGP插槽,上电一试,故障依旧。回头调整思路,因为测试卡可以到7F,与BIOS没有关系,只得静心下来查AGP的每个引脚,结果发现B24脚的3.3Vaux电压只有2.57V,沿线路查到此电压由Q48提供,Q48型号为:339BE,没有配件换,就把Q48吹下来,再到其他板子上找个贴片电感,焊在输入输出端,再测试,一切OK。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笔记本维修60例(转帖)

1、故障:两台IBM T21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另一台开机运行1小时后,自动关机后不能触发(不稳定)?
※维修方法: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两台笔记本更换此IC(ADP3421)后,本本OK。
注:如果发现此IC有问题,给客户维修后要续保三个月,就最好把ADP3410一起更换.
2、故障:IBM T22本本,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
※维修方法:换内存时钟后OK,进行考机时,发现不稳定(不显示)插诊断卡后跑39等代码,怀疑是北桥空焊,后加焊北桥和显卡,OK。

故障:NEC笔记本,开机后,指示灯指示正常,(硬盘灯显示然后又灭掉)但不显,外接显示也不显
※维修方法:开始怀疑显卡坏,但发现硬盘,电源等指示灯均正常指示,所以怀疑Bios资料有问题,后来刷Bios,OK。

4、故障:IBM笔记本,接到时不开机(客户介绍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可以触发,但不跑CPU,拆下内存后清洗一下内存和内存槽后,OK。

5、故障: IBM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无规律黑屏)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开机后两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故障,又换掉Max1714(北桥边上的)再开机,不跑CPU,后来更换一个CPU,故障排除,估计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6、故障:东芝笔记本,开机后屏暗
※维修方法:外接屏可以显,开始怀疑是高压条有问题,拆开屏后量高压条的几组电压,只有5V有,量主板与高压条线接口处的座,发现也只有5V供电,其它几组均无,此时确认高压条没有主供电,拆下主板,发现高压板主供电处保险断掉,换掉此保险后OK。

7、故障:SONY笔记本,开机后进系统(2000系统)后掉电(是进到Win2000的Logo画面,移动的条幅)后换硬盘,重装系统后(xp)进xp刚显示光标时即断电,怀疑是北桥坏。'
※维修方法:此种情况属于是以前的所有硬件基本检测可以,但进系统时,调用显示方面和内存方面的程序较多占用系统较严重时,可能北桥不良导致跟不上,所以首先怀疑是北桥,但也不排除南桥和其它有关设备,只能慢慢排除。换北桥后OK。

8、故障:两台IBM600,开机后报161,163错误?
※维修方法:换CMOS电池后OK,其中一台继续报8611错,是键盘报错。
注:一般报161,163错误是日期的时间设置不能保存而报错,所以先考虑换CMOS电池。,
9、故障:故障6电脑客户接机2天后,发现系统软件关机不能关,按开关键也不能关机,软件关机到最后时,会出现蓝屏半秒钟后马上重新启动。
※维修方法:首先考虑到可能是XP系统有问题,重新克隆XP系统,但不能进系统,又重换内存条一根再克隆XP后一切恢复正常。

10、故障:IBM和SONY本本,客户介绍说重新装硬盘后,机器就不认硬盘了,换硬盘多个也是此故障?
※维修方法:拆机发现IBM电脑硬盘接口被客户换硬盘时插坏了两个插孔,需要拆机插好硬盘后再装外壳。SONY电脑的接口线有故障,换掉后OK。

12、IBM R32本本,进系统后不认光驱,还会死机。
※维修方法:光刷Bios后同样故障。再重新做南桥BGA可以进系统,但花屏,用手压显卡就不花屏,重作显卡BGA后OK。

13、T30本本,不能开机,有待机电流。
※维修方法:刷Bios后可以开机,报0188错误,然后解密OK。

14、东芝1900待机电流0.04,能开机但不显示

※维修方法:触发后工作电流为(2.6A-2.7A)后按住CPU座能显示,CPU座接触不良,装机后又不显示,后换掉内存试机,可以显示,最后确定内存坏。换内存后OK。
15、一杂牌Book笔记本。用一段时间后会死机,很有规律。※维修方法:经查看,发现两个风扇口有很后的灰尘,估计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故障,后拆机刷去灰尘,重新开机,试用二三小时后没有死机,OK。

16、京东方笔记本电脑屏暗?※维修方法:外接显示正常,估计高压条的故障,后拆下高压条,发现19V供电处保险断,接好保险,试机OK。

17、富士通电脑待机电流为0.01A,触发后电流只有0.36A,且测电感上除有2.5V有以外,其它电压均无。
※维修方法:拖几个主要电源管理IC的锡,故障依旧,手摸南桥有热感发烫,估计南桥局部短路,测南桥下面的电容短路,断定南桥短路,换南桥OK。

18、三星NV5000开机找不到硬盘?※维修方法:拆下硬盘,量硬盘数据线正常,怀疑接口空焊,然后拖锡硬盘数据线与主板接口座处,开机OK。 19、SONY PCG-F360开机显示Windows画面后掉电。※维修方法:估计北桥坏,重作北桥后OK。

20、IBM R32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4A?
※维修方法:用手压显卡,外接显示器花屏,估计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OK.

21、DELL D800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2E?
※维修方法:跑2E内存过不了,估计是Bios资料有问题,(DELL D800,D600机型不跑内存,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而引起的)刷新BIOS后OK。

22、IBM A21M电脑开机后十分钟左右掉电?
`※维修方法:电源指示灯亮,换3421和3410后运行30分钟左右没有掉电,拷机后OK。

23、IBM T21本本,不开机?
※维修方法:待机电流为0.01A拆机后测无3M 5M电压测MAX1632,7、28脚均无开关电压,拖焊H8与TB6807AF后测试3M 5M正常,开机OK。

24、东芝N 723本本,待机电流为0.01A,触发后上电到0.4A后马上掉电?
※维修方法:怀疑部分电路短路引起了保护,导致待机不能上电,拖内存槽的锡后,故障排除。
25、联想8050电脑,开机显示画面(Logo画面)后死机。
※维修方法:刷Bios后开机OK。
26、IBM T40本本,不开机?28、杂牌笔记本,自带屏屏暗
※维修方法:外接显示正常(自带屏是屏暗),测屏,屏OK(此本曾送去其它维修部维修过,改过高压条)此状况应是高压条的问题, 无原装高压条,19V主供电,3.3V开关电压,5V亮度调节电压,和地线,屏显示后马上屏暗下来,怀疑是灯管的问题,拆灯管时,发现接灯管的两根线(粗细)接反了,(正常情况下接反是不会影响的)换过来后试机(粗对粗,细对细)OK(应该是灯管亮后电流增大,细线负荷不起而引起了保护,所以马上灯管不亮)。
27、LG屏,型号为LP133X4,屏线是特殊的,不能乱测屏,小心烧驱动板。
29、IBM R40本本,外接电源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会自动切换。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机内很多虫子而且有的地方有发霉情况,清洁机子后开机二小时左右没有发现问题。
30、BENQ本本,开机后不规则死机?※维修方法:怀疑是CPU有问题,(如果是内存故障,会出现有规律的死机)换CPU后试机,故障依旧,此情况排除CPU故障的80%应该是南桥或I/O的问题。更换南桥后

31、精英移动PC挑内存,有时会因内存不兼容而不开机。内存问题。

32、HP笔记本屏暗?
※维修方法:拆开屏,测量高压条19V、3.3V、0.9V三组供电没问题,换原装高压条后OK。                                                                                                    33、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不能进CMOS设置并不能进系统。
※维修方法:后清COMS电池后开机OK。

34、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出现PCI中断报错?
※维修方法:清空ST2402W芯片里的资料后,开机OK。
42、SNO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                                                           ※维修方法:插入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是DC-DC分配器电压正常,检查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电池拨下,短路两个引脚1-3秒,然后装好电池,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机上常见,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突然热插拨,外部造成内部短路等。
43、SONY GR100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i
※维修方法:怀疑是高压板性能不稳定,互换一块高压板故障排除。

44、联想E200l开机,出现图标后死机。
※维修方法:将Bios芯片更换,或对Bios重刷,此类故障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l45、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                                                                          ※维修方法:更换硬盘OK。

46、SONY 505LS开机后,只显示一半在屏上,下半是黑屏,液晶屏坏,换屏。

47、IBM A21不能充电,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维修方法: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排除故障。

48、IBM R32开机无显示。
※维修方法:电源和硬盘指示灯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经查液晶屏坏。

49、IBM R40出现0175报错?
※维修方法:⑴用专用软件对Feash重新刷写。
⑵找同型号机器的Feash芯片更换。                                                                          ※维修方法:测无3V 、5V电压,测(MAX1631的28脚电压也低,电压偏低1.03V左右),换掉TB62501后,也无3V,5V,换掉MAX1631后OK,(MAX1631不良,导致281脚电压过低)。

57、IBM R32开机正常,移动过程屏白,死机。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补焊后OK。

58、COMPA Q180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液晶屏保险坏,此类故障常见。

59、COMPA Q700开机后字幕抖动看不清,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开液晶屏发现数据线松脱,插后OK。

60、SONY F430开机后屏幕发白,外接显示器正常,更换数据线正常。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945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过程

Q客户送修一台电脑,号称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器。上检测卡,发现复位灯常亮,不跑代码。
维修过程:
取下主板后先做清理工作。
清理完毕。再次上电,故障居然解决了。
i按上主板,再次上电,故障再次出现,难道是机箱或主板变形引起的故障?
取下主板,一个一个配件的往上插。当插到机箱连线的时候故障出现了。
经检查,当插上复位线后,故障就产生了。仔细检查,发现复位按键被人按下后,没有弹起,卡到槽子里边了
拨动下,按键弹起,故障解决。                                                                                                    G31主板不加电,

故障主板型号:ECS G31                                                                                                    故障现象:       加不上电
l分析思路:      不触发,先看外观,确定不是外观引起。量24PIN及CPU供电线路有无短路及阻值偏低。经检查OK.看复位图上电流程。查所关联设备。重点I/O及南桥。判定各IC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否満足。在测I/O时,发现BAT电压只有0.2V,正常为3V。量测电池电压正常。拔掉跳帽量BAT一端。电压为3 V左右。插上后为电压拉低。由于跳帽另一端,同时连南桥及I/O。进行断开测量。将I/O BAT 脚断开。量测跳帽连南桥一端的电压。量测后正常。判I/O不良。更换I/O。主板OK
华硕K8N通病修复                                                                                                    大部分华硕K8N NF3的主板,在使用几年后,都会出现无复位,无VCOER故障,看到论坛很多人,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先修VCOER供电,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其实故障点很简单,NF3的桥的 1.2V 和1.6V电压没有产生,这个电压由华硕经常采用的9915 MOS提供(9915 9916是世界上质量最差的MOS)可以直接更换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容易让维修员产生误解,一般菜修的同志,都会以为这是内存供电MOS,所以找不到故障点 。下面我发上此板电压图。
先时钟,后复位,NF3的时钟在桥内部,没有工作电压,时钟就没有。
对于ASUS K8N坏的最多的就是NF3桥旁边的那两个MOS,换了一般就好了,个别列外,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修好一939 板子
     上假负载发现U 的电压为O  想 是不是不上U 电压出不来 ,于是直接上U  上去之后发现电压还是O !
   于是检查PWM 电路,未发现异常,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 很小的正方形的那种,一般高档板子用的这种,引脚很细而且还隐藏在芯片下面, 焊接很有难度的, 我到其他坏板上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去,不知道是没换好啊还是别的原因,换上后电压还是没有,于是搞下来再焊一遍,还是没有,由于芯片小,而且薄,焊了两次被我焊的非常难看了, 算了再把原来的 焊上去。
     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内存电压没有的时候 U 的电压也会没有, 于是重点查看其他各负载电压, 查过都正常.                                                                             有点郁闷了, 难道问题还出在PWM 上面 ?
     一边考虑一边用镊子短接PS针, 却发现关不了机???...   会不会IO 坏掉了 ? 因为VID 与IO 也是直连的, 嗯 想想有可能! IO 是ITE8712-A JIX    找不到原型号的,只有8712-A HIX    不管了 先换了再说!
    换上IO ,加U ,上电, 跑码, c0  c1 卡住! 呵呵 OK ! 成功!   看来U的电压不简单只是PWM 这一块会影响!   以此文,望大家鉴之!

技嘉478主板维修一例

早上接到客户一台主机,说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她自已认为是开关键坏了,这不能怪她),打开机箱一看是技嘉478的主板,插上电源,开机(一闪即灭),呵呵貌似我修过的一张板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607-1-1.html。马上换个电源,但用我的电源正常,开机跑00,CPU不工作,压U痤,不行,压北桥,不行,压南桥还是不工作,哪不是这些问题了。
E开始拆板了,祼板用我的电源CPU不工作,加焊了一下I/O还是不工作(因为我上次是这样搞定的呵呵),上假负测上下管的工作电压为(上管D极12V,G极1.35V,S极0.97V。下管D极0.97V,G极4.5V,S极地),从这里看出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工作电压不正常,正常的电压为1.35~1.75V,其它的都正常即电源芯片有供电出来。我开始怀疑是这些问题了,测上管没问题,哪么就是下管了,把四个下管全吹出来测,四个下管都正常,又把它重新焊回去,幸运的是,这次开机竟然跑码了,到此主板是什么问题,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MSI 865pe主板维修一例

主板是V星865PE.插上电源开机,有明显的短路现像(即一按开机按钮就一闪即灭),换个电源看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把主板从机箱拆出来,祼板再试还是一样,开始有点怀疑是MS-5,但我还是先确认一下是不是南北桥挂了而造成短路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南北桥都没问题,哪么会不会是哪些场管呢,再测也没问题,哪么就还有I/O和MS-5了,用表笔刮一下I/O四周的引脚,再开机,哈哈,能正常开机了,有点开心,马上加焊I/O,上假负载测电压,一切正常,上U,内存,开机一路跑完码.现正在拷机中.....

总结:I/O虚汗造成主板短路.
细心有时也很重要.
杂牌845跑BO....修复一例

这块主板插上诊断卡跑BO,BO这个问题按照一贯的思路先量CPU座,量了正常...然后就亮了各部分的电压多正常..
这下就把思路全部放在BIOS上边了,  加焊BIOS, 结果正常跑码也顺利的显示了。。。
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块板的问题应该是BIOS虚焊
:time: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技嘉主板上的CPU温度保护电路.

THERMTRIP_CPU_L :  CPU温度侦测信号。
这个线路图是技嘉主板上很得要的是一个保护线路,几乎每个机种都用到了,表现一般为上最4秒断电.                                                                                                    那要怎么去量呢.怎么去判断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先说下/.
  遇到上电断电的主板,一般是先量ATX上的电压\.3VDUAL  5VDUAL  1.2VDUAL.小电源上12V,或与CPU VCOR 有没有对短. 若没有.就可以拔掉小源.看是否还断电.从而排除小是源那边部题.
如果CPU 温度保护线路出问题上,那么开关排针上一定电压偏低.只有2V左右. 线路图中的 -PWRBTSW 这个信号就是直接连到开关排针上的.所以我们可从线路上来分析这个信号/.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信号Q114 这个小MOS管,来入手推断. 3脚正常应为3V,是一个高电平,那么根据MOS管的开关作用,2脚一定要中一个低电平,这样Q114正常不工作的.如果2脚是一个高电位,那么Q114 打开.3脚和1脚直接对地.电压0.所以2脚必须是一个低位.
2脚连到运放U66B第7脚.怎样才能使第7脚输出低电位呢.根据运放的特性,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高电位.反之就是输出低位/.也就是6脚电压必须高于5脚电压,7脚才会是低位
  再看5 6脚连接的限流电阻,这两个电阻都是很容易坏的,6脚(运放的负极)的5VSB经过两个8.2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为2.5,(不知道,分压公式你们会不会)5PIN为2V左右, 这样运放7输出低位.
THERMTRP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
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某些无型号电源IC的识别方法

`大家在修新款主板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小方块的电源IC(也就是QFN封装的)表面上没有相关的IC名称,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识,使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无法去了解相应的引脚定义和功能。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RICHTEK的电源控制IC上,常见到如BD-7H,AA-8J等等标识。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特在全国首发公开这种IC的识别方法。          步骤如下:
           一、首先下载附件的PDF文档                                                                     二、查看欲了解IC的表面,并记录下字样(如BD-7H)
            三、打开文档,按CTRL+F,打开搜索界面,输入该IC的标识前缀及封装型式(也就是关键字,芯片的表面标识我们只用前面三个就行,如BD-)。我们以BD-7H为例,在搜索界面中输入BD- QFN,然后开始搜索,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标识的IC型号为RT9605BQPV
'  40片七彩红主板维修经验
其中20多片七彩红是915PE的 具体型号没来的及记下来只给了两天的时间 修好就拿走了 网吧暑假生意好 修的及! 问题现象是这样的 CPU电压复位全无 PCI无复位  表面看根本没什么电容鼓或是烧毁现象.. 一开始还以为是CPU无供电引起全板无复位 后来换了电源管理问题依旧 确定电源部分没问题了 又接着下一步 查南北桥供电  发现南无供电 有的会偏低  还有的板能点亮 一两秒就断电 还有的根本就不开机 看到南桥旁边有个RT9202 找到了个好的换上去上假负载测试OK CPU电压和复位都正常了..又把这个好的9202换的断电和不开机上面也都OK了 这应该就是这批板的通病 了 数量太多没找到那么多RT9202 只有找代用的 发现显卡上的显存供电的RT9214和APW7120都可以带用 呵呵 一起20多片就这样搞定了
还有20多片 754单桥 基本都是桥空焊引起 做BGA加焊桥 也都搞定了..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                                                                                                    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技嘉GA-8IE533不上电修复一例

品名:技嘉   型号:GA-8IE533
故障现象:不上电
检查:测量PCI的A14脚对地电阻317欧,插上ATX电源插头,A14脚电压为0V。
对这个板子的3VSB电压转换电路,曾经专门在板子上跑过线,如图即为该板左上角的部分元件分部图,当插上ATX电源插头后,5VSB经U42供到B点(各人理解,这里的B点就是5V DUAL的测试点,U42和Q138共同完成5V DUAL的转换),这里的U42是易损元件,当它损坏时,因为B点没有5V电压,所以Q43也就不会有3VSB输出了,(经常看到有人问到这个元件损坏用什么代换,我个人就是把左面的三条线直接连通)4 本次检测因为没有测到3VSB电压,所以直接过来测量B点的5V电压,发现这里的电压也是0V,就测了一下该点的对对阻值,发现是0欧,观察该点所接的元件,怀疑是KF1坏引起的。-
      这个判断是一个误区,给自己人为的设置了一个故障点:因为通过对板上所布线路来看,A点所连的是大面积的铜铂线,以为它就是地线,而KF1在网上也没查到是什么元件,怀疑它是一个保护用的元件,把它从板子上拆下来,再测B点对地电阻不是0欧了。
      再次插上ATX电源插头,B点的5V电压有了,3VSB也正常了,点上电开关已经能正常触发了。
安上CPU、内存、显卡、键盘,触发看到一路跑码,显示器点亮,习惯的想进BIOS去看一下,发现键盘不起作用,测量键盘的VCC脚电压为0V,关机测量键盘的VCC脚对地是0欧,一看键盘口旁边的USB口,原来被用户插坏了,VCC触点和外壳连在了一起,将它处理好后对地不短路了,可是加电后这里的电压还是0V,看来是它的供电部分因USB口损坏也烧了,跑了一下线,却发现原来键盘的VCC连到了刚才以为是地线的A点的那部分线上了,从此可以看出,一开始判断KF1是保护元件有些错误(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保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USB的VCC对地后,它没有起到作用),它应该是给键盘提供供电的,把它再原样安装回去,上电测试一切正常了。                   总结:本例故障是由于USB的VCC脚被用户人为的短接到地了,造成没有了5V DUAL电压,从而影响了3VSB的输出面导致不上电,而后来的键盘失灵是因为开始的判断失误而人为设置的故障点
联冠 45PE/GE参考电压偏低

故障板:联冠  45PE/GE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
电压检测发现内存参考电压只有0.8V,  但是2.5V电压正常,总先电压由RT9173产生,输出1.3V正常.

检查线路,参考电压由2.5V电压经一电阻降压直接产生(不愧为垃圾主板的垃圾设计 ) 该电阻一端2.5V,一端0.8V.测量该电阻组值.和标称值一样.,
在电阻上产生怎么大的电压降(2.5V--0.8V=1.7V),说明后级有大电流!测0.8V一端对地电阻正常                                                                                                    再跑线路,发现内存槽一角落里有两个贴片电容,一端接地;一端电压为0.8V     二话不说.取了.上电一切正常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好贴 俺也跟一个。
845杂板,一进入桌面就死机 DOS状态用不死机。做系统无效。查了半天发现只要一接键盘就死 干脆用一个USB-PS/2接口搞定

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不来主板 -10

网友:
修好 ASUS A6J 的板子

同行送来的一块ASUS A6J的板子,进水的 就进在读卡器后面的板子上,腐蚀了2个14 的门电路 机器拿来的时候经过简单维修  有个5条腿的芯片发烫 ( 在此就不去鄙视那些乱拆件乱加焊的了 没用  ,仔细检查 发现有个14的门电路芯片少一条腿,佩服他们这样的芯片也装上去 我换了一个 发烫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还是不加电  没头绪 就放下了。
  放了2天 心血来潮 准备看图纸来修这个板子( 因为我根本不会看图纸 今天正好会看图纸的同事来上班了 请他帮忙 )  打开图纸才后悔 原来这块板子的元器件根本没编号 都不知道怎么去查
  但就这么放弃不符合我的性格 我想先查查51020的工作条件吧  主供电24脚 一查就发现的不正常 19V进来只有16V了 暗喜 跑线路 发现一个场管不良 可以拿TPC8107代换 换完OK  供电过来了 可还是没有3V出来  高手指点说查9 10脚的ENBL1 信号 他还告诉我英文怎么写的 可惜哦 我忘记了 努力也没想起来!总之知道这个开关信号  我查这个信号的时候就需要跑线路了 真的费了一番功夫 最后跑到一个电阻上 查阻值无穷大 插电测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  根据图纸 找了一个7K的电阻换上 插电 开机了.
,华擎K7上电就保护

华擎K7VT4(462针)触发即保护,查CMOS跳线针有电压,跳线正确,量CPU下管(70L20)击穿,换掉这一对上下管,触发发假负载VCORE=3.3V,好象见过什么贴说过,这不是实际电压,于是上一个坏CPU,VCORE=1.6V,上好的CPU后有时跑码,有时复位灯常亮,换复位键相连的74HC132无效,量电源IC L6916D PGOOD只有0.7V,觉得这个电压不正常,干脆换掉电源IC,PGOOD电压2.3V,上CPU后跑码D3,上内存亮机。
华擎P4AL跑码DO的维修

华擎P4AL800 跑码D0,BIOS是AMI,分析相当于专题里面的C0,CPU是穿针,所以没怀疑虚焊,首先刷BIOS,刷过BIOS还是D0,换一个芯片重刷仍是一样,压U座、北桥点复位,还是DO,压南桥跑EF,看专题里飞翔说过D0跟CPU传输数据有关,拆下COM口芯片,无效,重点怀疑IO(83697HF),压IO点复位,换IO后跑码D3 此板修复。
ASUSP4主板修复一例.

一客户板,CPU不工作,经查无复位,排针只有0。65V,查进了AS018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更换此芯片故障依旧,查5VSB经103给此芯片供电,输入5V,输出0。65V。更换后OK,此板的复位排针电压是三极管提供
:time: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技嘉主板上的CPU温度保护电路.

KTHERMTRIP_CPU_L :  CPU温度侦测信号。"
这个线路图是技嘉主板上很得要的是一个保护线路,几乎每个机种都用到了,表现一般为上最4秒断电.
那要怎么去量呢.怎么去判断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先说下/.
  遇到上电断电的主板,一般是先量ATX上的电压\.3VDUAL  5VDUAL  1.2VDUAL.小电源上12V,或与CPU VCOR 有没有对短. 若没有.就可以拔掉小源.看是否还断电.从而排除小是源那边部题.
  如果CPU 温度保护线路出问题上,那么开关排针上一定电压偏低.只有2V左右. 线路图中的 -PWRBTSW 这个信号就是直接连到开关排针上的.所以我们可从线路上来分析这个信号/.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信号Q114 这个小MOS管,来入手推断. 3脚正常应为3V,是一个高电平,那么根据MOS管的开关作用,2脚一定要中一个低电平,这样Q114正常不工作的.如果2脚是一个高电位,那么Q114 打开.3脚和1脚直接对地.电压0.所以2脚必须是一个低位.
2脚连到运放U66B第7脚.怎样才能使第7脚输出低电位呢.根据运放的特性,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高电位.反之就是输出低位/.也就是6脚电压必须高于5脚电压,7脚才会是低位/.
再看5 6脚连接的限流电阻,这两个电阻都是很容易坏的,6脚(运放的负极)的5VSB经过两个8.2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为2.5,(不知道,分压公式你们会不会)5PIN为2V左右, 这样运放7输出低位.
MTHERMTRP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
(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通电瞬间自动断电故障原因分析
一般主板通电瞬间自动断电有如下几个大的原因
一、供电点短路。
       重点检查VCORE输出端对地是否短路,如果正常。最好将全板的所有供电点都检查一遍

       需要注意的是VCORE的上管短路。此时测量VCORE输出端对地电阻是正常值。但是一但上电,VCORE直接输出12V,PWM的过电压检测电路动作。整板立即断电5 v

二、开机电路故障。'
        如果确认整板没有短路,完全可以强制上电(对地短接ATX14脚,有争议的做法)。
        上电后立即观察3.3V、5V、12V三路的电流。没有电流表的,立即检测NB、SB、IO等芯片的温升。如果正常,重点检查开机电路部分,对参与开机的IO(如83627HF、8712),可以直接更换;更换都无效或IO不参与开机的(如8705),需仔细检查开机回路中的三极管,场管;最后就是SB的问题了
"三、保护电路动作)
       PWM电路过、过流保护检测环节出现误差,导致PWM电路误动作
     THERMTRIP#信号异常:CPU温度检测信号。U座连接到SB,CPU温度过高时被拉低,从而由SB切断整板供电。如此信号开路或者短路,SB将认为CPU发出过热保护信号,就会切断整板供电。

[四:注意特殊芯片引起的自动断电故障:比如ATT、 ATX系列芯片、MS-X,ASB系列芯片
五:CMOS跳线帽跳到清除位置、。
六:不过内存自动断电。一些主板子抓不到内存就会自动断电。这不是故障,是设计因素。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专题资料-----AMD架构主板中常损元件“关于ATTP1 ”

 ATTP1这颗八脚元件,经常在K7的主板上使用,而这颗元件损坏的机率也是不小的,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此元件的原理,以及其发生故障后的解决方法。
 ATTP1是台湾钰硕公司生产的一颗有监控功能的芯片,其提供了独立的温度监控功能,当温度超过设定的数值时,就会自动的切断电源,停止整个系统的工作,以达到保护CPU的目的,几年前炒得火热的K7CPU的烧不死功能,就是由这颗元件来实现的。由于这颗元件连接着PSON#信号,所以如果该元件不良的话,会引起不上电,或插ATX电源后自动上电但全板无复位等故障。

  由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PSON#信号,由ATTP1的第3脚输入,第6脚输出,第4,5脚则为温度监控信号,与CPU座内的热敏元件相连,以达到侦测温度的目的。如果CPU温度异常升高,ATTP1感知后,便自动拉高PSON信号到5V,从而达到使ATX电源停止供电的目的。以此来停止CPU的工作,达到保护CPU的目的。但由于ATTP1与PSON#信号密切相关,所以如果ATTP1本体不良,就会使PSON#信号被错误的拉高或拉低,所以也就引起了不能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所以如果我们在维修有ATTP1的主板时,如果发现不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其它常见的相关测试点都没有故障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更换ATTP1来进行解决。但由于ATTP1不易购买,所以如果损坏了,也找不到替换的原件,这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ATTP1的工作原理。其实多数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烧不死功能,我们并不需要,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用最小的成本,保证主板能正常使用,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温度监控这个功能大可以不用理会,只关注3,6脚的PSON#信号就可以了。由示意图可以看出,PSON#由3脚进,6脚出。如果我们放弃监控功能的话,完全可以将ATTP1摘掉,将3,6脚短接,去掉ATTP1这个监控模块,使PSON#直接与ATX通联。就可以解决由ATTP1引起的不加电或自动上电故障。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A7”故障的检修'
与A7有关的原因: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主板停在LOGO处,代码显示50

一主板,上检测卡,数码管显示为50
是北桥集成显卡的问题,更换北桥后,正常开机显示.                                                 G31主板没有复位

  故障现象:是主板没有复位!!

    量F_PANEL上有3.3V电压。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查没有复位的故障板,本着先电压后时钟的步骤进行操作.
对主板的各大供点测量点进行测量OK。时钟。查时钟芯片输出时钟正常。晶振完好。关联的复位电路的问题。我/
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有I/O发出一个POPWER GOOD信号给南桥。如果没有该信号的会导致没有复位的!!应该是电源线灰线将POPWER GOOD 信号给I/O。又转给南桥。我量测I/O没有该信号线应为3.3V,而该板没有。量I/O输入电压均正常。量PS2口发现数据线的阻值偏大。更换I/O。   主板OK!
:time:  注意:   不要跟帖子,后面还有///////////////////////////////////////!!!!!!
不支持的你就跟帖,说明你的意见.

网友:
1. ASUS和GA845的主板经常遇到显卡旁边的一个3极管子没有1.5V,使南桥发烫..希望大家小心哟..

2. 精英L4S5M(L4S5M+)加电不跳,串口芯片很容易烧,取下OK,有时严重了I/O 8705也烧,换掉OK,机率60%

3. ECS的精英板L4S5MG+换完 电容 之后会开机无不跑码!这时就将BIOS从座子扌拆下,直接焊在主板上就可以解决了!!还有AGP下方的3055要换掉就可以跑码!

4. p4的板,CPU座不是透底座的,用大压力扣具的,用久了虚焊几率极高,换CPU座就OK了

5. 蝎子王845GL小板是P3055LD坏,换上就OK
6. V星845MS-系列主板有一個通病,用一年多左右就會出現不通電的現象,我用的數碼卡是帶有南橋待機電壓的.只要我碰到V星主板插上檢測卡南橋待機電壓燈不瞭的話90%是一個小三級管壞\止三級管多為t04.1p型号.等.位于AGP槽与PCI槽中间,止管连接PCI槽的第14脚.可跟线查找故障点.;
7. 升技的ABIT K7G-RAID出现不开机黑屏现象,多为内存插槽接触不良,正常安装后,内存的中间部分不能完全与插槽接触,导致黑屏现象出现。
P4P800华硕这款板子急爱坏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
9. 华擎系列!845pe,,,i865主板在使用三个月左右时间活着以后!主板的cpu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场管多半会出现问题!

10. 845GL的公包主板,红色短板子,接上ATX南桥发烫,把内存边上的和南桥边的的二极管换了就OK啦

网友:
本帖子就整理到这,留下来就由各位发言。                                                                                                    注:本文章非本人自写 主要为大家服务  欢迎浏览本文章 本文章肯定有错字 因为都是自己摘抄下的 请理解(个人整理的资料)
剩下的 时间就各位发表/////////////////////////////////////////////////////////////////                                                               本人就此整理完闭。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点评,以及各位的认可。

网友:
感谢您抽时间出来整理 呵呵 方便

网友A:
晕,,,845的主板会有PCI-E???

网友:
这位兄弟你说得对。 注:本文章非本人自写 主要为大家服务  欢迎浏览本文章 本文章肯定有错字 因为都是自己摘抄下的 请理解(个人整理的资料)

网友:
怎么有人看,就没人回复呀? 光看不回,这怎么行.

网友:
km400-2主板2.5v参考电压1.3v左右,复位灯常亮,cpu供电正常,整在攻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845的主板会有PCI-E???

真实是有。我遇到一片华擎板。型号忘记了,是威盛芯片的,带PCI-E槽。能上CD的478板.全集成的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的借鉴?尽管发过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前提是关于这个帖子的内容.       注意:不要乱来,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B:
哎,无聊!别人要看不知道去看!要你摆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无聊!别人要看不知道去看!要你摆在这里!

这是你个人认为知道吧!什么叫做整理,自己想一想吧.    大家来评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