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s7-e2 不过内存

楼主(2008-10-15):
现手中 有一快 abit-is7-e2 的板子 怎么都不过内存 求大侠门帮帮忙看看到底是那坏了。
现象 :通电 检测卡上跑D3 AF C1 AF 然后不动了 用表测的 内存上有 1.25V 2.5V 3.33V 刷个BIOS 换个 9916 还是不行 .... 在线===

网友:
内存确定是好的吗,如果确定的话,换个槽插一下,还不行看看插槽的里面的有没有断针或脏东西

网友:
内存肯定是好的 我用有4根条子了 插槽也清理过了 =下我用刷板水 在清洗下 现在在换电容 看看 可以不

网友:
是个奇怪的问题,解决了通知一下

网友:
前天修一块清华同方机的845GV板,不过内存,拆下CPU座盖,一个脚坏了,挑正了OK,今天多插了几次,又不亮了,你的板也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