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9vb的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10-15):
cpu供电芯片为isl6561,供电为5V,输出为2.3V,后面配合6612.上假负载和什么都不上的时候6612的输出只有0.7V,但是一上上真cpu后就变成0V了。而且把上管全部拆除后,G极和S极均为0.7V电压。现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请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
和CPU供电有关的有IO,BIOS(VID),电源芯片,管子,CPU,北桥,有些和南桥也有关,照情况看应该是电源芯片的可能要大点

网友:
那得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呗。但是电源管理芯片有输出啊。

网友:
上真CPU的时候VID信号是多少
如果上真CPU时VID信号不正常,那多半是U座扩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