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00加电无显示

楼主(2008-10-15):
有一台东芝2400的本本,进水了不过进水的范围不大就在3V 5V(MAX1904)那个位置,现在的状况是不放内存上去的时候,电流上到1.21,再上到1.26 ,1.27,1.28,1.29  。如果放内存上去时电流上到1.24(有时是1.44)后马上掉到0.82   而且不放内存的时候CPU是发热的,放内存上去CPU就暖暖的了······电压都是正常的,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上诊断卡试一试,看看跑码吗

网友:
这种板诊断卡测不准的哦,都不跳码先······

网友:
這樣的電流應該是供電全到而沒跑碼,不好說啊。。。

网友:
看看桥吧,显卡,看看芯片有没有发烫或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