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ver:1

楼主(2008-10-15):
这个主板开机到XP桌面才能显示。而且一会有一会没有的,板载显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桌面

网友:
晕不会吧。怎么没人回答?老师都不来论坛了吗?

网友(2009-12-08):
你压着北桥试试了,你这个问题不是老师不来,是都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根据你的描叙,我感觉是典型的“接触不良”现象。1、在不显示时压一下NB,看看有无变化;2、在VGA插口内滴一点变压器油,以改善接触性能;3、沿VGA插座跑一下线路,特别是H/V同步信号(Pin13、14),也许你能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见过,
没见过也不能乱回答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