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常用电源开关管

楼主(2008-10-15):
求显示器常用电源开关管,备点货,以便维修之用。例如7N60
那就多备点7N60,跟K2645

网友:
就你说的型号备多点吧!一般的开关电源都可以用了!

网友:
7N60只是用的多``但有的也不是用7N60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7N60  6N60   10N10   可以的  一般用的都是7N60 都可以代用的。我经常用7N60带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

网友:
一般用K2645全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