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0G盘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15):
一个MT的 DiamondMax Plus 8     40G盘,6E040L0510202       Code:NAR61590   SN:E10WBASE

该盘的问题是:跳主盘(MASTER)用PC3000加电,就绪时间较长,进入,在家族项左上角显示“安全模式” 点“程序开始”,不可进入PC3000维修。加LDR错误。

在跳线处跳”安全模式“ ,加电,进入家族选项左上角显示”安全模式“,可加LDR。点“重读硬盘ID” 不能认出盘号。

换一块好的电路板,再试,情况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固件有问题.加LDR后进去看哪个模块和组有坏.

网友:
加了LDR后还是进不去呀, 请问LS的兄台, 是不是跳安全模式加LDR?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加不上多换几个LDR试一下.

网友:
确实是固件问题?

谢谢吐血朋友. 肯定固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