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700DFS显示器

楼主(2008-10-15):
长城N700DFS彩显,开机两分钟后,光栅慢慢缩小直到无光栅为止但电源灯为红色。
             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查各组电压,哪个不正常了

网友:
检查这款显示器高压包的磁芯是否已经断了.

网友:
谢谢!感谢师傅的指点。

网友:
求助

那位师傅有“N700DFS”的电路原理图。急!谢谢!

网友:
换二次升压管、二次整流管,二次升压电容(关键)

网友:
电视机

请师傅指点:
      我有一台组装机《LA76810+LA78040》,开机正常,但是将加速电压调高时110伏下降到八十几伏;断开行《接60W灯炮做负载》场任一负载电压正常。
  注:出现电压下降时行场出现按顺序压缩。请师傅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