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不显示大进进来看看~~~~~~~~~~~~~

楼主(2008-10-15):
手上有一片845PE的主板 开机都正常 就是插显卡不显示 AGP PCI的显卡都试过就是不显示,诊断卡跑码都正常 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诊断卡跑码正常怎么会开不了机呢!

网友:
写个BIOS看一下`

网友:
这问题,我在别的主板上也遇到过,还没解决.......哪位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性是兼容性问题,换显卡试试,查一下插槽供电,再用洗板水清洗下槽和显卡金手指试试。

网友:
显卡换过了好几种 都不行 就是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清洗槽没有?查供电没有

网友:
跑跑检测卡看看代码 在发帖子看咯

网友:
苯
换IO不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