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用的ms-6714(845gl)开机间断性长鸣

楼主(2008-10-15):
如题,开机后不显示,不间断长鸣,内存显卡均在别的机子上均可以正常工作,问了方正的售后,说让送修呢。请问这问题出在那里?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钱?谢谢!
[
]
显卡
电脑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题,你用洗板水清洗一下看看,如果维修的话,公司价为30元,我这里,看你那边是多少。

网友:
难到两个内存槽都有问题了么?洗板水是什么呀没见过。

网友:
如果没有基础就不要乱动了,免得把故障扩大化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主板不值得送回厂修了,看维修点要多少钱吧,贵则不如趁机升级电脑算了。

网友:
内存问题 这是内存报警

网友(2009-12-08):
看看是不是BIOS有问题,检测卡代码走多少了,也不说清楚

网友:
这问题最好不在这问,这是维修的地方。你表述也不清楚。是连续均匀的报警还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如果是连续均匀的报警就是内存。一长两短是显卡,部分bios不同的报警声音也有区别,。

网友:
就一问价格的,很讨厌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