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台HPC17寸纯平显示器,偏色、变色了,求助!

楼主(2008-10-15):
这台显示器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过得10分钟左右,里面有啪啪的打火声,伴随着屏幕上的的图像同时闪动,拆开补焊全部可疑点后,开机不再有打火的声音了,可变成了不定期的变色,就是用着用着的自已就变成红红的一屏幕,但能看清图像和文字,感觉没有黄色,拍不拍显示器都一样,有的时候又会变回来,这下找不到从哪里下手了?

先谢谢回复的老师们~

网友:
先把存储数据刷一下。。

网友:
把尾板全部焊一遍。。。

网友:
小信号处理芯片,,补焊,!!!
测小信处理芯片RGB输出电压。。比对不正常更换!
如小信号处理芯片无虚焊:且型号为LM1246DKA/NA且接更换OK!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
常常常常厂

网友:
只有听说过缺蓝.绿色,还有缺黄色的?你还是没有焊好!!!!!!

网友:
啪啪的打火声音,一般是虚焊或高压包嘴打火,!处理这两个问题不难,补和处理嘴巴下
偏黄色,那就要查看三基色的的放大电路管子和大功率的电阻,以及电位器的好坏!

网友:
我把显示器接在主机上,有信号就不会叫了~真是奇怪~

网友:
换一条信号线试试,可能VGA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
管座也要换一下 管座有问题也会不定期的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