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高分笔记本12“屏改液晶电视上1024有残影

楼主(2008-10-15):
我有个sony笔记本拆机的12寸屏,在笔记本上用1024*768效果很好,改成液晶电视后上1024*768有残影,有时候没残影了又感觉闪的厉害。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通用板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搭车问:液晶屏的分辨率接PC机的时候可以设置,有几档可调,如果改成液晶电视之后分辨率按什么显示的?最高的还是最低的?接电视可是手动调不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驱动板驱动有关系。电视的话没试过就普通电视的分辨率吧

网友:
接液晶电视的分辨率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