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R505图纸, 板型号:MBX-62,故障为16V主工作电 ...
求SONY R505图纸, 板型号:MBX-62,故障为16V主工作电压低,

楼主(2008-10-15):
如题, 输入到LCT1628CG的16V只有5V多, 插上电源, 电流由0。01A,跳为0, 怀疑为保护隔离电路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2009-06-10):
该机保护很好的,一定是隔离保护了

网友(2009-12-27):
最后怎么处理的?同问

网友(2010-02-03):
SONY R505的供电不是19.5V吗

网友:
前期的SONY本都是1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