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DELL D400问题!!

楼主(2008-10-15):
前些天接台DELL D400本本,原故障是不通电,查到是AC信号不对已修好。进系统都正常当测试电池时不充电,是254 I/O坏。换了I/O充电没问题了,但试机时就进不了系统了。按F12用硬盘启动就只有个光标在闪动不了,已换过硬盘系统试过一样问题。请教大虾有没试过这样问题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可能还是IO不对,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
我当时也想可能是I/O有问题。可是I/O我换了二个了。问题一点都不变。。。

网友:
看看BIOS吧,是不是它虚焊了,

网友:
BIOS也代换过,问题不变。兄弟们帮帮小弟看看会是些什么问题啦。

网友:
可能是IO里面的程式不对

网友:
EC Rev.与BIOS Rev.可能不搭配,找低一点版本的试下

网友(2008-12-12):
请问你们的故障解出了吗? 能给小弟我个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