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了,还能修吗

楼主(2008-10-15):
硬盘在BIOS下认不到了,还能修吗。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大, 不是这里就能说明白的,我进行多种可能的尝试。如果有重要数据的硬盘,建议楼主收块同型号的电路板换上去。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

那位前辈有什么好办法,共享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还是未解决

网友:
说的很好啊 我也有一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