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ZG1S

楼主(2008-10-15):
我有一台明基本本,机器可以启动,但无法进入COMS设置从光驱引导安装XP系统,请问如何修理

网友:
是因为密码还是无反应?如果是因为密码原因,放CMOS的电就行了,如果是键盘无反应的原因,多半是键盘对地电容坏了!

网友:
再就是重新刷一下BIOS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