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黑屏问题

楼主(2008-10-15):
现一美格19液晶显示器  型号:XP911W  ,前期故障是开机红屏,亮下就黑屏,重开开关又亮...又黑,这一故障我换了

灯管以后,颜色倒好了 但还是要黑屏 如此反复  我查了高压板上的元件 都是正常的

  现在是束手无测啊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换了几根灯管,是不是不匹配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不是由高压板引起就是由灯管引起.由显示器发红可以判断是灯管有问题.但要在下面测试好了再去上灯管.因为有的显示器有可能四根灯管都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从节约成本与风险上来说直接把坏的灯管去掉留1组应该没 问题。前提是上下必须都有根灯管是好的。然后去掉高压板保护电路。只是亮度稍微低点。

网友:
灯管不良,更换灯管OK

网友:
把四根换了肯定会好的,试试看了

网友:
aoc的液晶 我找过高压12V供电保险,您看一下是不是它坏了,一定要取下来量!是不是断了?

网友(2009-03-20):
重新接个通用高压条,绝对好。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也查不出哪里坏了。只好用高压条代替,当然要改的。那个是一体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