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屏幕闪烁+滚动

楼主(2008-10-15):
阳光家园15液晶显示器(sh5133),背光灯正常,图像很白,颜色淡,基本可以看清。伴有很快的开关似的闪烁,并上下滚动。按键都不起作用。请教各位朋友,是不是数据坏了,哪里有下载的啊?要换驱动版的话,需要换什么样的驱动版啊?屏的型号:M150XN05 。还有一个14的屏:NL10276AC28-05R,如何配板啊?

网友:
这种情况程序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MCU有问题了.

网友:
M150XN05的屏如果换驱动板不好,如果是图像暗淡,就把屏电路上的AAT1101换了,差不多能好!
对于NL的那个屏也好配板,双灯大口的屏,DF14-20-D6的屏线反插要,乐华的2023L 2013B-L    2025  等LVDS接口的驱动板都是支持的!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有驱动板直接换就可以了,不过改线比较麻烦点,不过也可以练练手,简单,热能生巧嘛

网友:
2023   2013   2025   都 能代  但要写驱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凡事总有第一次,只要开过头,做几次就有经验拉。我正联系驱动板,好用后告诉大家。朋友们有好的供货渠道也请告诉我,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