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屏暗

楼主(2008-10-15):
高压板供电16V正常,高压板的开关和亮度调整的电压没测 ,因为线太多了,不好找,灯管测过是好的 ,还有到桌面屏就不显了,就是说屏暗也没有了,用安全模式或VGA模式就可以,外接一直是正常的,休眠开关测过是好的,你们认为有可能是那边的问题呢?
桌面

网友:
请问怎么来查开关线和亮度调整线呢,急啊,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這種現象顯卡懷疑最大,R40己經到壽了,很難做好。
亮調電壓一般在0。8到3V間不等,假設一個是,量它的電壓並按亮調快捷鍵看電壓是否隨手的調節而有高低變化

网友:
我查了是高压条的3.3V开关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哪里过来的呢,屏线是好的用万用表量过,休眠开关也是好的能开关,有1.7V的的电压,还有个问题就是到桌面了屏暗也没有了,在安全模式或VGA模式就可以,可是外接都没问题,会不会事显卡的问题,怎么来确定事显卡坏呢?

网友:
断开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脚.从3.3伏飞根线做开启信号

网友:
我飞了一个3.3V到开启脚好了,一切都很正常,但是进到桌面就白屏了,外接没问题,在安全模式和VGA模式就正常,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怎么来判断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安全模式 好的话 把显卡驱动禁同掉 试下

网友:
这个3.3的开启电压是不是显卡发出来的呢?我是想换显卡,但又不敢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因为换显卡工程太大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给个建议啊,我想换显卡啊,你们说换还是不换啊,急啊,在线等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难道大家也不懂吗?还是不愿意说, 感觉这个论坛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 那看来还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啊,先看看软件驱动问题啊

网友:
显卡没问题,应该是你的开启信号电压3.3V没有找对.大部分都是由H8S芯片送过来的.耐心跑下电路就应该找到.

网友:
我说你先外接一台显示器,看看是屏/高压板,还是显卡.
点亮外接一台显示器,就是屏/高压板坏了,反之就是显卡坏.

网友:
我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就可以就可以到桌面了,个人认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明天把显卡换了在说,

网友:
没碰见这样的问题
有结果的话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空焊了

网友A:
会是灯管问题,或显卡.

网友:
现在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灯管 ,高压条,屏线,都测过了,没问题,现在就是3.3V到高压条的开关电压没有,显卡用手压过,也没任何反应,如果是显卡空焊的话,应该手压显卡可以正常的,可是都没任何反应,个人觉的应该是显卡坏了,可是又不能给它判死刑,还在犹豫中。。。。。。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开关坏了呢?用万用表量是好的,会不会万用表来量不出来呢?可以开关,

网友:
把你的休眠开关上的那个弹簧【片取掉试一下,应该就是休眠开关的问题,以前我遇到过你说的一样的问题。取掉休眠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