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主板,开机跑39,是什么意思?要从哪里入手啊。 ...
科脑945主板,开机跑39,是什么意思?要从哪里入手啊。在线等

楼主(2008-10-15):
科脑945主板,开机跑39,是什么意思?要从哪里入手啊。在线等科脑945主板,开机跑39,是什么意思?要从哪里入手啊。在线等 系诶系诶诶谢谢
主板

网友:
39好象是显卡吧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不读CPU吧 先查个组供电,再看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加焊CPU无效,,问题还是一样。楼主出来呀。。帮忙。谢谢

网友:
x显卡是板载的。。开机跑到C1然后会自动断电,接着又自动开机就跑到39.了。停在哪里不动。CPU会发烫

网友:
应该是没有读到内存
检查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2009-04-17):
BIOS坏了,重新刷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