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只硬盘烧芯片了.

楼主(2008-10-15):
客户有两只硬盘坏了.一只是日立的.芯片是5J453ES 烧穿了一个小洞,另一只是西数的,芯片是SMOOTH  L6283   1.3  然后我手头上有很多坏硬盘,芯片可能是好的,不过是SMOOTH  L7250E 1.2  或者  SMOOTH L7250E 1.3  这些多,但不知道它们能不能通换.求论坛上的朋友帮帮忙..

硬盘搞到广州那边去啦,日立的说还没过保,保芯片烧了,可能给一点钱就行了..西数的换电路板要50块钱..

网友:
换板子就行了.....日立的我找不上,不过WD的我倒是可以找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换电机芯片可以吗,不换板,只换电机芯片,代换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
这个只能找同型号的代换的,型号不一样,引脚和功能也就不一样,版本最好也能一样,有些版本间可能内部寄存器定义有些不同,具体可下芯片手册看一下。

网友:
必须换同型号的批次最好也一样.西数的那个芯片烧的很多也很好找

网友:
奇怪,日立的直接更换电路板不行吧,还要匹配nvram的,不然会不认盘的,用mhdd查看,有个0的标记,日立的盘是一个盘一个nvram,记载了固件区域的UBA地址的。

WD的一个板子一个BIOS,需要原盘的BIOS芯片的。除非使用PC3000写ROM的。

网友:
那个只是~~驱动芯片嘛~~型号同就可以~~~~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的吹功~~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