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08-10-15):
电脑主板是P4BGL-VM的,在使用打印机的时候,由于打印机有短路,一开打印机的电源,就有响声一下,看看是打印机主板一个芯片被击窜,后来看看电脑没有反应了,显示器也不亮了,只有主板上的cpu风扇在转,请问我的主板哪里坏了?

网友:
首先查CPU主供电部分,

网友:
请用检测卡检测一下,报上故障代码
并检查一些基本点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