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和集成网卡都认不出来

楼主(2008-10-15):
朋友的机器,主板是双敏的945,集成了网卡,pci上插了1块无线网卡和1块电视卡,使用时经常找不到无线网卡,我用纯净的系统重装了几次,上述设备都找不到,清空bios倒是能找到了,一重启又没了,我在论坛里搜了下,一般认为是南桥问题,我非专业人士,请教像这样时有时无的情况是否也是南桥问题
ps:这事折磨了我好几天了,系统装了不下五六次,请高人帮忙看看,另外像这样的情况是否还值得修理,价格大概多少,谢谢了

网友:
应该保内 直接返修!
如果想维修 自己尝试拆除集成网卡后 测量PCI AD线阻值

网友:
送去修吧
别自己捣鼓坏了

网友:
自己修是没这本事的,只能送修了,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先把主板 上集成的声和网都屏蔽掉安装系统,看正常不,然后逐步安装PCI设备,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集成的和无线产生冲突,在BIOS里先屏蔽集成网卡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能随随便便就确定是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