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间清!周围糊!

楼主(2008-10-15):
显示器中间清!周围糊!调整过高压包!要不就周围清晰!中间糊!
就是调不出满屏清晰!这种故障怎么修??
显示器

网友:
把管座的两个线换下试下

网友:
查一下动态聚焦电路看看

网友:
调好了!可是出了两条灰白色的横线!不算明显!
朋友说进口显像管是这样的!显示器是imagic!
请问那两条横线是正常的吗?

网友:
换一下高压包红 白2个线```还有可能是400V那个电容老化了`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
这两道线要是在白屏时才看的清,这是真正的珑管特征(上3分之1处和下3分之2处),正常。其它时出现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