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L开机跑C1!求助!

楼主(2008-10-15):
收来的一块V星的915PL(MS-7143),被人修过,
开始是加不了电,查CPU供电的一个上管穿了,换
掉后可以上电了,但不跑码。

细看IO也被换过,焊的质量不高,重新拆焊,开机
就跑C1,有时候不跑。先是重新刷了BIOS,无果,
怀疑IO不良,在基地TB店买了两片剪板的IO,换上
去故障现象一样。

又怀疑CPU座虚焊,用打值卡打下来一切正常,没
办法又加焊了一下座子,故障一样。内存槽打下来
也正常。没思路了。

补充一下,整板有复位。

网友:
清洗下 内存槽试 试看

网友:
可能虚焊了,加焊一下北桥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80 90%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I/O是不是原来那个型号的I/O(有可能被换了别的型号),测I/O周围的元件有没有吹坏,多刮几下内存槽,看看有没有被拔掉的跳线,有没有掉元件,一般被别人修过的板常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加电的还要看一看网卡有没有被吹过。。

网友:
重点我查了一下IO周边,发现IO 52脚过472排阻对地短路了,
不知道此脚通向哪里,跑不了线路,请各位大虾赐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