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6g 调节问题

楼主(2008-10-15):
求救: 优派E70F-6G显示器 进入xp界面时 界面上的字上面的扁 越往下越长 请问高手 怎么调节 我已经进入工厂模式了
显示器

网友:
总线菜单里有个场S形调整.调一下看能否调正常.
[
]

网友:
调菜单看行不行``不行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长风 能具体点么 就是总线菜单里有个场S形调整 英文是什么 因为工厂模式都是英文 谢谢

网友(2009-10-13):
这个是显示器的故障 要修理的

网友:
E70F 6GG这个是显示器的通病 有谁修过 请告诉一下 是哪里坏的 场块是KA 2142

网友:
电脑芯片维修
通病么??我也想知道哦 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