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表G-list满了怎么办?

楼主(2008-10-15):
我有一个东芝40g笔记本硬盘,前面45%和后面45%都很好,但是中间部分从LBA37000000到43000000有大量坏道,用MHDD修复了一下,重定向了1023个,用smart可以看出来是1023,此时不管再怎么扫描,都不能修复其余的坏道了。是不是G表满了?怎么办?\

另外,自从到了1023之后,机器启动bios提示smart错误,按f1继续

网友:
可以用PC3000修一下 清SMART表 清G表 低格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千八百多个坏道都是这么弄的 也是显示G表满了..............

网友:
请问楼上,我没有卡,能用pc3000吗?
再有你说的清除g表,岂不是被标记的坏道又出来了?

网友:
我没有卡,能用pc3000吗,$$$问一下

网友:
没卡不行。。。。。。。。

网友:
必须使用227版本的PC3000清除G表,一般情况下清除G表,在用mhdd清0,基本上就可以修复大部分东芝的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