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故障

楼主(2008-10-15):
我最近常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都没有修好一个
是这样的,主板上6个时钟的第16脚是时钟一,打阻值是短路,各位有什么高见啊,帮一下小弟 ?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一般应该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那怎么那么巧啊,都是北桥的问题吗,845主板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我有一块主板 开机C0或C5的,测6个时钟,有3个没有电压,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时钟故障  代码一般跑DE. 北桥内的内存控制器坏了有时也跑‘DE'

网友:
可能是北桥喔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我修好了一个同样的故障。有时候不能就那么快判北桥死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方法可以测一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因为是时钟IC直接提供的 正常电压一般为3.3V左右
第二种方法  假如主板为INTER芯片组可以检测时钟IC到北桥再到内存的线路     可用示波器测IC边上阻值为几十的电阻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