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7002FD高压包型号

楼主(2008-10-15):
一台神舟7002FD显示器,代号MS70G,由于原高压包更换过,换上的高压包估计是订做的,上面没有型号,现在要更换,哪位大大修过这种显示器,请把型号报一下好吗?

网友:
神舟一般喜欢用长城电路板和KTC电路板.不知道你的显示器用的是那种电路板.

网友:
你看下是谁代工的显示器,KTC的是BSC26-1451   长城是BSC25-0240M
EMC代工的是730-302-770VC
你这个显示器是7002FD,应该是KTC代工的,BSC26-1451

网友:
是KTC的代工的产品,可是我换上BSC26-1451后,在切换窗口的时候,有非常严重的呼吸效应,没法使用,是不是型号还是不对呀.

网友:
我用的包多数都是拆机的,这种包也换了几十了,没见有呼吸效应。你这个显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包的ABL绕组短路了,ABL外围的那7,8个元件都换了吗?(这个包目前为止我还只见过这一种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