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看就会修内存(焊功要好,仅供参考)

楼主(2008-10-15):
版主评语:学修内存的新同学,参考此例炼焊功

看到天书一样的检测软件代码出来,你是不是很烦?
难道一定要用专业技术才能修内存?我结合我这二天的维修内存经历,可以告诉你,你可以不会用任何内存检测工具,可以只了解内存一点点知识就能修内存,只要你焊功还行,当然这也是练焊功的一个方法!

工具:热风焊台、电烙铁、主板诊断卡、好的内存条、电脑一台
维修条件:焊功要好,要细心,还要耐心。用到的方法很简单,一说大家就懂,用替换法。
以DDR为例,原则上,相同容量的颗粒都能对换,而并非要一模一样的才能换。

  由于不用内存测试工具。坏在哪一颗我们没法知道。

因而只能这样:把坏条上的一颗颗的替换到好条上(单颗容量相同才能换),然后上机试,换上去的能开机、进系统运行,就证明是好的,直到查找到全部坏的(坏条的上面只会有一、二颗坏的)。这样你就查出了坏的颗粒了,找好的补上就大功告成了。这一切虽是烦劳一点。但这也是最见效办法。

  更换过程中,你不用担心重复的焊会烧坏什么。实践证明不会。我在一块条子上重复不下三十次的替换,也没有糊板。焊接时用大号风嘴,它不会吹跑小元件。300~310温度,锡熔化了就移开。这些就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能把颗粒取下、换上而不损坏基板、颗粒就成。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没有这样的基本功动手而造成损失别怪我!

网友:
这种方法不一定行的通,内存不一定只是颗粒坏,再说这样麻烦的很

网友:
可能楼主的焊接手术相当精,在一块板上重复30次,厉害哦!

网友:
呵呵,我只是说这办法可行,烦确实是烦,当练焊功吧,只是给大家参考而已,唯一优点就是不用去学任何内存维修知识。至于焊接技术,当你在一块板上焊上十次以后,你就会觉得这种焊接跟吃饭一样简单了。

网友:
方法简单一点,可提高焊接水平。
内存的检测软件不难应用啊。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根DDR256的内存,档bo,用好条子也带不过,所以没有办法用软件测,后来检测到是一个芯片的DQ脚虚焊,用烙铁托一下,上机测试好了.如果一开始用你提供的方法,我想修到最后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不过你的这个方法确是不错,我以前也这样修,实在是太累人了,所以找了捷径.你提供这一招,我是在客户实在是要我修好才会用,

网友:
谁说只有相同容量的才能换,大容量的能代换小容量的,8位的能代换4位的,不过容量上需要大一倍以上,所以在碰到没颗粒的情况下,可以 .如果碰到4位条没颗粒的话用8位的把...

网友:
这样的维修练焊接技术还可以,真的用到维修上面来,太耗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现在赚钱讲的是效率  要跟时间赛跑 !搞维修还是找一条正确快速的路走。

网友:
这个方法是我最初就想出的方法
立马给我师傅骂了一顿:你吃饱了撑的?没事一颗颗焊着玩?要是没坏板还好
不小心把板吹坏了可就赔了!

LZ能30次上下颗粒还不坏板我是相当的佩服,一般来说,一块板上下个5、6次我们就不敢再动了。

网友:
感觉先用风枪吹一边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然后在查坏颗粒还是塌实一点

网友:
1代内存很有维修价值啊现在,可以实践下

网友:
这种办法没有修不好的条,换完还不行就换板吧!一条板也不过十来块

网友(2008-11-23):
盲目遍地挖雷,能修好也是瞎猫碰见死老鼠,不可取。

网友:
可能楼主的焊接手术相当精,%D

网友:
说的有点玄乎吧  不是没个条子都坏颗粒

网友:
对于新手,这个办法只能自己练习焊功的时候用,不能给客户维修的时候用,
否则,就是赔钱。
老手用什么招法都是老手,无所谓了

网友:
比较狠,但不是太费时间。

网友:
内存颗粒要是BGA封装的话,你还能焊30次,太厉害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亲自试过,对于维修人员来说,一天也就修个一两条内存了,每条的维修费估计要在10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