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P清零软件MPTOOL0.9.6+详细使用方法,适用MP150,160,170,180,450,460

楼主(2008-10-15):
我们所要做的全部步骤是:
进入低级模式(不是俗称的维修模式):
1 )把打印机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就是拔掉打印机电源啦)
2 )按下并按住开机按钮不放。
3 )插上电源插头。
4 )按一下停止/重置按钮。
5 )释放开机按钮。
然后电脑端会找到新打印机, 等自动安装完毕后,会出现一个mp系列打印机的副本,不去管它。
接着运行mptool:
Ink Counters 是重置墨盒计数器。Waste Ink Counters 是重置打印机内部的费墨计数器。EEPROM Operations 是对EEPROM进行备份恢复擦除的操作。
一般就只要点击Ink Counters框中的reset Black 和 Reset Color来分别重置墨盒即可。
reset完毕后,退出mptool,接着拔掉打印机电源再插上开机就ok了。

注:如果进入低级模式后,运行mptool与打印机通信失败或程序锁死,则先从任务管理器里结束mptool,再在系统打印机管理里将 副本打印机属性里的usb端口改成001即可。
若仍然不行,就必须在进入低级模式前,先在计算机端将已有mp系列打印机删除,再进入低级模式。
根据软件说明以上方法适用于mp150,mp160,mp170,mp180,mp450,mp460 。

MPTool0.96版本

网友:
以下是软件说明文档的部分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直译,水平有限,呵呵)
mptool是专为佳能MP系列打印机低级模式维护工作设计的。目前支持mp150,mp160,mp170,mp180,mp450,mp460 。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重置黑色和彩色墨水的计数器。佳能MP系列有三个可工作模式:
1、正常模式! 正常模式 - 打印机正常工作的模式。
2、维护模式
3、低级模式(这个才是与mptool配合使用的模式,以上两个只是提到而已)

维护模式 - 你能通过打印机按钮进行维护操作。切换佳能MP系列到维护模式(的步骤):
1 )关闭打印机。
2 )按下并按住停止/重置按钮。
3 )按下并按住开机按钮。(此刻停止/重置和开机按钮都保持不放)
4 )释放停止/重置按钮。
5 )再连按两次停止/重置按钮。
6 )释放开机按钮。
之后绿灯将将闪烁(闪烁时长取决于打印机型号),待它稳定不闪打印机便进入了“维护”模式。

低级模式 - 针对打印机EEPROM进行操作的模式,mptool工作于打印机此模式下。

切换MP系列打印机到低级模式的措施应该:
1 )把打印机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就是拔掉打印机电源啦)
2 )按下并按住开机按钮不放。
3 )插上电源插头。
4 )按一下停止/重置按钮。
5 )释放开机按钮。

网友(2008-11-18):
清零工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09-02-26):
呵,,,我已经受益了,但是很差最后一步,还请楼主帮帮忙,指点一下!每次RESET为100%之后重新开又是0%,该怎么办,一开机就出现REQ.SERVICE SOON(需要尽快维修)

网友:
请楼主尽快回复!

网友(2009-10-28):
我有IP系列的,第一次看到MP的,谢谢了。